关于LPC1768单片机Uart接口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最近在学习路虎的LPC1768开发板所配的UART接口程序,是采用的查询方式而非中断方式,单片机接收数据函数如下:
int UART2_GetChar (void)
{
          while (!(LPC_UART2->LSR & 0x01));
          return (LPC_UART2->RBR);
}
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判定字符传输已经完成了呢,如果没有字符了,那个while()不就成了个死循环了吗?那函数就不会有返回啊!
请高手赐教!

网友(2011-08-19):
int UART2_GetChar(void)
{
     unsinged int i;
     i =1000;   //可以自己设定这个值的大小,用于设定等待的时间
     while(!(LPC_UART2->LSR&0x01) && i++);
     returen ……

}

试试这种方式

网友(2013-03-30):
请问那个程序在哪?我怎么只找到发数据的没找到收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