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我的小白把,关于能量守恒定理,有几个问题实在是搞不懂了

楼主(2011-06-29):
月球引起的潮汐能量是很大的,但是月球产生潮汐的能量从那里来
另外利用虹吸原理,毛巾能将一桶水排到外面,能量从那里来

前几天看到有国家利用潮汐发电,突然间想起这个问题,潮汐的能量来之于月球,但是月球的能量从那里来,
自转?
都不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利用虹吸原理,毛巾能将一桶水排到外面,能量从那里来

气压差;

潮汐的能量来之于月球,但是月球的能量从那里来,

万有引力

随便答一下.

网友:
万有引力。
亲水性分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另外利用虹吸原理,毛巾能将一桶水排到外面,能量从那里来
气压差;
潮汐的能量来之于月球,但是月球的能量从那里来,
万有引力
随便答一下.

关于能量守恒定律,有能量过来,就有能量消失,
潮汐的能量来之与月球的万有引力,但是月球的能力从那里消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有引力。
亲水性分子。

嗯,我知道,关键是能量守恒定理,月球上也应该消失能量啊

网友:
虹吸原理就是利用水的势能,潮汐利用的是地球相对于月球的自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虹吸原理就是利用水的势能,潮汐利用的是地球相对于月球的自传

是月球对地球的转动把

虹吸原理水是没有势能的,
应该是把,没有做过实验。

月球围绕这地球,因为万用引力,引起了潮汐,潮汐的能量很大,但是能量从那里来??

楼主:
月球来到了地球多少时间,地球上时刻都有潮汐,月球时候都在地球上产生能量,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月球上的势能早就应该消失,

网友:
月球潮汐是个问题啊。。。虹吸比较好解释,损失了分子运动能——热能。

网友:
潮汐能来自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引力势能,理论上潮汐能发电会使地球自转减慢,地月距离缩短,不过大自然的正常潮汐能量损耗也是非常大的,目前人类的技术搞潮汐发电给地月系统增加的负担估计还赶不上一个台风,所以现在还不是担心潮汐能枯竭的时候。

网友:
回复 楼主:

虹吸初中就教过吧,引力势能,

潮汐也是,你可以用万有引力公式算下。只要地月间有距离就有引力势能。

网友:
除了月球引力势能,还有地球自转和公转的动能。地球的质量巨大,自转动能也是天文数字,现在人类开发潮汐能的能力根本不足以和天体系统的动、势能相提并论。
维基百科提到的数据是地球自转周期从6亿5千万年前的21.9小时增加到现在的24小时,潮汐能开发对地球自转周期的影响微乎其微,至少要上百万年才能体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月球引起的潮汐能量是很大的,但是月球产生潮汐的能量从那里来
另外利用虹吸原理,毛巾能将一桶水排到外面,能量从那里来
前几天看到有国家利用潮汐发电,突然间想起这个问题,潮汐的能量来之于月球,但是月球的能量从那里来,
自转?
都不是啊

就是因为有潮汐吸收能量,月球逐渐的在远离地球
霍金的那个视频里面已经说了

网友:
毛巾能将一桶水排到外面, 如果是虹吸,能量来源于水的重力势能;如果是毛细现象,将水吸到超过水面的高度,能量来源于分子势能
潮汐消耗月球公转能量的,12楼已经解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月球引起的潮汐能量是很大的,但是月球产生潮汐的能量从那里来
另外利用虹吸原理,毛巾能将一桶水排到外面,能量从那里来
前几天看到有国家利用潮汐发电,突然间想起这个问题,潮汐的能量来之于月球,但是月球的能量从那里来,
自转?
都不是啊
就是因为有潮汐吸收能量,月球逐渐的在远离地球
霍金的那个视频里面已经说了

为何是远离?远离总能量增大才对啊。计算都还给老师了,只是简单推理一下。月球在公转,给它绑个火箭让它加速一会,那么它速度会提高。然后公转半径增大,同时速度减小,到达新的轨道,半径比原来大。

潮汐能量很大,同时月亮公转的能量也很大,到底二者相比如何,还得算一下。也许潮汐的能量比起月球公转来说太小了。另外潮汐的总能量不等于月球的能量减少,而应该是“潮汐能量损耗”与月亮能量减少 相对应。

网友:
地球与月球之间有引力,海水也收到了月球引力的作用,于是运动,形成潮汐

网友:
可以考虑E=mc2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月亮不管有没有潮汐都会远离地球
具体判断是远离还是接近是要具体进行数值计算。这跟月亮的位置和运动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月亮不管有没有潮汐都会远离地球
具体判断是远离还是接近是要具体进行数值计算。这跟月亮的位置和运动有关。

我指的是总的趋势。月亮的轨迹不会是正圆,但他的运动轨迹是变大了呢,还是在变小呢?也就是说地月之间总机械能的变化(包括势能和动能)
刚才搜了一下,观测结果是以每年三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当然指的是总体轨迹。但是单纯用潮汐来解释,我想不通,距离变大会使得总机械能变大(不考虑自转的话)。
还有一点,月球的自转速度降低了,这部分能量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可能也是远离的原因之一。

网友:
宇宙中的能量又从哪里来...

网友:
万能的宇宙

网友:
月球的运动是慢慢被内耗掉的,太阳是老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月亮不管有没有潮汐都会远离地球
具体判断是远离还是接近是要具体进行数值计算。这跟月亮的位置和运动有关。
我指的是总的趋势。月亮的轨迹不会是正圆,但他的运动轨迹是变大了呢,还是在变小呢?也就是说地月之间总机械能的变化(包括势能和动能)
刚才搜了一下,观测结果是以每年三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当然指的是总体轨迹。但是单纯用潮汐来解释,我想不通,距离变大会使得总机械能变大(不考虑自转的话)。
还有一点,月球的自转速度降低了,这部分能量......

意思是潮汐的能量来之于月球自转???
潮汐的能量对于月球是很小的能量,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量变会导致质变,
在小,也架不住时间的长啊,多少亿年下来,这个能量也是吓死人的能量啊,

网友:
我怎么感觉 这两个问题都是 万有引力啊

潮汐不用说

虹吸现象 液体表面张力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怎么感觉 这两个问题都是 万有引力啊
潮汐不用说
虹吸现象 液体表面张力

都是引力,一个是广域的,一个是微观的,都是物体的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怎么感觉 这两个问题都是 万有引力啊
潮汐不用说
虹吸现象 液体表面张力

虹吸是由于压强差,和表面张力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潮汐的能量最后确实是消耗了地月系的转动动能,结果就是月球早晚有一天公转速度不足飞出去。

虹吸的不解中。

楼主:
回复 网友H:
潮汐的能量最后确实是消耗了地月系的转动动能,结果就是月球早晚有一天公转速度不足飞出去。
虹吸的不解中。

这个,能量不够应该是速度慢把,慢了应该是给地球捕获啊,怎么会飞出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13楼大哥说得对,毛巾把水吸到外面不是虹吸,是毛细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能量不够应该是速度慢把,慢了应该是给地球捕获啊,怎么会飞出去啊
具体如此文
http://news.163.com/07/1015/18/3QS951M600012D3M.html

网友:
如果潮汐是地球和月球引起的,月球应该掉下来,而不是飞出去.

而现在己经确认月球是在离开,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潮汐是地球和太阳形成的,
潮汐又对月球离开起了推动作用.  这才解释得通.

网友:
意思是潮汐的能量来之于月球自转???
潮汐的能量对于月球是很小的能量,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量变会导致质变,
在小,也架不住时间的长啊,多少亿年下来,这个能量也是吓死人的能量啊,

好久没有经历过这类讨论了:)
关于几十亿年的潮汐能量的损耗(不知道大海的年龄有没有几十亿年)
中学有个动能-势能转换的实验,假设转换过程没有热能散发等的损耗,动能和势能会一直转换。
潮汐损耗的能量应该远小于海水涨潮时再等到落潮时利用落差势能做功的能量。

这个损耗的能量在我们看来有可能还是会很大很大,可以相对于宇宙大爆炸时(我比较认可大爆炸理论)赋予的地球和月球的能量来说应该差n个数量级,所以这个过程还是会长久的持续下去。

至于人类从大自然中获取的能量更是沧海一粟,另外人类使用能量并不是让能量消失,只是转换成大自然中能量的另一种形态。。。。。。
总之越想越复杂,但是有一点,目前人类活动对于宇宙来说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
搞清楚,虹吸是什么?虹吸是势能减少,对外做工的。
你说的毛巾,是毛细现象,由于涉及到的能量少,很难了解原因,所以目前说法还有几种。

此外,个人认为,潮汐是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势能做功。随着该能源的利用,月球的机械能会减少,使得轨道位置降低。

不用很担心,因为即使没人存在,也会消耗其能量的。
自然界本身就不是一个稳定结构,比如太阳随着聚变,质量极大地减少。不过我个人认为,这类问题并不重要,人类会先把自己毁掉的。

网友:
毛巾问题你可以简单理解成连通器的原理就好了。

网友:
关于地月系统这么给你解释:把地球和月亮看作一个系统,不要地心说,他们绕着共同的质心转动,但是轴绝对不是地心(偏离地心一点点儿。就像你拉着你家小孩儿抡圈抡到空中后你身体不可能笔直地站着,身体需要向后倾斜一点以保证“质心”在你原来的位置)。地月作为一个系统,月球离大洋近了之后海水被拉起来(地月质心位置就相应改变,也就是说水起来了,但是地球向后去了一点儿)。系统中没有能量的转换。

网友:
潮汐、风能都来自太阳,冲刷大地山峰会造成丢球自传减慢。宏观上面能量减少了,不过应该是摩擦力做工耗散在地球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J:
关于地月系统这么给你解释:把地球和月亮看作一个系统,不要地心说,他们绕着共同的质心转动,但是轴绝对不是地心(偏离地心一点点儿。就像你拉着你家小孩儿抡圈抡到空中后你身体不可能笔直地站着,身体需要向后倾斜一点以保证“质心”在你原来的位置)。地月作为一个系统,月球离大洋近了之后海水被拉起来(地月质心位置就相应改变,也就是说水起来了,但是地球向后去了一点儿)。系统中没有能量的转换。

其实还是有能量转换的,从恐龙时代到现在地球的自转周期从一天8个多小时增长到了24个小时,这是由于潮汐为地球不断“刹车”的结果,最终地球的动能转化为了内能耗散掉了,并且这个过程中月地之间的重力势能也有部分参与。

网友:
我以前访美时,听过国内去的博士研究生讲课,是研究地球板块运动的专家,有采用遥感技术制作的板块图。我就问了类似的问题,我说地球板块移动,能量从哪来?他也没有定论,但是说,有可能是热机,地心还是岩浆,水,空气等等,各处都有温差,太阳又送来大量的光和热。他们研究板块,可以从板块的移动变化来预测可能的影响。但板块为什么这么动,还是搞不懂。可能只有上帝才知道。后来我想,人们修理地球,造水坝蓄水成大水库,都要影响到地球的转动,潮汐也会对地球有影响,但是影响很有限,若干年只能影响1秒钟,好像前几年就调整过1秒钟。就像一个大西瓜,上面有个蚂蚁在爬,肯定影响了西瓜的运动,可谁又在乎这只蚂蚁呢。

网友:
再瞎说两句,人们都以为像潮汐等等会消耗能量,也许仅从引力来讲是这样。但地球上的事是复杂的,就是潮汐可能也不仅仅是引力单方面造成的,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荡秋千,不合拍荡不起来,合拍了会越荡越高。花样滑冰,女选手在冰上旋转,当把手臂抱在胸前,转速会大大增加。有些运动会消耗能量,也许有些运动会聚集能量,如UFO等等。也许普通的潮汐损失了一点能量,但风暴或地震引起的海啸恰好又补充了损失的能量,谁知道呢?

网友:
月球离地球越来越远,因为海潮的形成使到月亮运动的能量减少,地球运动快,月球运动慢,地球拖着月球跑

网友:
回复 网友K:
宇宙中的能量又从哪里来...
来源于the big bang.
有兴趣的tx可以看下探索频道的how the universe works

网友:
据说能量守恒定律目前没有人能证实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J:
关于地月系统这么给你解释:把地球和月亮看作一个系统,不要地心说,他们绕着共同的质心转动,但是轴绝对不是地心(偏离地心一点点儿。就像你拉着你家小孩儿抡圈抡到空中后你身体不可能笔直地站着,身体需要向后倾斜一点以保证“质心”在你原来的位置)。地月作为一个系统,月球离大洋近了之后海水被拉起来(地月质心位置就相应改变,也就是说水起来了,但是地球向后去了一点儿)。系统中没有能量的转换。
其实还是有能量转换的,从恐龙时代到现在地球的自转周期从一天8个多小时增长到了24个小时,这是由于潮汐为地球不断“刹车”的结果,最终地球的动能转化为了内能耗散掉了,并且这个过程中月地之间的重力势能也有部分参与。
你确定恐龙时代一天只有8小时?恐龙一天只睡4小时?

网友:
回复 网友M:
据说能量守恒定律目前没有人能证实是对的~

只能说某些特定条件下的近似.
极大能量情况下肯定会存在质能转换,从而引起空间质量层面变形,造成引力波
只有等大统一场理论完成了,才能说什么什么守恒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月球引起的潮汐能量是很大的,但是月球产生潮汐的能量从那里来
另外利用虹吸原理,毛巾能将一桶水排到外面,能量从那里来
前几天看到有国家利用潮汐发电,突然间想起这个问题,潮汐的能量来之于月球,但是月球的能量从那里来,
自转?
都不是啊

先说第二个现象:毛巾将水排到桶外,不是虹吸现象,是毛细现象。就是由于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水遇到亲水的物体,会为了减少表面积而向亲水物体吸附,我们看到玻璃瓶里水面的边缘会高出水面中心的页面就是这个道理。同样为了减少表面积,如果亲水物体的结构越细微,水就会被吸附的越高,像毛巾这样的物体,毛细结构是很好的,所以水可以吸附上升很高,以克服重力的影响。如果水面到桶沿较近,水是完全可能越过桶沿的。一旦过了桶沿,重力和表面张力就是一个方向了,水就会较快的向桶外流动,随着桶内水面下降,需要克服的重力越来越大,水流就逐渐停止了,除非桶很浅。

第一个现象,潮汐能力来源于地球和月球在形成时就存在的动能,由于地月引力,而推动海水不断的流动,海水的不断流动会导致海水与陆地/海底的摩擦,所以平时这些动能也是在逐渐的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摩擦的结果只能是转化为热能),最终的结果是地球的自转速度逐渐降低,从地质史上讲,地球的一天是逐渐延长的,比如在三叶虫的地址年代,一天只有21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