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厂家态度有问题.吭爹啊!!!!

楼主(2011-06-29):
实际发现1052E有个致命的问题.输入电压过40V,或前置无衰减过4V,不是打坏就是波形矢真,手册上没提.坑爹啊,给错误信息让人害怕.还不如给个提示说测不了.
验证方法.探头X1,挂测试信号.放大,看地线的直流电位和波形.这功能常用的,搞开关电源的懂的......
其它国内厂家是否有问题不知道.
我不是枪手.

网友:
呵呵。你是在哪里买的。尽量去找卖给你的人,愤怒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因为愤怒失去你的判断力,当务之急是寻找解决的办法。

网友:
4v不至于吧,别是隔离引起的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是在哪里买的。尽量去找卖给你的人,愤怒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因为愤怒失去你的判断力,当务之急是寻找解决的办法。

是设计问题,不是质量.关键要在手册上说明.
大家试下测量开关电源功率管的导通压降就明白了(X10,隔离,注意安全)
输个4V方波进去X1,放大Y轴测量0电平电压.就明白鸟

网友:
4v方波听说过有问题,但不会坏吧. 显示出来莫名其妙的. 谣言A的示波器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IC DATAsheet上说最高输入3.2V.这个问题是差分放大器的缺陷,饱和输出后直流电位直接移走,哈哈,照抄datasheet,优化下会死阿。
所有抄这方案的多有这个问题,要想看Y轴局部放大波形的要注意和使用技巧了。
加个反馈限幅保护,但难的是频率,不过大电压脉冲方波一般就在低频,高频很少。

网友:
本来对其有点好感的,毕竟是国产呀,支持国货。
但和原厂家打过交道才发现,真的说一套做一套。
一个小问题,打电话说得都挺好,说很快给解决,但等了好多天都没消息,像要求着他们才能解决一样。对其信心大打折扣,不如买国外的,价钱高点,但质量稳定,支持到位呀。

楼主:
关键是设计缺陷但手册上屁也没说,实际知道了使用时注意就OK了,大不了用其它办法测,我是用惯了15年前的GOLESTAR 9202和TEK才发现的.而且那个条件是测量Y轴的常用技巧。最次也在屏幕上提示下波形无效。有些朋友就一台的话还以为是电路问题。那是仪器,必需在手册中说明在何条件下能获得何种精度和结果。28.00元的万用表的手册多比它规范。
感情这示波器就是给我们看"波" "形"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X1你肯定看不到方波了。X1的时候,探头带宽是6M。泰克的示波器也是这样的。这个是用来观察一些小信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x1你肯定看不到方波了。x1的时候,探头带宽是6m。泰克的示波器也是这样的。这个是用来观察一些小信号的。

1k/0.5V的信号.看脉冲的底电位,如果看时钟的话,是不是方波有时不重要.在开关电源上,连个整流2极管的压降也测不了.
那玩意看数字电路和给学生/工人玩还行,玩模拟电路要小心上当.观察小信号,就那AD噪音.........15年前的模拟仪器就有1mV/DIV.还能牛过我的老破毫伏表.
实际是那1052E的前级动态太烂了,估计只有AD的1倍多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4v方波听说过有问题,但不会坏吧. 显示出来莫名其妙的. 谣言a的示波器也有这个问题.

A的DSO2002一样有这个问题.刚确认了,不过好象有说明.噪声干净很多.
glstar9202 固纬电子GDS-3000系列的能到10倍以上的动态,很方便

网友:
多找自身原因,是你不会用,XD

楼主:
解决方案搞定:2mv/div 输入小于1.4Vpp   约56DB
             5mv/div 输入小于1.8Vpp噪声在1mv,实际动态大约在400V下看到0.28V(300:1的探头),如果380V系统估计没实际价值了.

其它看个人技术和应用要求了.可以发掘其它档位.注意前级放大产生的,前级衰减器不连续的.100和10 2档.

网友:
看高直流偏压下的小幅度电压摆动用AC模式,拜托。你去找个泰克也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理解了楼主的困惑。看来你还没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交流,除非看RF,但频率太高,是网络分析仪和频谱仪的天下。失去了直流分量的低频信号没实际的工程意义。最简单的节能灯也要用这个功能。到时就看着管子发烫。0.3-0.5V,温度差一倍,优等和垃圾的区别。脉冲上升尖峰那个小毛刺。是电磁兼容的关键。就那些小东西,才是示波器的天下。还真以为人家设计的电路会把方波错成三角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天天盯泰克。没这个问题。知道拉4-5档后失真。1052是有2个档位拉一档就失真。爱在哪里失真就失真。实际软件给个提示就行,知道测量错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4v方波听说过有问题,但不会坏吧. 显示出来莫名其妙的. 谣言a的示波器也有这个问题.
a的dso2002一样有这个问题.刚确认了,不过好象有说明.噪声干净很多.
glstar9202 固纬电子gds-3000系列的能到10倍以上的动态,很方便

江湖传言A的低端是rigol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