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菜鸟级问题

楼主(2011-06-29):
大家好,有一个项目打算采用PLC(三菱FX2N),之前从没接触过PLC,对PLC了解很少,只知道PLC可以代替继电器
现在我想实现的这样的功能,接通A 5s,断开A,接通B 10s,再接通A 2s,断开A和B(结束),像这个可以采用继电器+MCU的定时器来做,但如果采用PLC是步是更简单?是不是可以先设置好步骤,然后不用MCU干预,能自动完成?当然,上面只是举个例子
希望用过的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PLC可以实现上面你举的这个例字的需要;

PLC是一套完整的硬件,拿来之后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在做设计硬件电路(比如继电器驱动)。
PLC方便编程,对于你上面提到的应用,可以使用梯形图编程,程序几分钟之内即可写出写入到PLC。

PLC内部也是有MCU的,只是不需要你去针对MCU做底层的编程。

PLC对于仅有数字输入输出、少量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应用,使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采用plc是步是更简单?

如果你脑子里是时间继电器,那当然是PLC方便。
但你脑子里是定时器、中断,那就是MCU方便了。
当然总体来说总归是PLC方便得多,即使没用过,也容易上手。
而且PLC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性质:可靠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真是你说的这样,那我就先看看PLC的书籍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采用plc是步是更简单?
如果你脑子里是时间继电器,那当然是plc方便。
但你脑子里是定时器、中断,那就是mcu方便了。
当然总体来说总归是plc方便得多,即使没用过,也容易上手。
而且plc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性质:可靠性。

此话怎讲?我上面提到的应用,难道是MCU比PLC方便吗?我之前了解的是,PLC只能做开关,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外部MCU来干预开关的开断,但如果PLC内部也有定时器,那就用PLC很方便了

网友:
lz的要求很低。

梯形图 (原文件名:三菱PLC.jpg)

网友:
做工程,PLC比mcu方便的多。工程师去做工程,基本上刚开始单子得丢,思路转变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现在还看不懂这个图,呵呵,先去把入门教程看一看,决定使用PLC

网友:
这个用PLC非常简单。。。但是貌似代价太高了,直接用时间继电器成本就很低了~

楼主: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工艺控制的步骤不是固定的,能不能在PLC每次工作前通过外部MCU编程一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话怎讲?我上面提到的应用,难道是mcu比plc方便吗?我之前了解的是,plc只能做开关,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外部mcu来干预开关的开断,但如果plc内部也有定时器,那就用plc很方便了

1、我说的是“你脑子里”,而不是针对客观的应用。也就是你的思维定势决定到底哪个简单
2、看来你是不会PLC与继电器控制的,因为时间继电器也是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此话怎讲?我上面提到的应用,难道是mcu比plc方便吗?我之前了解的是,plc只能做开关,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外部mcu来干预开关的开断,但如果plc内部也有定时器,那就用plc很方便了
1、我说的是“你脑子里”,而不是针对客观的应用。也就是你的思维定势决定到底哪个简单
2、看来你是不会plc与继电器控制的,因为时间继电器也是继电器。

谢谢,能否解答我9楼的问题?

网友:
【9楼】 gold
积分:65
派别:
来自: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工艺控制的步骤不是固定的,能不能在PLC每次工作前通过外部MCU编程一次?

你这个思维不大适合做应用。工艺控制步骤你可以做多个子程序啊。照你的说法,工厂里几百台机器早上还需要等你上班了再开工。况且都是人歇机不歇。

网友:
一般来说,机械的东西,用步进梯形图来做。自动,手动比较常见。

楼主:
回复 网友C:
【9楼】 gold
积分:65
派别:
来自: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工艺控制的步骤不是固定的,能不能在plc每次工作前通过外部mcu编程一次?
你这个思维不大适合做应用。工艺控制步骤你可以做多个子程序啊。照你的说法,工厂里几百台机器早上还需要等你上班了再开工。况且都是人歇机不歇。

我不是这个意思,PLC编程要通过外部MCU去做,也就是控制它的MCU去做,工艺控制是随机的,由客户自行编写,所以,我想在他按下“开始”后再去配置PLC,可以实现不?

网友:
你当PLC是玩具么。PLC不是光有程序,还有参数啥的,这些参数往往都是机械厂调试保存的。你指的客户是啥客户?是最终使用客户么,要是随便可以这么搞,机械出问题,差旅费可是相当高。国外工程师来修机器都是按时间计算。

你讲的这种程序由客户自由配置的现场没见过,机械操作有风险性。每次重新配置,会不会丢失,会不会误动,这些都不得而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plc编程要通过外部mcu去做,也就是控制它的mcu去做,工艺控制是随机的,由客户自行编写,所以,我想在他按下“开始”后再去配置plc,可以实现不?

就算可以实现,这也是不能这么做的。
我不清楚你的随机是什么意思?是你上面说的时间?还是整个控制逻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plc编程要通过外部mcu去做,也就是控制它的mcu去做,工艺控制是随机的,由客户自行编写,所以,我想在他按下“开始”后再去配置plc,可以实现不?
就算可以实现,这也是不能这么做的。
我不清楚你的随机是什么意思?是你上面说的时间?还是整个控制逻辑?

记住,你用的是PLC,不是MCU,更不是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PLC一般用电脑编程,通过USB/串口更新程序,高级一些的PLC有存储卡口,用存储卡更新程序。
如果需要非常频繁的调整参数,靠修改程序是不恰当的。

楼主:
我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两条工艺:
1、A通2s--A断--B通5s--B断
2、A通5s--A断--B通2s--B断
在运行的时候可能需要选择其中之一,该怎么做?
现在是要让客户自行编辑,他可能编为:B通ns--B断ms--A通ps--A断 等等,有没有办法实现?

网友:
加个触摸屏设置一下不就可以了,触摸屏太贵可以买文本。

网友:
PLC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你好好看看说明书,或者三菱PLC的应用范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两条工艺:
1、a通2s--a断--b通5s--b断
2、a通5s--a断--b通2s--b断
在运行的时候可能需要选择其中之一,该怎么做?
现在是要让客户自行编辑,他可能编为:b通ns--b断ms--a通ps--a断 等等,有没有办法实现?

你的例子还是不明确啊
我问的,是仅仅时间不一致,还是控制逻辑也会不一致?

从你的例子,我看到了,只是时间不一致。
但是,你没有显式的说明这一点。

并且,上面要求明明是a通2s--a断--b通5s--b断这样,为什么让客户编程,就成了b通ns--b断ms--a通ps--a断,这不是反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两条工艺:
1、a通2s--a断--b通5s--b断
2、a通5s--a断--b通2s--b断
在运行的时候可能需要选择其中之一,该怎么做?
现在是要让客户自行编辑,他可能编为:b通ns--b断ms--a通ps--a断 等等,有没有办法实现?
你的例子还是不明确啊
我问的,是仅仅时间不一致,还是控制逻辑也会不一致?
从你的例子,我看到了,只是时间不一致。
但是,你没有显式的说明这一点。
并且,上面要求明明是a通2s--a断--b通5s--b断这样,为什么让客户编程,就成了b通ns--b断ms--a通ps--a断,这不是反了吗?

不好意思,时间不一致,控制逻辑也不一致
对,是反了,我的意思就是客户可以更改

楼主:
仔细想了一下,如果把工艺细分开来,组成的各单元的逻辑就是一样了,但时间却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工艺需要,写出具体的程序,不管你使用的是程序分支,还是高级些的步进指令。

不同的工序分支,可以用PLC的数字输出通道来控制,要省事直接,直接装个波段开关,要想省通道,就用拨码开关。

楼主:
我现在打算使用MCU来做上位机,通过485来控制三菱PLC,不给PLC编程了,直接采用无协议指令来控制PLC,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打算使用mcu来做上位机,通过485来控制三菱plc,不给plc编程了,直接采用无协议指令来控制plc,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你走火入魔了
还是洗洗睡吧
明天再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打算使用mcu来做上位机,通过485来控制三菱plc,不给plc编程了,直接采用无协议指令来控制plc,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楼主先搞清楚什么是plc再讨论这问题,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26楼】 gold
我现在打算使用MCU来做上位机,通过485来控制三菱PLC,不给PLC编程了,直接采用无协议指令来控制PLC,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你这个用法是非主流。那还要PLC干嘛,直接带继电器算了。

网友:
用触摸屏或文本,做配方功能,可以实现楼主的愿望

楼主:
我看了一下PLC的教程,说是工艺可以分成若干步,每步作为一个模块,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把各步连接起来,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起来

你现在顶什么顶呢!
先回去把PLC的概念熟悉一下吧。

我甚至没看懂你31楼的话:什么工艺?什么模块?你继电器的概念都还没有,谈什么模块啊?最基本的先会用了你再谈高级的啊?

说句不客气的,你连继电器都不会用,还用什么PLC呢?

你自己在顶楼说得很好,“知道PLC可以代替继电器”,后面怎么就越来越迷糊了呢?

网友:
然后,建议你把回帖都消化了,再考虑新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就认为回帖都看懂了,那你就有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