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做电机驱动器,IR2101和H桥MOS的共地问题讨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

楼主(2011-06-29):
问题的描述很简单,在电机驱动电路设计里面,有这么几个部分

控制核心STM32把PWM信号送给IR2101,再驱动MOS管。
这里面有4个地,DGND,15GND,MGND和BAT-。
之前我都混在一起,DGND,15GND,BAT-作为一个网络,PCB走线时都找最近最方便的线路走。

直到后来意识到有一个“地弹”的问题,也就是在大电流下,同一个地网络里,左边和右边的电压有可能会达到几伏的压差。
这样,在我们传统观念里面的地,绝对的0V也就不绝对了,参考地不稳定会给系统带来很多问题。于是开始思考这几个部分地网络的连接问题。

我现在的做法是将15GND与MGND连接,而且是对应连接的,让MOS管G极的信号回路最小化,有最接近的参考地。
这样一来的话,PCB上就可以看到,每个桥臂都伸出自己的MGND网络与对应的2101连接。

而MGND通过一个磁珠与DGND相连,如绿圈中所示。

不知道这样的连接做法是否合理,欢迎大家讨论。。。。。
————————————————————

另外刚想起来,H桥上有个TVS管和大电容,我现在的做法是放在BAT+与BAT-之间。
有点犹豫,总觉得放在BAT+,MGND之间似乎更合理似的。求高人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一般要隔离的

网友A:
关键在设计PCB时注意好大电流网络的处理,让大电流的回路最短化。IR公司有几个相关的文档,有时间应该看看

如果要区别地线处理的,要注意磁珠或电感 是加在信号地与电源地之间,功率地与电源地直联。之前碰到些朋友是把磁珠、小电感加在功率地与电源地之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 统一地实验过么?真的不稳定么?

楼主:
走线不注意的话,会带来很大问题。。。。

楼主:
此贴就这么沉了吗??
这个。。。。。

网友(2012-12-06):
同样的疑惑

网友(2013-05-26):
15GND 跟 MGND 对应 接在一起  通过磁珠 共DGND  那么  BAT- 是怎么处理的 母线电源 和 MOS 不共地 吗  bat- 上边是个取样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设计PCB时注意好大电流网络的处理,让大电流的回路最短化。IR公司有几个相关的文档,有时间应该看 ...

要注意磁珠或电感 是加在信号地与电源地之间,功率地与电源地直联。之前碰到些朋友是把磁珠、小电感加在功率地与电源地之间的……

兄台 所说的 信号低 和电源地  对应DGND  bat- 功率地15gnd  对吗

网友(2013-08-30):
我来挖坟,这个是值得讨论一下的, 最近偶尔有烧驱动的现象,找了很久没找到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的。另外DGND和MGND用磁珠连一起,这样会不会导致电流反馈电压为负啊?

网友(2013-10-09):
这个讨论很好,应该顶起来。
IR栅极驱动IC有一些只有一个COM,逻辑与功率地在芯片内部共了起来,有些有COM和VSS,逻辑地与功率地是分开的。在低端电流采样的使用中会看到两种常见的电路:单个地的COM脚接电源地,有VSS和COM的VSS接电源地,COM接功率地。

网友(2013-11-08):
这个帖子是我发的,我两种接法都试过,发现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受到一些冲击的时候,跟强电共地的会更容易坏些,所以我们都改成了跟弱电共地。
我们分析可能因为地弹和空间干扰会导致3.3伏pwm输入时逻辑错误,但是对于15伏的输出端,不会那么容易受干扰

网友:
如果+bat电压不高,所有连到一起,没什么关系,但要遵循单点接地和功率地与信号地严格区分的原则。假设电压很高,驱动的功率大,则需要将控制部分的地驱动信号隔开。貌似是这样做的,求证~

网友(2015-08-22):
要计算“地弹”的负值,MOS驱动保证有10V以上的余量也是够用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