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把有线电视电缆装在电路板上要用什么插座?淘宝哪里有卖?

楼主(2011-06-29):
最近做了一个小玩意,需要把有线电视那种5mm的电缆装在电路板上,为了方便拆装,不想焊在电路板上,不知道有什么插座可以做到?

网友:
在板子上焊个F头座,电缆那头装个F头。

楼主:
我想不用F头,直接把线装在电路板上,又不用焊接。
装了F头过不了PG7接头。

网友:
在板上焊一个中间有螺丝孔的铜柱,电缆内芯焊一个有孔的铜片,锁在螺丝上,外芯就近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不用f头,直接把线装在电路板上,又不用焊接。
装了f头过不了pg7接头。

或者你把电缆先穿过PG7接头,再装F头。
也可以用这种:

进口全铜 BNC高频 Q9插座 (原文件名:BNC-Q9.jp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板子上焊个f头座,电缆那头装个f头。

原来这个叫F头啊。。。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想不用f头,直接把线装在电路板上,又不用焊接。
装了f头过不了pg7接头。
或者你把电缆先穿过pg7接头,再装f头。
也可以用这种:

进口全铜 bnc高频 q9插座 (原文件名:bnc-q9.jpg)

多谢

网友(2011-11-26):
BNC插头,航空插头不都可以吗。

网友(2013-02-19):
BNC不行?示波器上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