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EP2C8Q208C8 跑nios 在RUN AS hardware 的情况下,下载到SDRAM地址失败,请问什么

楼主(2011-06-29):
FPGA EP2C8Q208C8 跑nios 在RUN AS hardware 的情况下,下载到SDRAM地址失败,请问什么原因,谢谢了

失败的说明 (原文件名:22.jpg)

网友:
调整一下PLL输出的SDCLK时种相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了相位-73 deg,但还是不行~还有什么情况?或者还应怎样设置啊?

楼主:
SDRAM的PLL相移怎么设置啊,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2012-04-12):
FPGA锁相环供电电源要求是不是很高,主要指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