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花屏问题

楼主(2011-06-30):
搞了很久,基本没进展。请大虾们不吝赐教。
现象:能看到屏幕上在逐行扫描的,但都是花屏,而且与摄像头采集图像无关(无论摄像头前是什么色彩或者物体,屏幕都不变)。
用的程序是网上流传最广的的一版改编过来,主要改了端口、屏幕。用PA8作输出时钟

花屏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
     }

}

寄存器设置:
        {0x3a, 0x04},
        {0x40, 0xd0},
        {0x12, 0x14},
        {0x32, 0x80},
        {0x17, 0x16},
        {0x18, 0x04},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3, 0x06},//0x0a,
        {0x0c, 0x00},
        {0x3e, 0x00},//
        {0x70, 0x00},
        {0x71, 0x00},
        {0x72, 0x11},
        {0x73, 0x00},//
        {0xa2, 0x02},
        {0x11, 0x01},
        {0x7a, 0x20},
        {0x7b, 0x1c},
        {0x7c, 0x28},
        {0x7d, 0x3c},
        {0x7e, 0x55},
        {0x7f, 0x68},
        {0x80, 0x76},
        {0x81, 0x80},
        {0x82, 0x88},
        {0x83, 0x8f},
        {0x84, 0x96},
        {0x85, 0xa3},
        {0x86, 0xaf},
        {0x87, 0xc4},
        {0x88, 0xd7},
        {0x89, 0xe8},
        {0x13, 0xe0},
        {0x00, 0x00},//AGC
        {0x10, 0x00},
        {0x0d, 0x00},
        {0x14, 0x20},//0x38, limit the max gain
        {0xa5, 0x05},
        {0xab, 0x07},
        {0x24, 0x75},
        {0x25, 0x63},
        {0x26, 0xA5},
        {0x9f, 0x78},
        {0xa0, 0x68},
        {0xa1, 0x03},//0x0b,
        {0xa6, 0xdf},//0xd8,
        {0xa7, 0xdf},//0xd8,
        {0xa8, 0xf0},
        {0xa9, 0x90},
        {0xaa, 0x94},
        {0x13, 0xe5},
        {0x0e, 0x61},
        {0x0f, 0x4b},
        {0x16, 0x02},
        {0x1e, 0x37},//0x07,
        {0x21, 0x02},
        {0x22, 0x91},
        {0x29, 0x07},
        {0x33, 0x0b},
        {0x35, 0x0b},
        {0x37, 0x1d},
        {0x38, 0x71},
        {0x39, 0x2a},//
        {0x3c, 0x78},
        {0x4d, 0x40},
        {0x4e, 0x20},
        {0x69, 0x0c},///////////////////////
        {0x6b, 0x60},//PLL
        {0x74, 0x19},
        {0x8d, 0x4f},
        {0x8e, 0x00},
        {0x8f, 0x00},
        {0x90, 0x00},
        {0x91, 0x00},
        {0x92, 0x00},//0x19,//0x66
        {0x96, 0x00},
        {0x9a, 0x80},
        {0xb0, 0x84},
        {0xb1, 0x0c},
        {0xb2, 0x0e},
        {0xb3, 0x82},
        {0xb8, 0x0a},
        {0x43, 0x14},
        {0x44, 0xf0},
        {0x45, 0x34},
        {0x46, 0x58},
        {0x47, 0x28},
        {0x48, 0x3a},
        {0x59, 0x88},
        {0x5a, 0x88},
        {0x5b, 0x44},
        {0x5c, 0x67},
        {0x5d, 0x49},
        {0x5e, 0x0e},
        {0x64, 0x04},
        {0x65, 0x20},
        {0x66, 0x05},
        {0x94, 0x04},
        {0x95, 0x08},
        {0x6c, 0x0a},
        {0x6d, 0x55},
        {0x6e, 0x11},
        {0x6f, 0x9f},//0x9e for advance AWB
        {0x6a, 0x40},
        {0x01, 0x40},
        {0x02, 0x40},
        {0x13, 0xe7},
        {0x15, 0x00},
        {0x4f, 0x80},
        {0x50, 0x80},
        {0x51, 0x00},
        {0x52, 0x22},
        {0x53, 0x5e},
        {0x54, 0x80},
        {0x58, 0x9e},
        {0x41, 0x08},
        {0x3f, 0x00},
        {0x75, 0x05},
        {0x76, 0xe1},
        {0x4c, 0x00},
        {0x77, 0x01},
        {0x3d, 0xc2},        //0xc0,
        {0x4b, 0x09},
        {0xc9, 0x60},
        {0x41, 0x38},
        {0x56, 0x40},//0x40,  change according to Jim's request
        {0x34, 0x11},
        {0x3b, 0x02},//0x00,//0x02,
        {0xa4, 0x89},//0x88,
        {0x96, 0x00},
        {0x97, 0x30},
        {0x98, 0x20},
        {0x99, 0x30},
        {0x9a, 0x84},
        {0x9b, 0x29},
        {0x9c, 0x03},
        {0x9d, 0x4c},
        {0x9e, 0x3f},
        {0x78, 0x04},
        {0x79, 0x01},
        {0xc8, 0xf0},
        {0x79, 0x0f},
        {0xc8, 0x00},
        {0x79, 0x10},
        {0xc8, 0x7e},
        {0x79, 0x0a},
        {0xc8, 0x80},
        {0x79, 0x0b},
        {0xc8, 0x01},
        {0x79, 0x0c},
        {0xc8, 0x0f},
        {0x79, 0x0d},
        {0xc8, 0x20},
        {0x79, 0x09},
        {0xc8, 0x80},
        {0x79, 0x02},
        {0xc8, 0xc0},
        {0x79, 0x03},
        {0xc8, 0x40},
        {0x79, 0x05},
        {0xc8, 0x30},
        {0x79, 0x26},
        {0x09, 0x03},
        {0x55, 0x00},
        {0x56, 0x40},
        {0x3b, 0x42},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2011-08-22):
楼主现在弄出来没有啊!

网友(2012-05-22):
顶顶,花屏的飘过

网友:
楼主 寄存器配置模块是自己配置的还是?基于STM还是FPGA?

网友:
我这个跟着一样,也是花屏,而且涮新完一瓶的7,8分钟,我就郁闷了,不知道楼主怎么接了这个问题的最后

网友(2012-07-30):
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0x11, 0x01},这个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