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转换 ENC 与 ADC12SC的使用?

楼主(2011-06-30):
我使用的外部 参考电压源,开始转换 是否需要 操作ADC12SC, 还是仅仅操作ENC位,就可以了?
void init_ad(void)
{
  ADC12CTL0 &=~ENC;
  ADC12CTL0 = SHT0_2+MSC+ADC12ON;
  ADC12CTL1 =CSTARTADD_0 + SHP +ADC12SSEL_0 + CONSEQ_1 +ADC12DIV_3;

  ADC12MCTL0 = SREF_2 +0;  \\设置通道0
  ADC12MCTL1 = EOS+SREF_2 +1;   、、设置通道1

}
//=======================下面需要改
void close_ad(void)
{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ON;
}

void data_convert()
{
  uint ad_data0;
  uint ad_data1;

  ADC12CTL0 |=ENC +ADC12SC;
  while( 1 == (ADC12IFG&ADC12BUSY))
  {
   i_tmp0 = ADC12MEM0;
   i_tmp1 = ADC12MEM1;
  }
  close_ad();
}

网友:
这样能正常工作不,是不是应该先使能,在开始转换

网友:
ADC12CTL0 |=ENC +ADC12SC; 这句不是就开始转换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