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将一个方波延后半个周期?

楼主(2011-06-30):
如图所示,方波頻率為10KHZ,
我希望波形A在通过一个电路之后,
能延后半个週期输出波形B,
也就是两个波形相差90度,
请问有什麼电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谢谢。

网友:
先用PLL倍频4倍,再分频,取移相90度的那路

楼主:
大家好:

找到一个新电路试验后结果如图所示,用两个D型正反器串接,
送入10KHZ方波后,在CLK_0与CLK_90两端可以得到两个相差90度的方波,
可是频率却被除频4分之1,降为2.5KHZ,
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被除频?

网友:
那就把输入提升到40KHz啊。

网友:
如果频率固定,或者变化不是很大,可以先用RC微分,分别产生与方波两个边沿相关的窄脉冲,合成为一输入倍频的信号作为时钟,然后对输入方波移位一个时钟,也就是输入的方波的半个周期。
不过这得两个IC,两个电阻、两个电容。。。

网友:
积分器 + 比较器 不知可行不

积分器可以得出一个三角波,  在用比较器在一半电压值处进行比较,,  相位就是90度

网友:
频率变不变?另外你的图与描述不符合,延后半个周期刚好是反相,你图是9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你的图与描述不符合,延后半个周期刚好是反相,你图是90度

啊哦。。。俺也错了。。哈哈哈!!

1楼说的对,得4倍频。2倍频不够的。

网友:
PLL毫无疑问是最可靠的办法。
另外,如果频率稳定,幅度稳定,5楼的办法也相当不错,算是纯模拟的实现方法,做了一个仿真:
原理图:

仿真波形:

补充说明:因为考虑到楼主的应用只有5V电源,所以积分部分增加了偏置。

网友:
4046 PLL使用 Phase Comparator 1 (PC1), 锁相後输出和输入波形根本就是相差90度。

网友:
你把出来的方波再4倍频不就行了吗?呵呵

网友:
用AVR的输入捕获也可以。ATTiny24/44A 就行。

网友:
是不是把正交脉冲4倍频鉴相电路反过来用也行

楼主:
回复【11樓】eblc1388
用avr的輸入捕獲也可以。attiny24/44a 就行。

PIC 單片機也有輸入捕獲模式,也就是 Capture Mode,
圖中的作法是用捕獲模式先量取 P1 的脈波寬度,
再將之除以2,延遲這個時間後輸出,瞭解了。

楼主:
回复【8樓】mitchell
pll毫無疑問是最可靠的辦法。
另外,如果頻率穩定,幅度穩定,5樓的辦法也相當不錯,算是純模擬的實現方法,做了一個仿真:
原理圖:

仿真波形:

補充說明:因為考慮到樓主的應用只有5v電源,所以積分部分增加了偏置。

請問一下,有沒有介紹 PLL 的資料的網站,我對 PLL 很陌生,
圖中的第二級 OPA 似乎是史密特觸發器嗎?

网友:
我终于见识到了这个论坛的厉害了~~有那么多实现方式!

网友B:
回复 楼主:
請問一下,有沒有介紹 pll 的資料的網站,我對 pll 很陌生,
圖中的第二級 opa 似乎是史密特觸發器嗎?

买本书来看吧,有一本日本人写的好像叫PLL电路设计xxx很容易入门,你网上搜一下。用PLL的话:可以使用90相差的鉴相器,9楼已经提到了;如果使用倍频,建议2倍频后,取倍频信号下降沿做时钟,原信号做数据,通过一D触发器,就可以实现很好的90°移相。
4倍频的方案不可取,不能确保和原始信号的相位关系。
如图:

第二级是个滞环比较器,一回事

网友:
这个么RC延时就够了~

网友:
晕。。。PSIR 。。。你在我E站怎么不出现了啊。。。

——神~

网友:
怪不得要90度。。。

数字电桥自由轴法。。。

发完贴才看到是你的帖子

我给的仿真图最好换成74HC14那个是CMOS施密特的

1/2电压反转的

网友:
另外。。我的电子E站搬家了新的群号码看我的签名。。。

网友:
越盖越精彩

楼主:
回复【22樓】ju748  持誠求真
另外。。我的電子e站搬家了新的群號碼看我的簽名。。。

神兄,好久不见,来了台湾也不通知一声,

之前一直在找你都不见人,我加入你新的群了,

请多多关照哦。

楼主:
回复【17樓】mitchell
買本書來看吧,有一本日本人寫的好像叫pll電路設計xxx很容易入門,你網上搜一下。用pll的話:可以使用90相差的鑑相器,9樓已經提到了;如果使用倍頻,建議2倍頻後,取倍頻信號下降沿做時鐘,原信號做數據,通過一d觸發器,就可以實現很好的90°移相。
4倍頻的方案不可取,不能確保和原始信號的相位關係。
如圖:
......
请问一下两倍频可以用哪颗IC来完成?
没有做过,实在陌生,求资料,谢谢。

楼主:
请教大家有没有用过 74HC4046 PLL IC?
这颗好像可以做倍频应用。

楼主:
回复【19樓】ju748  持誠求真

持誠求真大哥:

这个电路我做出来了耶,只不过发现那个电容用1U太大,改小一点变成 47n 就可以动作了,
输入 10KHZ 方波信号後,调整两个 VR,就可以得到落後输入信号 1/4 周期的方波,
请问这种电路是不是单稳态电路呢?

楼主:
请问有没有什麽方法可以用正反器的方式将一个方波延後 90 度後输出,
因为用单稳态电路的 RC 时间常数容易受温度影响不稳定,
最好是能用计数器之类的数位方式完成,谢谢。

网友:
你的系统为何要这样要求

楼主:
回复【30樓】888888888888
你的系統為何要這樣要求
请叁阅我的另一篇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89099&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我做,我是先产生4倍频率或以上的脉冲然后做两路90度输出脉冲,

网友:
将一个方波延后1/4个周期不难(不是半个周期, 90度相位差是 1/4 周期), 最难的是同时产生一个和方波是同相位的正弦波。即:

1. 正弦波, 100KHz
2. 方波, 100KHz, 和(1) 相同相位
3. 方波, 100KHz, 90度滞後(2)

做到 1 和 2, 或 2 和 3 的要求都很容易, 但 1,2和3 一起便非常不容易, 由其是频率并非固定的100KHz。

网友(2011-09-11):
回复 网友C:

PLL四倍频和原信号未必是同相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LL做倍频是很常用的,74HC4046根据选用的鉴相器不同,输出信号和原信号相差是不一样的,使用时要选对鉴相器

网友(2012-02-21):
正交锁相

网友(2012-07-29):
这个讨论很有意义啊,了解到了很多关于频率操作的方法

网友:
峰值减输入

网友(2016-08-20):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請問一下 ...

这个在2倍频时钟占空比不是50%的时候就不对了吧?

网友(2023-08-30):
引用 楼主:
回复【8樓】mitchell
pll毫無疑問是最可靠的辦法。
另外,如果頻率穩定,幅度穩定,5樓的辦法也相當不錯 ...

我也在研究PLL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