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华南自动化展深度报道

楼主(2011-06-30):
6月29日,第十五届华南自动化展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同时天气预报:全天暴雨......顾不了这么多了,去吧
尽管告诫自己不要拿太多的资料,只拿产品手册不要宣传材料,还是拿回来两大袋资料,好沉啊
肩背资料袋,手拿相机,哆哆嗦嗦地拍了些照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 大家爱看的机械手

东芝机械手,在演示装配电机

这个也是小日本的

这个场面最大

摆棋子

这个也算吧,

楼主:
2. 电机

展出的电机不外乎伺服和步进两类,看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厂家的演示和营销本领

这一家制作了一些小巧精致的机构,展示伺服电机特性,生动有趣,围观的人很多

也玩风火轮?

转转转...这是小意思

这么傻呼呼地摆着,是没人看的

直线运动电机,速度和力矩都不小

电动凶器,很是有力

有几家展示一体化电机,这家是日本的,只需要连接电源,USB接电脑就可驱动

DD马达,优势是旋转分度精度很高(介绍说是微秒量级)

可以做成外圈旋转或内圈旋转. 中间空可以插轴或过导线 (普通的旋转机构就是电缆难处理啊)

楼主:
3. 三轴系统

这几年都很滥了,很多但不吸引眼球了

网友:
很精彩 楼主能多上点图片吗

我天天在实验室做得这些事情 在看看展会上 我简直一坨呀

楼主:
4. 直线运动模组

今年这类产品展出很多,搭建多轴运动系统变得很简单

比较新颖的是这种齿条结构, 本以为这种产品力矩比较大,而厂家介绍说特点是速度快

这种结构没有间隙(回差)

旋转也可以

楼主:
5. 减速机

减速机只认真看了这一家,全部是各类行星减速机,做机器人的关键元件

中空孔的

这个是透明的演示产品,说明无间隙行星减速机原理,可惜俺看不懂. 只知道有行星齿轮这种东西,但不知道"行星齿轮有很多很多种"(厂家销售人员的原话)

转90度的

用于多轴同步的

楼主:
6. 机器视觉

展出机器视觉的好像只有这一家,也是行业内水平较高的

条码标签识别.可以迅速识别运动的传输带上各种物品上的标签内容(条码和数字字母). 物体有大有小,标签位置各异,但识别速度很快.
摄像头体积很小,一个五万块(我没听错吧!)

迅速找到条码

这个也是标签识别,旋转速度很快,人眼根本看不见

发现缺标签,显示红色

这个貌视比较复杂,也没看懂什么用途. 刚到的时候看见工作人员在给一个美女热情地详细做解释,轮到我过来就......

楼主:
7. 其他东东

各种传感器展示,很花哨吧

螺栓紧固电机,用在自动设备上的

带空调的电控柜. 在南方一定要装空调啊,天气潮湿的时候,柜子里面能放出水来,下次一定要装这种柜子

无风扇的工业电脑模块

嗯,搞一个用来做车载电脑,一定很爽啊

电动气缸.展示的这个缸的压头能输出6000N的压力.

电动缸的特点,有点类似液压缸

各种信号灯,老外的产品真是精致,如艺术品一般

网友:
有谁能解析一下5楼的齿条传动机构是怎样消回隙的吗?

楼主:
8. 应用类展品

自动绣花机,俺不是MM,不感冒,卡一张照片走人

IC烧片机. 刚按下快门,一个美眉冲出来大喊不许拍照! 抱歉抱歉,比你快了1/50秒
仔细看完展品以后,其实也没什么嘛(不好评价)...

这个是CKD展示的悬浮系统, 两条黑色的塑料板是某种特殊材料制成的,有微小的气孔,压缩气体从表面喷射出来形成气垫.

某公司展示的几台自动打螺丝机器,引来无数人围观(大都学生模样吧)

而我只认真看了一下供应螺丝的夹头. 图片中透明的气管是供应螺丝的,压缩气体驱动.

网友:
高端货啊!

楼主:
最后来一张全景.今年的自动化展和什么水展放在一个展馆里面,实际上参展的不多(好多巨头没有来啊),其实自动化展每年的规模都不算大,还需要努力哦.

11点进场,逛完一圈,已将近三点了,还没吃饭呢.赶紧下底层饮食区,只剩下这个了....

坐我前面这位,吃完了还把餐盒整齐地摆放好放入塑料袋中, 真是个好孩子!

向你学习!

------------------- 完 ------------------

网友:
顶,大开眼界

网友:
晕,最后一张我看见步科了,我的老东家。
o(∩_∩)o 哈哈

网友:
路过..真的不错,本来想去,但是没有时间!

楼主:
回复9楼: 有谁能解析一下5楼的齿条传动机构是怎样消回隙的吗?

摆线型齿轮,正反方向多点啮合.

现场没顾上拿资料,上一张官网上的Flash

*零背隙
  摆线型的多齿同时啮合。总有两个或三个齿啮哈,这样便在又向消除间隙。
*高精密精级
凸齿和滚柱相配合,不使用齿轮。进给精度和定位精度几乎等同于滚珠丝杠的精度。
*低噪音低振动
滚轮摆线齿作高效的平稳运行。无啮哈噪音,无明显的运行噪音。几乎无震动。
*长距离高速度
它具有滚珠丝杠无法完成的长距离进给。高速运行时超过180m/min.
*结构简单
齿轮和齿条调套装置原理,加大了产品的自由设计空间而易于安装,降低费用。
*超高的运行性能。
由滚动到直线的新式转化装置到能够做到“通过降低费用而使产品增值”。

网友:
引用图片【8楼】NeverStop

电动气缸STP-86D 是谁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动气缸stp-86d 是谁家的?
信浓马达展台上看到的,无资料.
电动气缸实际上就是用伺服(步进)或直线电机传动的,外形像气缸而已

网友:
不错哦,开眼界

网友:
有谁能解析一下5楼的齿条传动机构是怎样消回隙的吗?
>>>>>>>滚销和齿条时刻保持2-3齿是接触的,因此正逆方向上不产生齿背间隙
而采用可以实现复数啮合的次摆线齿形

这里有详细的手册

网友:
打开眼界啊。。

网友:
强力顶啊~着实开眼界~

网友:
真是高级货色

网友:
開眼界了
也真該去逛逛

网友:
真够先进的

网友:
引用图片【10楼】NeverStop

看来好像是刺破烧录?

网友:
楼主的 记忆力 和 解说 都很强.

网友:
外行看热闹,好看………………

另,也庆祝一下突破50贴,据说是有机会摘掉 待审核  的帽子!

网友:
可惜我没去!!!

网友:
谢谢,大开眼界了!!!

网友:
我30號去看的!很多機器視覺的東東~

网友:
那个“螺栓紧固电机”不知卖多少钱。

网友:
没什么意思  小家子气

网友:
那个类似链条传动的东西没啥技术,就是链条链轮原理,和齿轮齿条区别不大,精度由制造和装配来保证,装的有间隙就没有精度了 ,

网友(2011-08-22):
大开眼界了,有机会去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