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 输出的电压降低

楼主(2011-06-30):
我在调试一个led 矩阵时,由于用HC595驱动显示不太亮,后正极端加了ULN2803 (Toshiba公司)驱动,结果发现ULN2803的输出的高电平很低不到1V,在其输出端加上拉电阻10K,才输出正常。在网上搜索ULN2803的应用电路,一般都不加上拉电阻的。不知何故,请指教!谢谢!

楼主:
有人认为:ULN2803跟ULN2003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只能接收灌入电流。 区别就是2803可以驱动8位管脚,2003只有7个管脚。

如果真是集电极开路的话,接上拉电阻就是应该的,但为什么只能接收灌入电流呢?

网友:
开漏输出

网友:
楼主都不了解芯片性能,2803控制正极?

网友:
开漏输出,估计楼主看了一个非门的示意图。

网友:
我用ULN2003,输入输出都加了上拉电阻,驱动数码管,正常。

网友:
2803/2003啊好用来控制负极,开漏的嘛

楼主(2012-10-19):
谢谢各位的提醒和帮助!

网友:
因是开漏输出,不加上拉 没效果

网友:
晕,估计没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