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8051F330擦除一页flash单片机就自动重启了

楼主(2011-06-30):
c8051f330芯片,按照芯科官网下载的一个FLASH固件操作例程,擦除最后一页(0x1c00-0x1dff),试了几十次了,没有一次成功
请各位高手指点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以前用过C8051其他的型号 我大概记得(不一定很准确),最后一页包含flash保护位,如果擦除好像会复位,你仔细看手册
现在已经不搞C8051了

网友:
你看看C8051F的的复位
C8051F复位源 (原文件名:2011-06-30_214804.jpg)

网友:
最后一页好像是有点特殊 以前似乎有点印象 在哪里看到过 你到网上搜搜

楼主:
非常谢谢 psbhero
OurWay
以及xlsbz
晚上我就来试下

网友:
把看门狗关了试试

网友A:
对啊  你程序一开始 有没有关闭   看门狗!!!!!!!?????????????

楼主:
感谢lhj200304网友以及liangjiatian网友
看门狗我在启动代码里就关了

我昨天晚上试过了,确实是擦除最后一页就会复位,尽管没有设置过安全选项字节,擦除其他的页就不会复位。
最后一页比较特殊。回头我再多做下试验,总结下其中的一些规律
再次感谢各位网友的帮助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重启我倒是没有遇到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最后一个扇区是保留扇区, 擦除操作无效
最后倒数第二个扇区是加密扇区,仅允许写及仿真器擦除, 软件擦除无效.

网友(2013-04-10):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 ...

加密扇区,在文档那里有这样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  你程序一开始 有没有关闭   看门狗!!!!!!!????????????? ...

C8051F上来就要关狗,曾经被狗咬过的飘过。

网友:
这个好像是有保护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