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近段时间研究防止HEX被修改的成果,CRC16 HEX文件自动修改生成器,使产品上每个HEX

楼主(2011-06-30):
共享近段时间研究防止HEX被修改的成果,CRC16 HEX文件自动修改生成器,使产品上每个HEX文件的内容均不一样,在单片机内部运算CRC16,若结果不对,程序会工作不正常.......

CRC16 HEX文件自动修改生成器使用说明:

    用VB做了个自用的CRC16工具,该软件本意是为个人用于一个项目上,有的地方图省事直接写在源码上面了。感觉还是搞成通用的比较好,更方便有此需要的网友,现已初步完成,奉献给大家。可以随意传播,但请不要更改版权信息。

软件功能及工作流程说明:
1、输入指定的HEX或BIN文件
2、指定输出文件位置
3、根据需要可选择设置随机数地址,最多有6项可选,可在任意位置生成随机数(随机数有三种格式可选:填充00、FF、随机数),存储于指定的FLASH 地址。START:表示起始地址,END:表示结束地址
4、根据需要可选择设置CRC16地址,最多有6项可选,可在任意位置计算HEX或BIN文件的CRC16值,存储于指定的FLASH 地址。START:表示起始地址,END:表示结束地址
5、设置CRC16多项式权值以适用不同计算。
6、根据需要可选择设置在指定位置加入唯一ID识别号
7、根据需要可选择设置在指定位置加入编号,编号可以自动加一,减一或保持不变,人工输入。
8、指定CRC16的多项式,及权值,一般常用的为:0xA001  0x1021  0x8005  0x8048等
9、指定文件的输出格式可以为HEX或BIN文件
10、根据上面10项设置,点“执行”自动生成新的HEX或BIN文件至指定输出目录。
11、点“计算”,是计算CRC部分的结果。注意CRC结果指定,地址设置。
12、用烧写工具直接烧写新生成的文件。这样每个芯片的HEX内容均不完全一样,防止多片同时被破_解,用多个HEX作比对。
13、如果可选框全部不选,可以完成输入HEX 输出BIN或输入BIN输出HEX文件格式的转换

注意:点“计算”仅是计算输入文件指定地址的CRC16值,“执行”是计算输出指定地址的CRC16值。

用雁塔菜农的hotwc3做校验,检测结果的正确性,
Hotwc3地址: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如下图:
选CRC16多项式权值A001,明文ID及本机编号的HEX值:”010203040506070809000A0B0C0100”    点“运算”,CRC结果为0x8A7C,表明结果计算正确。

生成文件目录索检:

在此特别感谢雁塔菜农和John Lee老师的指点,谢谢!
欢迎各位提出任何意见和建议.......

作者:烈火狂龙    2011年6月30日

--------------------------------------------------
修改原因:软件更新

网友:
再多说几句呗。都有啥用处?就为了“每个芯片的HEX内容均不完全一样,防止多片同时被破_解,用多个HEX作比对。”这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多说几句呗。都有啥用处?就为了“每个芯片的hex内容均不完全一样,防止多片同时被破_解,用多个hex作比对。”这一点??

帅哥,你的那套自行车设备多少钱啊?

网友:
我在源码里面把CRC数组的值改变一下

每改变一次编译一个HEX

是不是也能起到这个效果??

楼主:
光一点就没意思了,这个软件是HEX文件自动修改生成器,用于生成新的HEX或BIN文件,再配合单片机内部运算CRC16,指定唯一ID,外部的ID更好,程序中检查唯一ID以及版权信息以及整个FLASH芯片有没有被改动,若HEX有任处被改动,则CRC值结果不对,程序会工作不正常...

楼主:
8楼的,我原先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每改变一个数组你得重新计算CRC,再重新编译吧,如果多处分段计算CRC,那是累死人不偿命的,哈哈,现在这个可以自动完成。

楼主:
包括外部硬件的唯一ID也能在这个软件上输入,不用再为这种事情麻烦啦。

网友:
新东西,标记下。

网友:
别人直接复制一个,盗版的大家都一样。。。

楼主:
没那么简单吧,若有指定外部硬件唯一ID,大家都一样,日子肯定不好过的,哈哈。。。。。。

网友B:
stm32就是个例子
唯一ID也可以任意改。。。
这种情况 无用

网友:
这样是不是生成了N个HEX文件?
烧录到每个MCU的文件都不同?

太麻烦了

楼主:
【16楼】 Vectorque:若用外部硬件唯一ID,你也任意改?

楼主:
【17楼】 linghu2 令狐二中:若用了唯一ID或其它方式,我没想到有比这个方法更简单的了,呵呵。

------------------------------------------------
修改原因:改错字......

网友:
为题是,复制程序的时候也把硬件ID一起复制了呢~只要我不要联网啊之类的,单独一个东西运行,相同的ID也没关系

网友:
【16楼】 Vectorque

STM32F的内部ID能修改吗?不是厂家已经固化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17楼】 linghu2 令狐二中:若用了唯一id或其它方式,我没想到有比这个方法更简单的了,呵呵。

有,在程序第一次运行时候,自己运算唯一ID,自己改写部分FLASH(IAP),这样烧录的文件是一个,但是读出来的HEX都不同

楼主:
【20楼】 huangdog :为题是,复制程序的时候也把硬件ID一起复制了呢~只要我不要联网啊之类的,单独一个东西运行,相同的ID也没关系
---------------------------------------------------------
关键是ID不相同,不定期随机出现问题,不会好用的。呵呵。

楼主:
【22楼】 linghu2 令狐二中:我有做尝试,方法太麻烦了,BOOT区,可能还要要它干其它事,所以想到直接改HEX或BIN文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22楼】 linghu2 令狐二中:我有做尝试,方法太麻烦了,boot区,可能还要要它干其它事,所以想到直接改hex或bin文件了。

IAP,怎么搞出BOOT区了?我不知道你用哪个MCU,具我知道STM32,就可以IAP,把FLASH当作EEPROM使用!

网友:
一个hex文件加了crc在里面以后,crc又变了,再修改又变了,楼主咋解决的?

楼主:
呵呵,我目前用于AVR上面玩。

楼主:
【27楼】 little Monkey :你别把CRC运算的结果放于被运算的那段代码中啊,这样每搞一次CRC的值肯定会变的。

网友:
要唯一ID啊!我还以为不需要能。防破_解真的是很头痛的事,尤其是小东西上。
回7楼,车子是公爵500,其它都是淘宝买的,不贵。

网友:
原来还有这等东西啊?不过估计要是用于大产量就麻烦了......

楼主:
有硬件唯一ID当然更了好了,呵呵。就是没有,也没有关系,更主要的是可以在源码里写入版权信息,通过特定方式展现出来,如液晶显示,串口通讯等........,如果破_解者这些信息都要改,那好,不是改一个字节二个字节能完成的了的。得改一堆CRC结果,而且分别在不同的地址。没有CRC多项式及初值,出值等是没那容易得出正确的数值的,再存于特定地方的,嘿嘿。再者可以让代码空白区自动生成随机数,而这此随机数也是参与CRC运算的,破几个片子HEX都不一样,没那么好分析,估计得气死.........

网友:
感觉用处不大,别人盗版你的东西,直接完整的copy了片子不就好了,一样能用。

楼主:
【34楼】 iloveh :如果别人一样“能用”,我也就没有必要大费周张去搞这个了,呵呵。别人一个字不改,就不怕原作者通过特定方式,读取内部版权信息...........,还有若有外部硬件唯一ID,ID和芯片中的对不上号,就不怕不定时的随机故障出现?而且这些是不可预料的。如果要改,那就好,让他去理乱麻去吧........

网友:
是一个比较好的想法,可以借鉴。

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的想法   “就是不让你改带版权信息的  烧写内容 气死你”

标记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生成CRC的值都存在不同地址上,还是相同地址上的?
所生成的程序中,除人为添加部份外,程序功能部份是应该是相同的,那么可以通过分析相同部份能得到程序吗?

楼主:
【44楼】 liangyurongde:请教一下,生成CRC的值都存在不同地址上,还是相同地址上的?
所生成的程序中,除人为添加部份外,程序功能部份是应该是相同的,那么可以通过分析相同部份能得到程序吗?
--------------------------------------------------------------------------------------------------------
填充随机数\CRC16结果\唯一ID\本机编号\全部可以指定任意地址。引入了随机,数,分析相同的不可能得到全部程序,ID及CRC结果可以放入随机数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的想法   “就是不让你改带版权信息的  烧写内容 气死你”
标记

都不知道谁气谁,我被人盗过,LOGO,信息等等,所有都盗版你的,然后还让你做售后服务。谁气谁还不知道呢。

网友:
48楼,肯定有办法确认是自己的东西啦,哈哈!!

网友:
想问下楼言主,修改了HEX文件,怎么保证原程序的正确执行?

楼主:
【51楼】 love_TYQ :想问下楼主,修改了HEX文件,怎么保证原程序的正确执行?
-------------------------------------------------------------------------
在原程序中确定唯一ID及CRC16结果的地址,后续只要在这个软件改就可以自动完成,唯一ID修改及CRC16运算结果的修改,因为ID及其它内容改了一个字节,那么CRC16的结果也要同样更改,否则程序运行出错。解决了批量生产时自已头痛的问题,不要每换个ID去修改一下源码,再去仿真一下CRC结果,再编译,得出HEX......

网友:
此做法不错,坐等验证结果!

楼主:
软件修正一处产生随机数BUG,需要的网友请去楼主位下载.......

网友:
不错,对外部硬件唯一ID的器件作用大些

网友:
不是很清楚,是不是须要程序中确认唯一ID与CRC值,唯一ID一变,CRC变,那程序中如何判断??恳请楼主指教!谢谢

楼主:
这个软件就是要使唯一ID与CRC值一一对应。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盗版者不能修改版权信息、ID、或芯片内其它任何地方一个字节,否则,程序可能会乱执行,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
防止HEX被修改的成果,CRC16 HEX文件自动修改生成器,使产品上每个HEX文件的内容均不一样,在单片机内部运算CRC16,若结果不对,程序会工作不正常.......
要顶!

网友:
没弄明白如何实现的。
没弄明白会不会把中断入口弄丢了。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一般使用芯片ID号处理。

楼主:
举个例子,现在假如在源码中写入版权信息。

在HEX文件地址:

打开软件计算版权信息的CRC16结果,存于XXXX处,在MCU中直接运算版权信息起始地址至存于XXXX处CRC值的地方,则CRC16结果为"0“,用CRC16的结果与其它变量异或如:
for (i=0;i<1024;i++)
    {
        para(i)= EEPROM_read(i)^CRC_DATA16;
    }
则参数的内容不会变,如果CRC结果不为0则参数内容会变,那么程序执行的结果必会出错。

网友:
这样做不适合量产,没法生产,请楼主指点可以量产的加密方法

楼主:
晕,这个软件就是在一定程序上解决量产问题的,不用每改一次ID或编号等,都要在源码上改再编译,再仿真CRC结果,再编译的生成HEX或BIN文件的烦恼.可以根据此种思路,将下载软件的功能也集合到一起,输入ID或其它信息,软件自动完成直接下载会更爽的,哈哈。

楼主:
如果我不共享软件以及思路,直接说怎么样用CRC16防止HEX文件被修改,又有何用?每个HEX不一样,不能批量,那不是累死人不偿命的活。。。。。。,现在反过来就简单多啦。呵呵。

网友:
还没完全搞明白,再想想!!哈哈,楼主,很牛。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非常好,先存一下,需要时再研究了,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旧公司也碰到过,分明是人家盗版的,售后还回到原厂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不知道如果我的hex经你这个东西一加密,单片机自己估计都不认得了吧?

网友:
这个思路太给li了。

楼主:
【81楼】 marshallemon :显然你还没明白这个流程,呵呵,要在单片机中运行CRC16,当中关键的地址你要知道存在什么地方,否则在软件上面乱写一个地址,只会让你的代码出错,只会起反作用。这是一把双刃剑,玩的好的可以所向披靡,不懂原理乱来的只会伤到自已。

楼主:
51或AVR也好,其它型号容易解密的也罢,想解密就让他去解吧........

网友:
虽然不知道怎么用,但非支持不可

网友:
又一个好的思路出现了,顶

网友:
有空再慢慢看下,特别对便宜单片机有用,贵的单片机解密费都很贵了

网友:
也许有用,先留下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哈哈。编译好的文件,一修改,不是不能正确运行了吗??

网友:
flash芯片不加密,你这个好像没有用呀!

楼主:
LS的两位,显然还是没能理解这个思路,哈哈.........所以才有此问。要在单片机中运行CRC16,当中关键的地址你要知道存在什么地方,否则在软件上面乱写一个地址,只会让你的代码出错,只会起反作用。这是一把双刃剑,玩的好的可以所向披靡,不懂原理乱来的只会伤到自已。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个思路:
1、如果没有外部ID,全盘复制芯片HEX,则楼主此方法无效。
2、如果有外部ID,那么可以在MCU中以此外部ID进行一些计算,得出参数。如果参数正确则执行,如果参数错误则程序不执行。

   在此种情况下,有些人可能会想我得到你的HEX后进行反汇编,在你直接JUMP到正确执行的入口,或者改掉你的“不执行程序”语句。
   但这种方法是要改HEX的,那么HEX的CRC会变,程序自己会侦测到被改了。可以执行自毁或者故障程序。
3、显示版权信息,让卖的一脸皮上有些麻烦。但不是主要的。但对脸皮厚的D版者没有多少作用。

我有个问题:假如我改了你的HEX,改的内容是把你的自毁或者故障程序跳过,然后随便你的CRC怎么算,楼主的方法还有用吗?我想到的有一点用的方法就是在程序的逻辑上多设置一些探测程序,不要直接故障,还是乱调用程序,D版的人改了一处还有多处,逻辑弄复杂一些。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被盗的程序正常运行。被盗的程序表现有时功能正常,但有点是“跑飞”,因为探测到的程序不是自毁而是神经错乱一样乱执行,这样才会让D版的人头痛。

等D版的人弄清里面的逻辑错误,那耗费的精力可以重写程序了。

楼主:
哈哈,大胡子切入正题了。
------------------------------------------
1、如果没有外部ID,全盘复制芯片HEX,则楼主此方法无效。
3、显示版权信息,让卖的一脸皮上有些麻烦。但不是主要的。但对脸皮厚的D版者没有多少作用。
------------------------------------------
没有外部ID,确实不太好处理,但是HEX文件起码不能被随意改写,如版权信息等,改动一个BYTE,整个代码会工作不正常。

------------------------------------------
2、如果有外部ID,那么可以在MCU中以此外部ID进行一些计算,得出参数。如果参数正确则执行,如果参数错误则程序不执行。
我有个问题:假如我改了你的HEX,改的内容是把你的自毁或者故障程序跳过,然后随便你的CRC怎么算,楼主的方法还有用吗?我想到的有一点用的方法就是在程序的逻辑上多设置一些探测程序,不要直接故障,还是乱调用程序,D版的人改了一处还有多处,逻辑弄复杂一些。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被盗的程序正常运行。被盗的程序表现有时功能正常,但有点是“跑飞”,因为探测到的程序不是自毁而是神经错乱一样乱执行,这样才会让D版的人头痛。
等D版的人弄清里面的逻辑错误,那耗费的精力可以重写程序了。
------------------------------------------
要的就是你后面讲的效果,如果都给跳过去了那就不好玩了。呵呵。CRC可是全芯片及代码段分段计算,不要在一处计算CRC,而是程序在多处分段计算,重要的部分全部用CRC校验,现在软件上面只做了3个,其实可以更多的。计算的结果不要直接用判断语句去执行,而是用异或,结果与重要的参数异或,如果结果不对,那么参数值必定改变,原来假如延时1秒,可能就要变成200秒等不定数,故障出现是随机的,这样让人半天才找不到故障入口,CRC结果不对,可以改变函数指针,让它乱调用等,程序要让他一直执行,但是执行的结果不是他想要的就行。其它的随意发挥,呵呵。

楼主:
分段计算及整个芯片计算CRC16 是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如果一直用仿真太累,总不能换个ID仿真一次CRC吧,那样费时费力,所以花了工夫搞了这个软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批量生产的问题,呵呵。给大家提供一种另类的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那么简单吧,若有指定外部硬件唯一id,大家都一样,日子肯定不好过的,哈哈。。。。。。

唯一ID怎么读出来的?还不是用1-wire或者别的接口去读出来?我不用你的唯一ID芯片,我就直接用一个便宜的单片机代替你的唯一ID芯片,所有产品ID统一,行不?

楼主:
呵呵,比如GSM模块等。。。。。你也用单片机去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没那么简单吧,若有指定外部硬件唯一id,大家都一样,日子肯定不好过的,哈哈。。。。。。
唯一id怎么读出来的?还不是用1-wire或者别的接口去读出来?我不用你的唯一id芯片,我就直接用一个便宜的单片机代替你的唯一id芯片,所有产品id统一,行不?

最好的最笨的办法是用多种单片机,什么PIC的,AVR的,台湾的,海尔的,CPLD,FPGA什么的能用的都用上,各管一部分功能,互相验证ID。让它破_解去吧。。。。

网友:
大胡子的方法, 不错。最好有台系的那种都没有标识的。搞几个厂家的、哈哈

网友:
收下有时间试试^_^

网友:
收下研究看看

网友(2011-08-24):
只要反编译到 检查校验值部分的跳转也可以 。不过太费劲了。。。 这招不错

网友:
获益良多!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共享近段时间研究防止hex被修改的成果,crc16 hex文件自动修改生成器,使产品上每个hex文件的内容均不一样,在单片机内部运算crc16,若结果不对,程序会工作不正常.......

能害怕被别人破_解的程序,其实都是些成本低廉技术含量基本没有的东西,或者简单的说,本来就是山寨货,当然怕别人拿来再山寨一遍,也算是中国特色之一吧……

回复 网友F:
最好的最笨的办法是用多种单片机,什么pic的,avr的,台湾的,海尔的,cpld,fpga什么的能用的都用上,各管一部分功能,互相验证id。让它破_解去吧。。。。

搞这么扯谈,你的器件成本绝对低不了——问题在于,能容忍如此成本的产品,那通常是市场狭窄、人情关系大过技术的东西,这些东西真的会怕破_解么?

=

总之,我一直认为,做产品,MCU部分,加密位的熔丝该烧还是要烧的——那是对别人(包括可能的仿冒者)最基本的尊重,就好像上公共厕所要记得关门一样;但把 MCU 加密搞成好像阿波罗计划一样,那就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单纯的嘲讽了——只能证明自己无论技术实力还是人脉关系还是市场开拓能力,都远不如人,只能靠着曾经的一点申请不到专利的小聪明炒冷饭吃过活……

网友:
有时间试试^_^

网友:
大致理解

楼主:
【116楼】 waitingconfirm :
能害怕被别人破_解的程序,其实都是些成本低廉技术含量基本没有的东西,或者简单的说,本来就是山寨货,当然怕别人拿来再山寨一遍,也算是中国特色之一吧……
-----------------------------------------------------------------------------------------------------------------------
对!哥小学没毕业,做的就是玩具,但是个人原创,个人玩玩而已。你不高兴可以滚远一点,没必要在此冷嘲热疯,来证明你是多么的有才华。。。。。。。

网友:
回复 楼主:
【116楼】 waitingconfirm :
能害怕被别人破_解的程序,其实都是些成本低廉技术含量基本没有的东西,或者简单的说,本来就是山寨货,当然怕别人拿来再山寨一遍,也算是中国特色之一吧……
-----------------------------------------------------------------------------------------------------------------------
对!哥小学没毕业,做的就是玩具,但是个人原创,个人玩玩而已。你不高兴可以滚远一点,没必要在此冷嘲热疯,来证明你是多么的有才华。。。。。。。

这点器量都没有,说你什么好……

你有那闲工夫琢磨什么反破_解,不如把同样的精力用在找商机上,绝对比给自己的产品搞什么反破_解有利润的多

楼主:
呵呵,我自已高兴去做这些事,不行吗?难道我共享出来,也有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我自已高兴去做这些事,不行吗?难道我共享出来,也有错?

当然没关系,只是看到上面一帮人在叫好,觉得可能有些人的执著方向走错了,仅此而已罢了

网友:
先记下来!

楼主(2012-02-11):
晕,有不少网友私下和我交流,但不见其顶贴。

网友:
楼主的软件能打开最大多大的bin文件? 我的bin有180K, 提示打开文件失败.

楼主:
目前只能用于小于 64K FLASH的单片机。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 是否因为你的hex转bin代码仅支持64k回复【136楼】plc_avr 烈火狂龙
目前只能用于小于 64k flash的单片机。

弱弱地问一下, 是否因为你的hex转bin代码仅支持64k

楼主:
是的,hex转bin代码仅支持 <= 64k,比这个再大的没去搞,因为程序量大于64K了,一般人想反汇编,就是不加密,也够他喝好几壶的了。

网友:
呵呵, 以前写过大于64k hex转bin, 主要思想就是检测到扩展线性地址记录时, 把偏移地址左移16位, 再加上基地址, 就是当前地址, 然后在这个地址上存放数据, 就可以了.

再次支持一下你的作品

楼主:
谢谢楼上。待有空时再搞成大于64K HEX与BIN文件转换。

楼主(2012-04-18):
我准备换到BOOT区来做,自动修改FLASH或EEPROM,过后自宫BOOT。这样烧写文件同一个,写过后的芯片HEX每个都不同。更方便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就是个例子
唯一ID也可以任意改。。。
这种情况 无用

stm32就是个例子 唯一ID也可以任意改

请教如何修改, 谢谢!

网友:
我用的,将RC检验位写入程序来加密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5498-1-1.html

网友:
mark……学习单片机加密

网友(2012-08-01):
很不错,省了很多时间

网友:
感谢LZ的好东西,下载收藏了!
这个东东的关键是破解后的HEX文件不方便改,对于有唯一ID的片子,会运行出错,对于用在没有唯一ID的片子会藏有版权信息,可用于打官司。
有个建议,MCU制造商可以不公开唯一ID地址,如果MCU加密位启用了,内部自动生成一段防抄码,加在写入的HEX中,破解后的HEX写入新的片子里后,跟新片的ID一对比就复位,这样不用开发人员劳神费事的去掩饰读取ID,比对结果和防抄跳转。毕竟多数开发人员的主要精力放在开发产品上,面对解密的专业人员,加入少许防范措施也都很稚嫩,不堪一击。
我现在用了一款PIC新出的芯片,时钟校正寄存器有但不可读,是不是如我建议的这样,如果能结合楼主的加密思路对下载并启用加密位的程序进行校验加密就更好了。

网友:
很不错,总会有用到的时候,这帖顶。。mark!!

网友:
对于生产来说,能不能再智能一点啊?只要点一次下载或最多点两次下载,其它什庅唯一ID输入,算法,加密,CRC,统统软件自己搞定,最多第一次的时候设置一下地址(设置地址对生产来说还是太有技术含量了)或选项。这样,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就很好用了啦。

网友:
神马东西,MARK

网友:
没看错的话,LZ的程序应该是用来防止反汇编再改动程序的,而不是防止无限拷贝。

反汇编(例如IDA Pro)以后,通过修正几个关键的指令可以达到某些破解功能(例如放行某些注册了才有的限制)。
LZ使用了程序运行时机器码的CRC16校验,使得单独改变一个指令时,CPU可以检测到,进而抵抗改动。

至于软件是不是有防止拷贝的功能,这个我只能说没看出来;软件运行当中如果没有办法检测到CPU唯一的物理序列号,
也就没办法区分是否被拷贝,所以只要序列号不是CPU自带的不依赖于软件的,应该就不好使吧。

个人一点见解,有不妥之处望大家指教

网友(2013-04-24):
thanks,但可能用唔到,唔太理解,怕自己死了先

网友:
支持!!,給各兄弟

网友:
楼主,我是软件的“学前班学生”,怎样使用你这个好东东呢

网友:
mark一下有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换到BOOT区来做,自动修改FLASH或EEPROM,过后自宫BOOT。这样烧写文件同一个,写 ...

这样做会不会更危险,boot被破解会不会更容易

网友:
爪机无力

网友:
用AVR的OSCCAL可以实现,当然最好自己做个脱机编程器,这样下载的时候自动读取OSCCAL,然后计算CRC并填充烧录,我现在就这么玩。当然为了提高难度,你也可以在代码空余部分伪随机出一些字节,这样每个hex不一样的东西就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做会不会更危险,boot被破解会不会更容易

不会,因为第一次运行,进入BOOT区在特定地方修改ID,ID按不可逆算法来做。所有加密处理完全后,BOOT区代码自宫........死无对证。哈哈。就是芯片烧入的代码和运行一次过后的HEX会不一样。这样就是解密也没用,因为自动处理后的代码没有BOOT。处理不了ID。不知我说明白了没?

网友:
这个不错,lz厉害,收藏了。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有机会请你搞一台自动写hex的

网友(2013-08-12):
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2013-12-11):
make~稍后细读!

网友(2014-03-17):
又学习了一个加密的思路。

网友(2014-08-21):
引用 楼主:
不会,因为第一次运行,进入BOOT区在特定地方修改ID,ID按不可逆算法来做。所有加密处理完全后, ...

那 没有了 BOOT 下次更新程序怎么办呢?

网友:
http://wxtypeng.blog.163.com/blo ... 261201342955018164/

网友(2015-01-27):
感觉很高级,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