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求助】驱动lcd段码屏,出现鬼影...

楼主(2011-06-30):
6-30
     有一LCD段码屏,由pin脚直接驱动。
     编个简单程序测试之,竟有鬼影出现(所有段全显出来了,被控制显示部分更亮而已)
     主控芯片内有上下拉控制,上下拉各种测试皆无果。
     求高手解答...鬼影原理是什么?

-------------------------------------------------------------------------------------
7-1
    不接COM口,都能给我显出来了。
    具体情况是这样:
    本块LCD有14 PIN脚,4个COM口悬空,SEG口超过两个接通则会有显示。(用正常驱动程序进行驱动)

    这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电压问题,lcd随着电压升高,他的视角也随之变化,对于非静态驱动的lcd,未显示的笔画也有驱动电压,只不过比较小,所以在规定的视角看不见而已,显示的笔画驱动电压大,在规定视角正常显示。
有鬼影就是你的VCC太高,降低VCC或从更高的视角看就正常了。
还有,如果LCD中的液晶制作不过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是不是这就是传说中的偏压比,未显示电压/显示电压

网友:
一般是电压过高。。。如果可以把MCU降低到3.3V运行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LCD要求驱动电压为3V
单片机输出为3.3V

网友:
段式LCd是交流电压驱动的; 如果只用IO口来驱动的话,duty,bias,operation voltage是很重要的参数,
1、如果是电压问题,可以通过两个IO口,一个输出1,一个输入0,中间串两个电阻分各电压出来当com脚;
2、当然你也可以改变下扫描频率,一般是60HZ到100HZ

网友:
应该是电压过高引起!
楼主找到原因没有。问题解决了记得反馈给论坛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有点问题。
现在问题如下:
    要显示一个8字的内容,1,2,3,4,……8 都是显示8!其他8字倒是无显示...
好郁闷!!
    好好分析一下先!!

网友:
你的编码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编码应该没问题啊,
2ms扫描一次,COM口与SEG口_交叉输出高低电平驱动。

网友:
在各个扫描周期中插入熄灭周期,保证有很大效果,只要你的电路没有问题。比如说4个COM口,显示第一个COM口2毫秒,接下来要把所有的段熄灭2毫秒再进行下一个COM口显示2毫秒,再插入2毫秒熄灭,如此循环显示。

网友(2012-04-26):
学习  还没驱动手上的一个 段码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