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30那个系列的是双串口

楼主(2011-06-30):
各位大侠,小弟刚刚接触430,请问430那个系列的是双串口啊

网友:
我在用的f2481是双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好,我看看,谢谢

网友:
149  247 249 都是双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都看看

网友:
149  常用  还只用这个 吧

网友:
选5系列,性价比高。

网友:
不错哦,刚接触430,这MCU 资源很丰富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149  常用  还只用这个 吧

用24*系列吧,14*系列的复位不如24*

网友:
4系列有液晶驱动的,像448都是双串口的,
其他几个系列,好像不带液晶驱动的,双串口的型号随便找找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