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的DA 部分的运放增益是多少? 怎么计算的呢?

楼主(2011-06-30):
春风电源的DA 部分的运放增益是多少? 怎么计算的呢?

看了很就还是没看明白,AD 采样那两个运放看明白了

网友:
这玩意是个误差比较器放大倍数很高的具体多高不知道。

楼主:
是误差比较放大器? 运放的输出是实际电压与设置电压的差值吗? 感觉又不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环增益,尽可能放大误差

楼主:
运放的输出端的两个三极管组成的推挽输出电路只是用来增大输出能力的吗?放大后的误差又是怎么调节mos 管的输出的?

比较菜,多指教啊,,本人现在也正在翻书看。。。

网友:
那两个三级管是为了让MOS管快速关断设计的扩流电路Mos管漏级是模拟地运放输出的电压就是MOS管的G D电压春风大哥这样设计是为了让运放更好的控制MOS

楼主:
那运放的的输出是V+ 与V- 的差值吗?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U2A和U2B的直流增益为TL084的开环增益,大约100dB
电路为单零点积分误差放大器,和PI调节器是等价的,如下:
U2A:
传递函数,H(S) = (R7C3s + 1)/ R7C2s,
幅频特性,

U2B:
传递函数,H(S) = (R18C8s + 1)/ R7C7s,
幅频特性,

补充:结合电压电流采样回路的增益,以及功率部分的增益(随负载变化),根据闭环理论(闭环增益:AF/AF+1,精度:1/AF+1),就可以计算出电流电压的理论精度,以及100Hz工频纹波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