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程序如何改为 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使用AVCC作 参考源时 采集数据是对的

楼主(2011-06-30):
如下面设置参考源

A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2 原来  此处 为 AVcc作参考电压源 , 采集数据正确
//-----------------------------------------------
  ADC12MCTL0 = INCH_0+SREF_3;  //------        此处改为 VeREF+作参考电压源 ,但采集数据不对?什么原因
//----------------------------------------------
程序处,改为 VeRef采集数据不对,哪里有问题?

**************************************************************************************/
#include <msp430x16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i,j;

unsigned char A3results[4];  // compiler removes them because
unsigned char A4results[4];  // they are not used
/********************************n毫秒延迟时间函数******************************/
void InitClock(void)
{
                uint i;
                BCSCTL1=RSEL2+RSEL1+RSEL0;//XT2开启 LFXT1工作在低频模式 ACLK不分频 最高的标称频率
                DCOCTL=DCO2+DCO1+DCO0;//DCO为最高频率
                do{
                    IFG1&=~OFIFG;//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255;i>0;i--);
                  }while(IFG1&OFIFG);//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SELM1+SELS;//MCLK SMCLK时钟源为TX2CLK不分频
}
void delayms(int a)
{
   int b,c;
   for(b=0;b<a;b++)
     for(c=0;c<1000;c++)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nitClock();

  _DINT();                                   //关闭中断
  P6SEL = 0x18;                             //  A/D输入通道使能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8;           // 开启ADC12, 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3;                 // 多次采样

  //ADC12MCTL3 = INCH_3;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4 = INCH_4+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2 原来  此处 为 AVcc作参考电压源 , 采集数据正确
//-----------------------------------------------
  ADC12MCTL0 = INCH_0+SREF_3;  //------        此处改为 VeREF+作参考电压源 ,但采集数据不对?什么原因
//----------------------------------------------

   ADC12MCTL1 = INCH_1+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P4SEL=0x00;                               //P1口所有引脚设置为一般的IO口
  P4DIR=0x03;                               //P4.3  设置为输出端口
                             //关闭蜂命鸣器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 Sampling open
      while((ADC12IFG&ADC12BUSY)==0);
      i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f(i>700)
      {

      delayms(400);

      }
      else

      j = ADC12MEM4;
      if(j>2000)
      {

        delayms(400);

      }
      else

      delayms(2000);
    }
}

网友:
使用VeREF+作为参考源需要外部在VeREF+和VeREF-引脚施加参考电压,详细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