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烧毁请问

楼主(2011-06-30):
L298N的使用如图,使用的事24V 6W电机,使用直流电源供电时,电机能正常工作,但是接上24V 2A的开关电源后,一接通IN1(高电平),电机慢慢转了2圈后就停了,同时L298N剧烈发烫,再次使用时24V一上电就短路,说明H桥已经击穿,求问各位大虾,是电源驱动能力不足的 原因还是电机启动电流过大烧毁了L298N?还是其他原因?如何解决问题呢?感谢诸位!!!!!

楼主:
请忽略R15,是画错了忘了删掉!!!!IN 1、2、3、4都接5V开关

网友:
这个芯片很容易买到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直流电源上使用,芯片不会烧毁,接到开关电源上才会,所以怀疑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的原因??

网友:
L298 (原文件名:0903072214736bae0a687aab51.j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原理图搭建应该没问题,问题是板子放在直流电源上测试没问题,但是一放在24V2A的开关电源上就烧了芯片。。。

网友(2012-07-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 你的问题解决没,可不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635017844

网友:
问题应在“电机慢慢转了2圈后就停了”更多问题在慢转。

网友C:
遇到过类似情况....298控制直线电机,标称值也是24V2A,一次烧了上十片
判定
1、芯片比较水,达不到标称值所以容易烧
2、启动|工作中的瞬间测量到超过4A的电流...基本上用一个烧一个

网友(2012-09-24):
原理图中马达MG3的上端续流二极管怎么接到15V呢?是画错了吗?

网友(2013-08-30):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类似情况....298控制直线电机,标称值也是24V2A,一次烧了上十片
判定
1、芯片比较水,达不到标称值所 ...

敢问 兄台 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换一片新的,装上 OK 指不定哪次 转的时候 就冒烟了

网友:
1、限流
2、换大功率驱动器,能够超过峰值功率
3、换继电器<--用的这个方案

网友(2014-10-30):
我哭了,烧了四片了

网友:
用的lm2576心片

网友:
照图上的接法,15V  电机 D6  D9 那樣子不烧才奇怪
vs = 24v
out1,out2 ,
24V-24V 没事

out3 , out4
24 -15 = 9V  电压差 會讓D6,D9原本用来防护的整流管变成接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