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的K60讨论一下?

楼主(2011-07-01):
256 KB-1 MB闪存。快速接入、高可靠性具备四级安全保护
64 KB-128 KB SRAM
FlexMemory:32 字节 - 16 KB 用户可分段的字节写入/清除 EEPROM,适用于数据表/系统数据。 EEPROM 具有超过 10M 的周期和 70 μsec 写入时间的闪存(出现电力故障时不会发生数据丢失或损坏)。没有用户或系统干预便可完成编程和清除功能,完全运行状态下可降至 1.71V。此外,从 256KB-512KB 的 FlexNVM 还适用于额外编程代码、数据或 EEPROM 备份。
多达四种可配置分辨率的高速16位ADC。可采用单路或差分输出模式改善噪声抑制。可编程延迟块触发功能转换时间可达500 ns
多达两个12位DAC可用于音频应用模拟波形生成
具有 3 个高速比较器,通过将 PWM 保持在安全状态,提供快速准确的电机过电流保护。
多达四个64倍可编程增益放大器用于小型振幅信号转换
模拟基准电压为模拟块、ADC 和 DAC 提供精确的基准值,可以替换外部基准电压,降低系统成本。
ARM Cortex-M4 内核 + DSP。100-180MHz、单周期 MAC、单指令多数据 (SIMD) 扩展、可选的单精度浮点单元。
具有 32 通道的 DMA 适用于外围设备和内存,可降低 CPU 负载,实现更快的系统吞吐量。
交叉开关可实现并发多主站总线接入,增加总线带宽。
具有 16 KB 的指令/数据缓存能力可优化总线带宽和闪存执行性能。
独立的闪存库可以执行并发代码,实现固件更新,不会出现性能退化或复杂的编码例程。
IEEE 1588以太网MAC带有硬件时间戳功能,用于实时工业自动化控制环境下的精确时钟同步
USB 2.0 On-The-Go (全速和高速)。设备充电检测功能优化充电电流/时间,延长便携式 USB设备电池使用寿命。低压稳压器以5V输入电压提供120 mA,3.3V片外电流为外部器件供电。
带有 IrDA 支持的 6 个 UART,包括带有 ISO7816 智能卡支持的UART。具有多种数据量、格式和传送/接受设置,支持多种工业通信协议。
I  2 C 音频 (I2S) 串行接口适用于音频系统接口连接。
具有 2 个 CAN 模块,适用于工业网络桥接。
具有 3 个 DSPI 和 2 个 I  2 C。
硬件加密协处理器支持安全的数据传输和存储。速度高于软件方案并减少CPU负荷。支持DES、3DES、AES、MD5、SHA-1、SHA-256等多种算法
系统安全与篡改检测带有安全实时时钟和独立电源。安全密钥存储和内部/外部篡改检测支持不安全闪存、温度、时钟和电压波动及物理攻击检测
内存保护单元可为所有交叉开关的主设备提供内存保护,提高软件可靠性。
循环冗余校验引擎可以确认内存内容和通信数据,提高系统可靠性。
独立于时钟的 COP 可防止时钟偏移或代码失控,适用于面向家用设备的 IEC 60730 安全标准的防故障应用。
如果发生看门狗事件,外部看门狗监测器可将输出引脚设置为安全状态外部元件。

价格10K官方报价是6$以下  100M 512K Flash 128K SDRAM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有谁用过!!

网友:
现在处于研究阶段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不便宜啊,主攻哪些领域?功耗咋样?

网友:
何时批量供货?

网友:
批量供货后价格如何?
这些都是问题。

网友:
Kinetis MCU的批量生产发货预计于2011年第3季度开始

http://www.freescale.com.cn/media/2011/0615.asp
http://www.freescale.com.cn/media/2011/0616-01.asp

楼主:
应该性价比还是比较高到 集成度现在的芯片是越来越高了!!Freescale还有一款PPC芯片也是4can 2 网络 11 串行总线 才10美金左右 400M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性价比还是比较高到 集成度现在的芯片是越来越高了!!freescale还有一款ppc芯片也是4can 2 网络 11 串行总线 才10美金左右 400m

是哪款PPC产品啊?

网友:
高速16位ADC 是个亮点,不知道是否属实!~

网友:
关键是样片都得抢,还不定抢得到

网友:
飞思卡尔的样片似乎不是免费的

网友:
也想用这样的东西 不知道渠道……
当然 太贵了也不行

网友:
不会贵的

网友(2011-08-17):
在用,144引脚BGA的,想跑100M主频,还真不容易,要通过几级设置时钟才能跑到它说的100M,时钟很复杂的说。谁用谁知道。郁闷中

网友(2011-09-27):
时钟确实复杂一些

网友:
看STM32F4出货能不能快过Freescale
STM32F4目前官方网站上的参考价格是接近9$

F4主频168Mhz,192K SRAM

网友:
用过了,看我另外一个回帖吧。里面有基本说明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6490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AVR_ARM&bbs_id=9999

网友(2012-08-31):
请问做智能车k60与xs128相比有什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