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场效应管加了散热片还是会烫怎么办

楼主(2011-07-01):
场效应管已经加了散热片,但散热片温度都已经很高了,除了加风扇还有其他办法吗 请问大家

网友:
是不是没有完全导通?
不要只从外部想方法,内部也要考虑

网友:
场效应管上升下降沿是不是不够陡啊   场效应管的驱动电路驱动能力够不够

网友:
散热片不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 就是用来运放的啊 放大状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工作在了可变电阻区?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放大状态下吗  反正是工作在放大状态 而不是导通状态啊 ,就是用它来放大电流的

网友:
场效应管和三极管还是有些不同的地方的

我也是半桶水,不是很懂
我想应该工作在线性区,而不是可变电阻区

这是dz3w上面的一段话:

场效应管有截止区(即夹断区)、恒流区(即放大区)和可变电阻区三个工作区域。在恒流区,可将iD看成受电压vGS控制的电流源。gm、VP(或VT)、IDSS、IDM、PDM、V(BR)DS和极间电容是场效应管的主要参数。

网址是:http://www.dz3w.com/info/analog/0080189.html

楼主:
我就是把它做恒流输出的  放大电流的啊  输入的电流是固定的啊  内部能怎么解决啊  他内部的东西 我 又不能改

网友:
做放大器用的,那没办法,要么降低电源电压,减小功耗。
如果功耗不能进一步减小,只能加大散热面积。如果不加风扇,用黑色的散热器;如果加风扇,就无所谓了,面积足够大进行了。楼主最好仔细计算功耗,散热器的面积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另外,计算一下结温,最坏情况下,如果不超过120度,也是安全的。

网友:
功率管工作再放大状态电流不能太大的,因为这时候功率管的内阻会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量下Vgs有多大,对比datasheet看一下是工作在哪个区
你要控制电流,就应该工作在恒流区,通过Vgs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

或者把这一块的原理图贴出来,让大家讨论

回复 网友C:

放大区即恒流区
恒流区的内阻是很小的
可变电阻区的内阻比较大

网友:
MOSFET 做放大?
静态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
降低输入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大区即恒流区
恒流区的内阻是很小的
可变电阻区的内阻比较大

赞一下,看来这位大哥对半导体的基础理论很熟悉。
这个问题,一般人基本都会搞反。
MOS管做放大器,用的是饱和区。做开关,用的线性区。

网友:
你测量一下MOS管DS两端的工作电压,再测量下电流  就可以把MOS管的消耗功率算出来了,根据这个功率然后就要换合适的散热器。散热器合适的话 温度升到一定范围就基本维持不变了 ,当然最好保持通风

网友:
加散热吧,这个用法肯定发热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