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Multisim仿真求解答,谢谢了

楼主(2011-07-01):
最近要仿真二次变频和鉴频,要用Multisim,图是老师提供的,用的是MC3361,但是没有这个芯片,不知如何是好
还有就是有一个元件我是一次也没见过,不知道有哪位见过的,还希望您告诉我,谢谢了!

楼主:
就是图中的那个Z1 L455

网友:
MC3361

google第1  2条就是那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就是MC3361的左上角有一个叫Z1 L455的东西,完全没有见过,您仔细看看试试

网友:
很想帮助你,查了一下Multisim 11.02的库里没有MC3361,11.02的库应该是最新的(20005个元件)。也查了Proteus7.8和Tina9等仿真软件均无此元件,看来你只能自己搭建一个器件模型了。顺便说一下图中的那个Z1 L455 是陶瓷带通滤波器,用标准模型改一下参数就行。其它就没什么了,原理很简单,祝你成功。

网友(2012-05-19):
同求啊,最近做毕业设计,就差那个MC3361了,请问您现在有这个芯片了吗?有的话可以发给我一份吗,非常感激啊,真心跪了!

网友:
库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