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画原理图,分几张画该如何画呢?

楼主(2011-07-01):
层次式电路原理图设计?有没有例子啊,呵呵,参考一下!

网友:
以前用过一次,从例子中慢慢改的

网友:
要例子,它本身就自带了。

网友:
你可以用分块的方式来画,有一张图是所有所有模块的整合,然后每个模块单独一个原理图。

网友:
你可以在AD的HELP文件  找到帮助 应该是关于层次电路设计那部分,  例子的话可以参考软件自己带的例子   在安装目录的参考设计下。

附件就是层次电路设计的说明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