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FTP问题:显示“tranfer timed out.:

楼主(2011-07-01):
我的/etc/xinetd.d/tftp设置如下:

代码:

#/etc/xinetd.d/tftp
#default:off
service tftp
{
socket_type = dgram
protocol = udp
wait = yes
user = nobody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tftpboot
disable = no
per_source = 11
cps = 100 2
flags = IPv4
}

我在自己电脑的/tftpboot下建立了一个testfile,同时将
代码:
sudo chmod 777 /tftpboot

代码:
/etc/init.d/xinetd restart

进入到/home/下某个文件夹

代码:
tftp 本机 ip地址

代码:
tftp>get testfile

结果只传来一个0字节的文件(testfile有1.5M),显示“Transfer timed out.”不知咋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tftpd(服务端)没有启动,检查是否安装了tftpd,另外你的参数设置也有一些问题,如user = root,其他的看不到了,怎样设置网上都有,一步一步的耐心的配置,应该没问题的,最后别忘了关闭防火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现在问题解决了,我把tftpd,tftp,xinetd都卸载,重新安装tftpd-hpa软件,现在tftp可以正常通信!至于为什么xinetd无法成功,网上查了一下,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