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MSP430单片机的远程升级(利用串口或网络对程序进行更新),做过的请指点,没做过的大

楼主(2011-07-01):
最近想做MSP430F149单片机的远程升级,但在网上搜了一下,资料不多,下了一个TI官网的,但英文看的不是很懂。。。。。

请哪位做过的大哥指点一二!!!!

下面是TI官方资料:

下面是一个讲座的内容,关于远程升级的。。。

楼主:
看来没人做过???????????

网友:
我做过,通过网络远程下载到网关,自己开发了一个TCP/IP网关,在利用RS485总线下载到具体的模块。可以实现的。只不过HEX文件的更新没有参照TI的例程,自己定义了一种自主的下载格式,对HEX文件作少许改动,自定义下载到FLASH中。已用于批量生产中,比较稳定,中途掉电也不怕。相当于做了个引导程序放到430里面,然后再下载HE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否指点我一下???

我的邮箱:383953468@qq.com

网友:
思路是这样的,编写一个利用串口更新的引导程序。每次接受1页得数据。(我用的是F5438)然后写入相应的HEX对应的程序区。直到更新完毕。引导程序在整个FLASH中的位置不能和用户程序重叠,可以把引导程序放入另外一个FLASH段。(F5438 256K 4个独立的FLASH段)利用一个FLASH段的程序更新另外一个FLASH区的程序。整个实现过程有诸多限制,其实是一种取巧的方法。我自己开发的TCP网关不一定适合你的。我这里只是提供一种方法,我自己已经批量化了。偶尔会出错,但是程序不会崩溃。

网友(2011-10-18):
我用的也是5438的,经常需要更新版本,系统是GPRS的,远程升级也没有调通,求高手帮忙,QQ 414804689,老酬待议!

网友(2013-08-16):
有5系列的吗?

网友(2013-10-21):
可以考虑 我们的串口->WiFi/以太网 透传模块  自带IP协议栈  就可以方便的获取服务器数据 从而通过串口升级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5392-1-2.html

网友B:
看来要求这个蛮多。我下一歩也要加这个了。打算弄个类似bootloader的玩意

网友(2016-12-23):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求这个蛮多。我下一歩也要加这个了。打算弄个类似bootloader的玩意

哥们弄出来了吗? 最近开始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