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车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1-07-01):
智能小车用8节5号电池供电,也就能连续工作1个钟头吧,觉得太短了点,我想知道各位大牛们是怎么解决电能的问题的呀?

网友:
用拆机的笔记本电池  那个很猛 就是重量重了点

网友: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用大容量锂电池

楼主:
现在改为7.4V供电,准备用松下的18650两并两串,加一个7.4V的保护板,各位大牛觉得怎么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完了还得考虑如何充电的问题~

楼主:
初步选用TI的BQ24103来给串联的18650充电,各位大虾觉得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十几块钱的南孚充电电池,每节电压1.2V,4节正好可以给5V系统供电,驱动电机能力也很强

网友:
找两只常见的单串充电机串起来,就是7.4V平衡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5V的电压不是问题,关键是持续的续航能力所以准备用锂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准备用上面的BQ24103给串联的18650充电了,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串联的两只18650,需要有各自独立的充电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TI的BQBQ24103可以给串联的3.7V锂电充电的,我想试试。

网友(2012-10-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验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