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的 多进程操作系统 -- 最新移植到S3C2440 -- 2440BSP源码公布

楼主(2011-07-01):
经过两天的努力,终于完成了 S3C2440 BSP移植,并实际在 GEC2440 和 MINI2440上运行成功;
应用程序的二进制代码和源码都和 S3C6410 是100%兼容的,
之前在6410上的应用程序,无需重新编译,便可直接在2440上运行,这也实际验证了应用程序与硬件无关性...

操作系统内核 + 2440BSP 工程源码:

网友:
不错,下下来看看,楼主,有没有个中文说明啊?
手头有6410的板子,但是不知道如何入门,哪里有详细的教程不?

楼主:
SDK 和 6410版共用:
这个版本的内核有更新,ADS SDK的头文件 Kernel.h 用BSP目录下的Kernel.h更新一下.

用户移植到其它 2440平台,只要修改一下 LCD 和 Flash参数,重新编译后,
把生成的 Bin文件烧录到 NandFlash 或 下载到 2440 SDRAM 0x30000000 就可以运行该系统;

另外,用户也可以自行在BSP中添加自己的设备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下下来看看,楼主,有没有个中文说明啊?
手头有6410的板子,但是不知道如何入门,哪里有详细的教程不?

你是问 应用程序开发说明 还是 系统移植说明 ?

楼主:
在GEC2440上的运行效果:

硬件配置:
CPU:   S3C2440A   - 400MHZ
RAM:   SDRAM      - 64MB
Flash: K9F1208    - 64MB
LCD:   AT080TN    - 群创 8.0寸 TFT, 800x480

网友:
lz,您的SDK说明有吗?找你以前的贴子没有找到。
lz是研究所的吧。。。。。。。国立研究所应该做不到这种程度,难道是个人的????
lz的系统已经独立一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您的sdk说明有吗?找你以前的贴子没有找到。
lz是研究所的吧。。。。。。。国立研究所应该做不到这种程度,难道是个人的????
lz的系统已经独立一家了。。。。。

SDK可以用这里面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234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您的sdk说明有吗?找你以前的贴子没有找到。
lz是研究所的吧。。。。。。。国立研究所应该做不到这种程度,难道是个人的????
lz的系统已经独立一家了。。。。。

目前只是 "个人研究" ~~~~~~

楼主:
在Mini2440上的运行效果 ( 3年前用的Mini2440,4.3寸LCD显示效果很不错 ) :

硬件配置:
CPU:   S3C2440A   - 400MHZ
RAM:   SDRAM      - 64MB
Flash: K9F1208    - 64MB
LCD:   WXCAT-43  - 东华4.3寸 TFT, 480x272

网友:
要标记下 好东西

楼主:
后续将公布 基于ARM926EJ-S 的 S3C2416 / S3C2450 BSP 源码...

网友:
不明白的是楼主的操作系统能介绍一下吗?
为何游戏也能运行在你的操作系统下,也是linux吗?

网友:
楼主的操作系统有个名字么?
就叫多进程操作系统撒?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操作系统有个名字么?
就叫多进程操作系统撒?

还没确定叫什么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明白的是楼主的操作系统能介绍一下吗?
为何游戏也能运行在你的操作系统下,也是linux吗?

操作系统组成: 多进程/多线程OS内核 + 设备管理器 + GUI + FS
应用程序独立编译,动态加载运行;
在CPU 指令兼容的情况下,应用程序可以跨平台运行.
目前,提供约400多个API供用户使用,其中约80%的API是和 win32API 兼容的;

这些游戏演示是丛windows VC上移植过来的.

楼主:
"在CPU 指令兼容的情况下,应用程序可以跨平台运行" 的解释说明:

比如: 用户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 Test, 编译后生成了可执行文件: Test.app
但这个应用程序要在4个不同的硬件平台上运行,假设这4个硬件平台分别为:

ARM720:  SEP4020      + 16MB SDRAM  + 3.5 TFT,320x240,16bpp
ARM920:  S3C2410      + 64MB SDRAM  + 4.3 TFT,480x272,16bpp
ARM926:  AT91SAM9261  + 128MB SDRAM + 7.0 TFT,800x480,24bpp
ARM1176: S3C6410      + 256MB DDRAM + 8.0 TFT,800x600,24bpp

这4个平台CPU内核分别为ARM720, ARM920, ARM926, ARM1176,
虽然它们的硬件配置和物理空间是各不相同的,但同一份应用程序
Test.app却可以直接运行在这些不同的硬件平台上,并不需要为每个
平台都单独编译一份app可执行文件.

楼主:
S3C2416 / S3C2450 BSP源码已公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58649&bbs_id=9999

网友:
楼主啊 渴望您的联系方式,想拜您为师,就收了徒弟吧!

网友(2011-08-12):
资源: micro2440 , 800x600 彩屏 (GUI_Gdev.c 中修改) ; Nandflash:K9F1G08 (已经单选 #define K9FG08)
效果: 屏幕下方有4个平均分布的长方形,灰色的,有立体感,屏幕是灰白色的 (颜色相近,拍不出相片),其它没有了,
      点触摸屏,串口有数据出.
到下面的提示出错,请楼主帮忙分析原因.
*******************************************
* RO 80000000H - 8008641CH; Size: 549916
* RW 8008641CH - 8055B7B8H; Size: 5067676
* ZI 8008647CH - 8055B7B8H; Szie: 5067580
* [00001234][00005678][00000000][00000000]
********************************************
atoi=805320608,atoi=805320604,strlen=4
abs=-1234,1234

0000_0000:  3F 00 00 EA 12 00 00 EA 17 00 00 EA 22 00 00 EA
0000_0010:  1B 00 00 EA FE FF FF EA 07 00 00 EA 00 00 00 EA
0000_0020:  B0 01 00 EA 04 D0 4D E2 01 00 2D E9 E4 05 9F E5
0000_0030:  00 00 90 E5 04 00 8D E5 01 80 BD E8 04 D0 4D E2

******************************
*        System Startup      *
******************************
System Build Date: Jul 01 2011
System Build Time: 14:10:31
System Local Time: 2037-8-5 22:02:06
ProcessorInfo:
-> Family:  ARM920T
-> String:  S3C2440A-40
-> ID:      00002440
-> Clock:   400MHZ
KerelHeapInfo:
-> BaseAddr:  82000000H
-> PageSize:  128Byte
-> TotalSize: 32505855Byte
UserHeapInfo:
-> BaseAddr:  81000000H
-> PageSize:  1048576Byte
-> TotalSize: 16777215Byte
set_intr -> 8 - -7FFF8CC4H
CreateThread -> 82000300H,255
CreateThread -> 82000780H,254
CreateThread -> 82004A00H,16
OS Core Startup
####
OSStatInit
OSIdleCounterMax =2699165
Kernel_API_Entry: 8004A41CH

FFFE_4000: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FFFE_4010:  04 F0 1F E5 0C 02 01 80 01 04 00 00 00 00 00 00
kernel_api_init
ram_disk_addr_base =80800000H
RegisterDrive -> 0 - 'RAM Disk'
disk->get_sector_size=512
disk->get_sector_size=512
#### -> fmt=0 -  512,512
f_mount -> 0 - 0
Init. Frequency is 200000Hz
In idle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CMD55:rSDICSTA=0xc00, rSDIRSP0=0x0
Initialize fail                        ------------------> 出错了
No Card assertion                      ------------------> 必须使用SD卡?
SD Card Init Fail!                     ------------------> 必须使用SD卡?

***********************
****    fs info    ****
***********************
drive:      0
fs_type:    FAT16
c_size:     2
s_size:     512
n_fats:     1
wflag:      0
id:         1
n_rootdir:  512
sects_fat:  34
max_clust:  8159
free_clust: 8157
fat_base:   2
dir_base:   36
data_base:  68
***********************
TotalSize: 8320000 Byte
FreeSize:  8352768 Byte
**********************
RegisterDevice -> 'COM1'
GUI_Init
GWIS_API_Entry: 800490DCH

FFFE_8000: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FFFE_8010: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33 CC
gwis_api_init
LCDInit End(800x600,16bpp)
ScreenWidth=800;ScrHeigh=600;Bpp=16
GUI_Font Init OK!
GUI_Resource_Init!
SetWallpaper -> 'B:\kernel\res\desktop.jpg'
GUI_Timer_Init!
GUI_Window_Init!
RegisterClass -> 'button'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static'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edit'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scrollbar'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listbox'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imagebox'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toolbar' - 00000000H
CreateThread -> 820F0C00H,128
ts_load_config Error                         ------------------> 出错了
CreateThread -> 820F1E80H,200
CreateThread -> 820F6100H,128
CreateThread -> 820F7380H,128
MultiMedia_API_Entry: 8004AA9CH

FFFE_C000:  04 F0 1F E5 34 00 03 80 00 0C 00 00 00 00 00 00
FFFE_C010:  04 F0 1F E5 38 00 03 80 01 0C 00 00 00 00 00 00
multimedia_api_init
CreateThread -> 820FB600H,128
CreateThread -> 820FC880H,129
CreateThread -> 820FDB00H,130
CreateThread -> 820FED80H,131
CreateThread -> 82107000H,132
CreateThread -> 82108280H,133
CreateThread -> 82109500H,134
CreateThread -> 8210A780H,135
CreateThread -> 8210BA00H,136
CreateThread -> 8210CC80H,137
CreateThread -> 8210DF00H,138
DestroyThread! - 820FDB00H
DestroyThread! - 82108280H
DestroyThread! - 82109500H
DestroyThread! - 8210A780H
DestroyThread! - 8210BA00H
DestroyThread! - 8210CC80H
TouchPanel Thread Startup!
Desktop -> WM_ERASEBKGND - 0,0,800,600
GUI_Desktop Start!
Desktop->pMsgQ=820FCC80H
SetTimer -> 820FD080H - 500
DestroyThread! - 820FED80H
SetTimer -> 820FEA80H - 300
DestroyThread! - 820FC880H

**************************
****     Main Menu    ****
**************************
Select Function(0~5):
[0]. USB MassStoeage
[1]. GUI Demo
[2]. TouchScreen Calibrate
[3]. FS Test
[4]. TCB View
[5]. Custom

->:

楼主:
回复 网友E:

BSP驱动中,"系统文件"目录默认是放在SD卡中,你需要把"系统文件"复制到SD下:
请参考这个帖子"第3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588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网友:
系统文件复制到SD (512M Panasonic SD),已建立目录:
  Q:\kernel\res
  Q:\kernel\drivers
  Q:\kernel\fonts
  Q:\kernel\startup

  Q:\ 为SD卡在电脑的盘符
==================================================
运行仍出错:
********************************************
* RO 80000000H - 8008641CH; Size: 549916
* RW 8008641CH - 8055B7B8H; Size: 5067676
* ZI 8008647CH - 8055B7B8H; Szie: 5067580
* [00001234][00005678][00000000][00000000]
********************************************
atoi=805320608,atoi=805320604,strlen=4
abs=-1234,1234

0000_0000:  3F 00 00 EA 12 00 00 EA 17 00 00 EA 22 00 00 EA
0000_0010:  1B 00 00 EA FE FF FF EA 07 00 00 EA 00 00 00 EA
0000_0020:  B0 01 00 EA 04 D0 4D E2 01 00 2D E9 E4 05 9F E5
0000_0030:  00 00 90 E5 04 00 8D E5 01 80 BD E8 04 D0 4D E2

******************************
*        System Startup      *
******************************
System Build Date: Jul 01 2011
System Build Time: 14:10:31
System Local Time: 2031-8-2 14:45:39
ProcessorInfo:
-> Family:  ARM920T
-> String:  S3C2440A-40
-> ID:      00002440
-> Clock:   400MHZ
KerelHeapInfo:
-> BaseAddr:  82000000H
-> PageSize:  128Byte
-> TotalSize: 32505855Byte
UserHeapInfo:
-> BaseAddr:  81000000H
-> PageSize:  1048576Byte
-> TotalSize: 16777215Byte
set_intr -> 8 - -7FFF8CC4H
CreateThread -> 82000300H,255
CreateThread -> 82000780H,254
CreateThread -> 82004A00H,16
OS Core Startup
####
OSStatInit
OSIdleCounterMax =2699170
Kernel_API_Entry: 8004A41CH

FFFE_4000:  01 8D 33 CC 00 05 33 CC 40 0E 33 CC 60 42 33 CC
FFFE_4010:  04 F0 1F E5 0C 02 01 80 01 04 00 00 00 00 00 00
kernel_api_init
ram_disk_addr_base =80800000H
RegisterDrive -> 0 - 'RAM Disk'
disk->get_sector_size=512
disk->get_sector_size=512
#### -> fmt=0 -  512,512
f_mount -> 0 - 0
Init. Frequency is 200000Hz
In idle
Initialize fail                      --------> 出错
No Card assertion                    --------> 出错
SD Card Init Fail!                   --------> 出错

***********************
****    fs info    ****
***********************
drive:      0
fs_type:    FAT16
c_size:     2
s_size:     512
n_fats:     1
wflag:      0
id:         1
n_rootdir:  512
sects_fat:  34
max_clust:  8159
free_clust: 8157
fat_base:   2
dir_base:   36
data_base:  68
***********************
TotalSize: 8320000 Byte
FreeSize:  8352768 Byte
**********************
RegisterDevice -> 'COM1'
GUI_Init
GWIS_API_Entry: 800490DCH

FFFE_8000:  01 D8 33 CC 08 05 33 CC 40 08 33 CC A1 C0 33 CC
FFFE_8010:  00 EA 33 CC 18 D6 33 CC 32 80 33 CC A1 90 33 CC
gwis_api_init
LCDInit End(800x600,16bpp)
ScreenWidth=800;ScrHeigh=600;Bpp=16
GUI_Font Init OK!
GUI_Resource_Init!
SetWallpaper -> 'B:\kernel\res\desktop.jpg'
GUI_Timer_Init!
GUI_Window_Init!
RegisterClass -> 'button'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static'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edit'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scrollbar'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listbox'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imagebox'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toolbar' - 00000000H
CreateThread -> 820F0C00H,128
ts_load_config Error                          --------> 出错
CreateThread -> 820F1E80H,200
CreateThread -> 820F6100H,128
CreateThread -> 820F7380H,128
MultiMedia_API_Entry: 8004AA9CH

FFFE_C000:  04 F0 1F E5 34 00 03 80 00 0C 00 00 00 00 00 00
FFFE_C010:  04 F0 1F E5 38 00 03 80 01 0C 00 00 00 00 00 00
multimedia_api_init
CreateThread -> 820FB600H,128
CreateThread -> 820FC880H,129
CreateThread -> 820FDB00H,130
CreateThread -> 820FED80H,131
CreateThread -> 82107000H,132
CreateThread -> 82108280H,133
CreateThread -> 82109500H,134
CreateThread -> 8210A780H,135
CreateThread -> 8210BA00H,136
CreateThread -> 8210CC80H,137
CreateThread -> 8210DF00H,138
DestroyThread! - 820FDB00H
DestroyThread! - 82108280H
DestroyThread! - 82109500H
DestroyThread! - 8210A780H
DestroyThread! - 8210BA00H
DestroyThread! - 8210CC80H
TouchPanel Thread Startup!
Desktop -> WM_ERASEBKGND - 0,0,800,600
GUI_Desktop Start!
Desktop->pMsgQ=820FCC80H
SetTimer -> 820FD080H - 500
DestroyThread! - 820FED80H
SetTimer -> 820FEA80H - 300
DestroyThread! - 820FC880H

**************************
****     Main Menu    ****
**************************
Select Function(0~5):
[0]. USB MassStoeage
[1]. GUI Demo
[2]. TouchScreen Calibrate
[3]. FS Test
[4]. TCB View
[5]. Custom

->:
===============================================
是否需要特定的SD卡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低试试这个 SD 驱动:

楼主:
替换原来的 ./BSP/drives/SDI/SDI.c

楼主:
再适当降低 SDI时钟

网友:
多谢楼主指点.
不过,那个替换的SDI.C 文件有问题:

新的SDI.C文件编译出错 (原文件名:err1.JPG)

网友:
用原来的SDI.C,换一张SD卡(1G)就出来界面了。
好象说三星的SD驱动还分大小容量的,麻烦,不知道是否还挑牌子。
建议搂主把kernel放到flash里,省得到处找SD卡,kernel也就4M多一点点大,放到flash完全无问题。

楼主:
你用这个代替,注释掉了sd_disk_flush

//NandFlash Disk数据结构
const DEVICE_INTERFACE        sd_disk_dev={
        "SD Card",
        sd_disk_power_up,
        sd_disk_open,
        sd_disk_read,
        sd_disk_write,
        //sd_disk_flush,
        0,
        0,
        sd_disk_io_ctrl,
        sd_disk_suspend,
        sd_disk_resume,
        sd_disk_close,
};

//////////////////////////////////////////////////////

你使用的是旧版操作系统和BSP,设备驱动接口不提供DeivceFlush功能,
新版在这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070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E:

kernel是可以放在Flash里的,只要修改BSP就能实现(使用最新版系统和BSP):
实现过程如下:

1. 按实际硬件完成NandFlash的驱动接口
2. 在 BSP.c -> arch_RegisterDrive函数中,调用RegisterDrive函数,
   将NandFlash驱动注_册为 1号 磁盘驱动器,如:RegisterDrive(1,&nand_disk_dev);
3. 完成 USB Massstore驱动接口,使 NandFlash 以"U盘"方式连接电脑,
   这样便可实现丛电脑上直接拷贝文件到NandFlash中.

/////////////////////////////////

备注:

1. 系统默认路径为: B;\Kernel,对应的1号物理磁盘,
   逻辑盘处物理盘关系对应如下 A:->0,B:->1,C:->2,...Z:->26

2. USB Massstore驱动实现,在这个帖子里有说明: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070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070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2440的新版BSP编译错误很多,主要是USB Massstore 那里, 很多被注释的,去掉注释后,仍然有错误,编译过不去。

网友:
搂主,提个小建议, *.C 中的 #define xxx 之类的, 最好放到 *.h 中去,修改参数方便。
例如,需要修改LCD的参数,得在GUI_Gdev.c中查得很深才能找到要修改的东西,就是下面的 #define xxxxx:
=======================================================================

static        int        lcd_init(void)
{
        volatile        LCD_REG                *lcd        =PA2VA(LCD_REG_PA_BASE);
        volatile        GPIO_REG        *gpio        =PA2VA(GPIO_REG_PA_BASE);
        volatile        CLKPWR_REG        *clk        =PA2VA(CLKPWR_REG_PA_BASE);
        U16 lcd_horizon_value,lcd_line_value;

        //4.3 TFT
//        #define MVAL                (13)        //Def=13
        #define MVAL_USED         (0)                //0=each frame   1=rate by MVAL

        #define        INVVCLK                (0)
        #define        INVVLINE        (0)
        #define        INVVFRAME        (0)
        #define        INVVD                (1)
        #define INVVDEN                (0)                //0=normal       1=inverted
        #define        INVPWREN        (0)
        #define        INVLEND                (0)

#if        LCD_BPP==16
        #define BSWP                (0)                //Byte swap control
        #define HWSWP                (1)                //Half word swap control
#endif

#if        LCD_BPP==24
        #define BSWP                (0)                //Byte swap control
        #define HWSWP                (0)                //Half word swap control
#endif

        #define M5D(n) ((n) & 0x1fffff)        // To get lower 21bits

        #define HFPD (10)
        #define HSPW (10)
        #define HBPD (10)

        #define VFPD (20)
        #define VSPW (20)
        #define VBPD (20)

        #define CLKVAL_TFT        (5)         //7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截个图来看看.

网友:
举手就是出错 (原文件名:err_2.JPG)

网友:
ADS 软件真够呛的,不停打开新窗口,同类型的窗口竟然不停创建,被Keil 代替也是有理由的,
楼主,搞 keil MDK 版本的吧,我想休息一下点鼠标的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于那些不需要被外部函数调用的"本地宏",我一般是直接在C文件中定义...

网友:
宏定义放在头文件中,查找和管理方便。
比如,现在要升级BSP,宏定义中的参数又得在C文件中继续深入查找、修改,升级越多,重复工作做得越多,
搞不好,C文件都被破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ads 软件真够呛的,不停打开新窗口,同类型的窗口竟然不停创建,被keil 代替也是有理由的,
楼主,搞 keil mdk 版本的吧,我想休息一下点鼠标的手。

原本是有 Keil MDK版的,后来发现 MDK由.scf生成的 RO,RW,ZI有"bug",所以就放弃了...
ADS其实也有很不已错,编译速度至少比MDK快3倍以上,这对"中大型"软件开发,是很有优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发的图片看不清楚, 我再发一个完整的工程,你修改一下LCD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利用下面2个文件,在keil中编译,下载到RAM运行正常,在norflash中也正常:

网友:
换了刚下的,还是出错 (原文件名:err_2.JPG)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找一下 USB_DrvLib.h 中有没有这几个宏定义

网友:
老大,不用忙了,不开源的东西,没人敢用在项目上,要研究,开源的太多了

楼主:
ADS编译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大,不用忙了,不开源的东西,没人敢用在项目上,要研究,开源的太多了

网友:
能出来界面了。
不过,对比旧版,还是有问题。
旧版的屏幕地图是16色的彩色显示,新版的没有16色了,原来鲜艳的绿色,现在是紫色了,好象是8色? 还是单色?
只能在RAM里运行。 不知道怎么设置ADS达到下载nandflash目的。

to: 【49楼】 tangnyzl
楼主很给力了,应该给予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出来界面了。
不过,对比旧版,还是有问题。
旧版的屏幕地图是16色的彩色显示,新版的没有16色了,原来鲜艳的绿色,现在是紫色了,好象是8色? 还是单色?
to: 【49楼】 tangnyzl
楼主很给力了,应该给予支持。

在 GUI_GDev -> lcd_init 函数中,

将   #define INVVD  (1)    改为     #define INVVD  (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要把代码烧录到 NandFlash, 推荐使用 H-JTAG.

网友:
H-JTAG烧写还可以,读芯片的信息那真是煎熬,可以说是人间最大的杯具。

网友:
BSP.C 修改如下:
void        arch_RegisterDrive(void)
{
        RegisterDrive(0,(void*)ram_disk_entry());
        RegisterDrive(1,(void*)sd_disk_entry());

        RegisterDrive(2,(void*)nand_disk_entry());

        USB_MassStorage();

}

结果如下:

********************************************
* RO 80000000H - 80089A34H; Size: 563764
* RW 80089A34H - 806554E8H; Size: 6077108
* ZI 80089A98H - 806554E8H; Szie: 6077008
* [00001234][00005678][00000000][00000000]
********************************************
atoi=805323764,atoi=805323760,strlen=4
abs=-1234,1234

0000_0000:  3F 00 00 EA 12 00 00 EA 17 00 00 EA 22 00 00 EA
0000_0010:  1B 00 00 EA FE FF FF EA 07 00 00 EA 00 00 00 EA
0000_0020:  B4 01 00 EA 04 D0 4D E2 01 00 2D E9 F4 05 9F E5
0000_0030:  00 00 90 E5 04 00 8D E5 01 80 BD E8 04 D0 4D E2

******************************
*        System Startup      *
******************************
Version:0.0.1 (2011/07/09)
System Build Date: Jul 27 2011
System Build Time: 17:26:27
System Local Time: 2031-8-4 13:52:01
ProcessorInfo:
-> Family:  ARM920T
-> String:  S3C2440A-40
-> ID:      00002440
-> Clock:   400MHZ
KerelHeapInfo:
-> BaseAddr:  82000000H
-> PageSize:  128Byte
-> TotalSize: 32505855Byte
UserHeapInfo:
-> BaseAddr:  81000000H
-> PageSize:  1048576Byte
-> TotalSize: 16777215Byte
set_intr -> 8 - -7FFF800CH
CreateThread -> 82000300H,255
CreateThread -> 82000780H,254
CreateThread -> 82004A00H,16
OS Core Startup
####
OSStatInit
OSIdleCounterMax =2699112
Kernel_API_Entry: 8004D8D8H

FFFE_4000:  33 CC 05 CC 31 1C 33 EC 23 84 33 4E 23 CC 31 D8
FFFE_4010:  04 F0 1F E5 EC 22 01 80 01 04 00 00 00 00 00 00
kernel_api_init
ram_disk_addr_base =80800000H
RegisterDrive -> 0 - 'RAM Disk'
disk->get_sector_size=512
disk->get_sector_size=512
ram_disk_rd -> 00000000H - 1
#### -> fmt=0 -  512,512
f_mount -> 0 - 0
ram_disk_rd -> 00000001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2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3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4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5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6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7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8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9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A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B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C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D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E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F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0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1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2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3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4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5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6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7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8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9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A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B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C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D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E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FH - 1
ram_disk_rd -> 00000020H - 1
Init. Frequency is 200000Hz
In idle
In SD ready
End id
RCA=0x8f39
SD Frequency is 25000000Hz
In stand-by
Set SDI 4bit Bus.
SD Card Init OK!
RegisterDrive -> 1 - 'SD Card'
BytesPerSector    ->512
SectorsPerCluster ->32
TotalClusters     ->51136
disk->get_sector_size=512
#### -> fmt=0 -  512,512
f_mount -> 1 - 0
=============================================
停在这里,再也不干活了!

如果BSP.C 修改如下:
void        arch_RegisterDrive(void)
{
        RegisterDrive(0,(void*)ram_disk_entry());
        RegisterDrive(1,(void*)sd_disk_entry());

//        RegisterDrive(2,(void*)nand_disk_entry());

//        USB_MassStorage();

}
则可以进入显示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老大,不用忙了,不开源的东西,没人敢用在项目上,要研究,开源的太多了

兄弟,我相信你也不可能把宝压在一个没有源码的系统上,特别是嵌入式系统,当然,大公司的除外,个人意见,不要谩骂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要在 arch_RegisterDrive 中调用 USB_MassStorage();

这个是我在调试BSP驱动时遗留下来的,忘记删除了...

网友:
1、 注释了 USB_MassStorage(); 结果还是一样,停在上面说的地方,不动了。
2、 还是回到没有使用nand_flash的程序,界面出来后,点 “运行”,按钮陷下去了,但没有任何东西出来(在SD卡的APP文件夹有hello world.app),
    串口输出坐标信息。

NND,ADS真难用,难怪被ARM放弃了。还是Keil舒服,可以在IDE里使用H-JTAG进行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点"运行"后,弹出的列表中有没有显示应用程序清单 ?

新版操作系统的"系统调用"有变动,有些旧的应用程序可能不能运行,你需要下载最新的SDK,把原来的应用程序重新编译一下,就能运行了.

网友:
使用了最新的SDK编译的。

点"运行"后,按钮陷下去,但没有弹出列表,而且就那么一直陷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把SD目录和显示界面发来看看

楼主:
在 S3C2450 上 NandFlash / SD卡 混合使用的例子:

网友:
SD卡 (原文件名:err_3.JPG)

显示界面 (原文件名:err_4.JPG)

网友:
SD卡 (原文件名:err_5.JPG)

网友:
SD卡 (原文件名:err_6.JPG)

网友:
另外 micro2440 的 nand flash 为 K9F1G08

楼主:
回复 网友E:

点"运行"后,程序列表中有没有 HelloWorld.app ?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另外 micro2440 的 nand flash 为 k9f1g08

我的板子上的NandFlash是 K9F1208U, 你要按你实际的硬件来编写NandFlash驱动;
或者,你可以暂时屏蔽掉NandFlash(不要注_册NandFlash驱动),先用SD卡.

网友:
前面的现象是在以下条件出现的:
1、nandFlash.C那里已经改了define (只改动了1处地方),否则是无法出现显示界面的 (是否这样?)
2、已经屏蔽NandFlash,否则就不会出现显示的界面了 (这里应该有问题)
3、肯定是使用SD卡,因为那个背景图是在SD卡里的
=========================================================================
点"运行"后,没有“程序列表”的出现,当然也没有 HelloWorld.app ;

刚初始化完毕的界面 和 点"运行"后的界面唯一的区别是: “运行”按钮陷下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2440 BSP是丛 2450 BSP 的基础上修改过来的,NandFlash驱动部分还没有改过来,
主要是NandFlash控制器初始化代码那个函数,你要按 S3C2440 NFC 来修改一下.

网友:
NandFlash控制器初始化代码那个函数,如果有问题,能不能出来初始化完毕的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屏蔽NandFlash后,点"运行"后,也没有出现“程序列表”?

你把丛 系统上电启动 到点 "运行" 时串口输出的信息发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你注_册了NandFlash驱动,可能会造成无法启动,因为那个是 2450的NandFlash驱动...
是不能直接用在2440上的,会导致NandFlash控制器无法正常工作,例如,在NandFlash读写
过程中,会一直停在 NF_Wait 循环中.

////////////////

点击"运行"时,操作系统会自动扫描已注_册的所有磁盘上的 .app 文件,并显示到
"程序列表"上.

如果已注_册的磁盘驱动不能正常工作,而磁盘驱动程序中又没有作错误处理,将有可能
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
过程信息如下:
********************************************
* RO 80000000H - 80088E50H; Size: 560720
* RW 80088E50H - 80548ABCH; Size: 4979820
* ZI 80088EB4H - 80548ABCH; Szie: 4979720
* [00001234][00005678][00000000][00000000]
********************************************
atoi=805320676,atoi=805320672,strlen=4
abs=-1234,1234

0000_0000:  3F 00 00 EA 12 00 00 EA 17 00 00 EA 22 00 00 EA
0000_0010:  1B 00 00 EA FE FF FF EA 07 00 00 EA 00 00 00 EA
0000_0020:  B4 01 00 EA 04 D0 4D E2 01 00 2D E9 F4 05 9F E5
0000_0030:  00 00 90 E5 04 00 8D E5 01 80 BD E8 04 D0 4D E2

******************************
*        System Startup      *
******************************
Version:0.0.1 (2011/07/09)
System Build Date: Jul 27 2011
System Build Time: 17:26:27
System Local Time: 2031-8-5 09:14:15
ProcessorInfo:
-> Family:  ARM920T
-> String:  S3C2440A-40
-> ID:      00002440
-> Clock:   400MHZ
KerelHeapInfo:
-> BaseAddr:  82000000H
-> PageSize:  128Byte
-> TotalSize: 32505855Byte
UserHeapInfo:
-> BaseAddr:  81000000H
-> PageSize:  1048576Byte
-> TotalSize: 16777215Byte
set_intr -> 8 - -7FFF8BACH
CreateThread -> 82000300H,255
CreateThread -> 82000780H,254
CreateThread -> 82004A00H,16
OS Core Startup
####
OSStatInit
OSIdleCounterMax =2699094
Kernel_API_Entry: 8004CD38H

FFFE_4000:  33 C4 05 44 B1 1C 32 EC 23 84 33 4F 23 CC 21 98
FFFE_4010:  04 F0 1F E5 4C 17 01 80 01 04 00 00 00 00 00 00
kernel_api_init
ram_disk_addr_base =80800000H
RegisterDrive -> 0 - 'RAM Disk'
disk->get_sector_size=512
disk->get_sector_size=512
ram_disk_rd -> 00000000H - 1
#### -> fmt=0 -  512,512
f_mount -> 0 - 0
ram_disk_rd -> 00000001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2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3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4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5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6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7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8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9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A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B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C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D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EH - 1
ram_disk_rd -> 0000000F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0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1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2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3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4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5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6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7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8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9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A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B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C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D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EH - 1
ram_disk_rd -> 0000001FH - 1
ram_disk_rd -> 00000020H - 1
Init. Frequency is 200000Hz
In idle
In SD ready
End id
RCA=0x8f39
SD Frequency is 25000000Hz
In stand-by
Set SDI 4bit Bus.
SD Card Init OK!
RegisterDrive -> 1 - 'SD Card'
BytesPerSector    ->512
SectorsPerCluster ->32
TotalClusters     ->51136
disk->get_sector_size=512
#### -> fmt=0 -  512,512
f_mount -> 1 - 0

***********************
****    fs info    ****
***********************
drive:      0
fs_type:    FAT16
c_size:     2
s_size:     512
n_fats:     1
wflag:      0
id:         1
n_rootdir:  512
sects_fat:  33
n_fatent:   8160
free_clust: 8158
fat_base:   1
dir_base:   34
data_base:  66
***********************
TotalSize: 8322048 Byte
FreeSize:  8353792 Byte
**********************

***********************
****    fs info    ****
***********************
drive:      1
fs_type:    FAT16
c_size:     32
s_size:     512
n_fats:     2
wflag:      0
id:         2
n_rootdir:  512
sects_fat:  127
n_fatent:   30226
free_clust: 26245
fat_base:   226
dir_base:   480
data_base:  512
***********************
TotalSize: 494960640 Byte
FreeSize:  429998080 Byte
**********************
RegisterDevice -> 'COM1'
ALCO_Dev_PowerUp
RegisterDevice -> 'ALCO'
RegisterDevice -> 'COIN_SELECTOR'
GUI_Init
GWIS_API_Entry: 8004B9F8H

FFFE_8000:  33 CC 77 96 B3 9E 13 EC 23 85 52 4D 11 DC 20 0D
FFFE_8010:  31 6C 3B F7 03 CC B0 DE A0 4C 83 8E 92 C0 A1 96
gwis_api_init
LCDInit End(800x600,16bpp)
ScreenWidth=800;ScrHeigh=600;Bpp=16
GUI_Font Init OK!
GUI_Resource_Init!
SetWallpaper -> 'B:\kernel\res\desktop.jpg'
GUI_Timer_Init!
GUI_Window_Init!
RegisterClass -> 'button'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static'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edit'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scrollbar'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listbox'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imagebox' - 00000000H
RegisterClass -> 'toolbar' - 00000000H
CreateThread -> 820F0F00H,128

0000_0000:  8D 3F 82 0C 57 09 9D 03 54 09 A7 03 3E 06 96 0C
0000_0010:  48 06 00 00 00 00 00 00 80 80 00 00 00 00 01 00
TouchScreen XY Ref=RightDown.
TS_LUAddata =3202, 2391
TS_RUAddata =925, 2388
TS_RDAddata =935, 1598
TS_LDAddata =3222, 1608
TS_XYSwap   =0
ts_org  =2
CreateThread -> 820F2180H,200
CreateThread -> 820F6400H,128
CreateThread -> 820F7680H,128
MultiMedia_API_Entry: 8004D3C8H

FFFE_C000:  04 F0 1F E5 50 29 03 80 00 0C 00 00 00 00 00 00
FFFE_C010:  04 F0 1F E5 54 29 03 80 01 0C 00 00 00 00 00 00
multimedia_api_init
CreateThread -> 820FB900H,128
CreateThread -> 820FCB80H,129
CreateThread -> 820FDE00H,130

网友:
续:

CreateThread -> 820FF080H,131
CreateThread -> 82107300H,2
CreateThread -> 82108580H,133
CreateThread -> 82109800H,134
CreateThread -> 8210AA80H,135
CreateThread -> 8210BD00H,136
CreateThread -> 8210CF80H,137
CreateThread -> 8210E200H,138
DestroyThread! - 820FDE00H
DestroyThread! - 82108580H
DestroyThread! - 82109800H
DestroyThread! - 8210AA80H
DestroyThread! - 8210BD00H
DestroyThread! - 8210CF80H
TouchPanel Thread Startup!
Desktop -> WM_ERASEBKGND - 0,0,800,600
GUI_Desktop Start!
Desktop->pMsgQ=820FCF80H
SetTimer -> 820FD380H - 500
DestroyThread! - 820FF080H
SetTimer -> 820FEB00H - 300
DestroyThread! - 820FCB80H

**************************
****     Main Menu    ****
**************************
Select Function(0~5):
[0]. USB MassStoeage
[1]. GUI Demo
[2]. TouchScreen Calibrate
[3]. FS Test
[4]. TCB View
[5]. Custom

->:ts_down:917,1214
Desktop -> WM_LBUTTONDOWN - 917,1214
# lbtn_up - 'Desktop' - 917,1214                 ----> 这里按下"运行", 但界面没有任何东西出来
Desktop -> WM_LBUTTONUP - 917,1214

楼主:
回复 网友E:

->:ts_down:917,1214
Desktop -> WM_LBUTTONDOWN - 917,1214
# lbtn_up - 'Desktop' - 917,1214                 ----> 这里按下"运行", 但界面没有任何东西出来
Desktop -> WM_LBUTTONUP - 917,1214

????????????????

丛这些坐标来看,你点击"运行"按钮,而坐标却落在桌面(Desktop)上,这是因为你没有校正触摸屏,所以根本没有点到"运行"按钮上;
不同尺寸/分辨率的LCD的触摸屏,需要重新校正一次,才能正常使用.

校正触摸屏方法如下:
上电开机时,一直长按触摸屏,只到出现"触摸屏校正"界面...

楼主:
正常点击"运行"按钮时,输出的调试信息应该类似如下:

ts_down:41,307                 ->  按下触摸屏时,在屏幕上的位置,这个坐标是落在"运行"按钮在屏幕上的矩形范围内,
                                   不同尺寸的LCD/TS,这个坐标会不同
# lbtn_up - '运行' - 38,10     ->  触摸屏按下,抬起时的位置在"运行"按钮上,客户坐标为: 38,10

CreateThread -> 830A7800H,200  ->  动态创建一个线程,这个线程中运行了"程序列表"窗口;于是,桌面上出现"程序列表"界面...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程序列表"出来了。
================================
问题:hello world 工程无法make 成功。
make 的错误,以及ADS里的设置:

============

hello world 的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603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1032
新版SDK: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070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
另外,用 友善 的bootloader +DNW ,只能将操作系统放在RAM里,无法放到nandflash里,
DNW的download address 分别设置为: 0x30000000 ; 0x80000000; 0x0 都只能下到RAM,一断电,系统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更新到新版的SDK? 如果没有,更新到最新版SDK:

另外,新版的应用程序中,已经不需sdkInit.c这个文件,而改用__App_Main.cpp ...
这里是新版的应用程序模板,所有东西都已经设置好了,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建议楼主建立版本号,不然,真不知道哪个是最新的。

网友:
好了,hello world 出来了!

楼主创意很好! 做到这一步,应该是超出简单的“操作系统”,直接提供了 “操作系统平台”!
继续发展下去,可以和wince媲美了。

网友:
楼主,InfoNES 的源码是不是也要重新修改哪里?
我把源码修改后,complie 通过了,make 就出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了尽可能接近 WINCE API,新版系统取消了GetTicksPerSecond 这个API,
使 GetTickCount 这个 API 完全和 WIN32的 API 兼容.

你用这个最新的InfoNES.

楼主:
回复 网友E:

========================
另外,用 友善 的bootloader +DNW ,只能将操作系统放在RAM里,无法放到nandflash里,
DNW的download address 分别设置为: 0x30000000 ; 0x80000000; 0x0 都只能下到RAM,一断电,系统就没有了

/////////////////////////////

如果你的NandFlash是 K9F1208U,你可以直接把 操作系统映像文件 烧录到K9F1208U 的起始地址处,
并S3C2440设置成 NandFlash 启动方式,上电后便可自动启动该系统.

如果是其它型号的Flash,你可以参考几个方法实现:

1. 按实际的NandFlash型号,修改s3c2440_init.s中的NandFlash启动代码.
2. 使用第三方boot程序,boot程序只要把 操作系统映像 加载到 0x30000000 处运行便可.
3. 修改s3c2440_init.s,操作系统映像烧录到NorFlash,使用NorFlash方式启动.

网友:
楼主,下面的附件是将LCD参数单独提取到一个头文件里,修改参数方便点。
在以后的系统升级,也采用这种方式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建议楼主建立版本号,不然,真不知道哪个是最新的。

是的,目前公布的版本还只是小试牛刀,有些东西还不够规范,甚至连系统的正式命名也没有,
这些东西在后续版本中会逐步"正规化".

楼主:
再上传一个 "数码相册" 的工程源码,支持 jpg,bmp 格式图片, 以及 14种 随机动画特效.

在系统 B盘 根目录下,建立一个 Image 文件夹,把 jpg,bmp图片 复制 到 该文件夹 中就可以了,可以 支持多级目录

为节省内存,源码中限制了 图片分辨率 不要高于1600x1200,用户也可以 解除这个限制.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太给力了!!!

InfoNES 可以运行了? 其实你可以再加上键盘驱动,这样就能实际操作游戏运行了.
不知在800x600分辨率的LCD上,S3C2440运行InfoNES全屏帧速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运行,不过是出来一个框,只有 "增加 Form" 有窗口出来,其它的按钮没有动静,
显示: Fxs=23 xxx

感觉触模屏那里响应比较慢。
=====================================
数码像框运行得非常好!
=====================================
另外, S3C2440_init.s 能用 友善的 2440_init.s 整个替代吗?

网友:
这个也太强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把InfoNES界面发来看看.

不能直接用友善的 2440_init.s 整个替代,你只要把NandFlash启动部分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要在InfoNES.app同一级目录下,建一个名为:"ROM" 的文件夹,把NES文件放在这个目录里.
这样,你要点击"加载ROM"按钮时,才会显示出NES ROM文件.

目录可以是这样:

InfoNES
  --- InfoNES.app
  --- ROM
       --- *.NES

网友:
知道怎么回事了:要建立下级目录 ROM。
已经运行了,全屏的时候,帧速:最大 16帧/秒

把NandFlash启动部分直接复制过来也不行,还有不知道哪里的相关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知道怎么回事了:要建立下级目录 rom。
已经运行了,全屏的时候,帧速:最大 16帧/秒
把nandflash启动部分直接复制过来也不行,还有不知道哪里的相关设置。

1600万色模式 还是 65K色模式 ? 65K色模式,性能会高一些,以2440的性能,800x600,24bpp,有点勉强.
在S3C2450上, 800x480,24bpp,InfoNES全屏帧速为 27fps

你把你的板子原来的NandFlash启动代码发来,我帮你修改一下.

网友:
有个2440的板子都放了一年了,准备拿来用起来

网友:
楼主,可能用到的在下面: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否与无法在nandflash运行有关:

友善的板子,该值为:0x300000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这是一个虚拟地址.
不管用哪个型号的CPU,操作系统内核起始地址都为:0x80000000.

整个系统的内存空间为:
用户空间:0x00000000 ~ 0x7FFFFFFF
内核空间:0x80000000 ~ 0xFFFFFFFF

网友:
那不是要增加一个boot来引导操作系统?
好象没有地方放这样的boot, 0x00000000 ~ 0x7fffffff 都是用户程序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里最新的启动文件 s3c2440_init.s,直接替换原来的文件就可以了,支持 K9F1208U,K9F1G08U 两种 NandFlash...
我手上没有 S3C2440 + K9F1G08U 的硬件,所以没有实际测试,
如果不行,你把问题反馈给我.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不是要增加一个boot来引导操作系统?
好象没有地方放这样的boot, 0x00000000 ~ 0x7fffffff 都是用户程序区了

不一定要增加一个boot.
在S3C2440上,操作系统内核在物理地址是运行在0x30000000上,这个地址是可以按实际的硬件进行变更,
在MMU没有工作之前,内核运行在这个物理空间上,MMU初始化之后,会把这个物理地址映射到0x80000000的
位置,也就是虚拟地址.

0x00000000 ~ 0x7FFFFFFF 也属于虚拟地址空间, 所有用户进程(应用程序)都运行在这个空间内,
并在启动多个用户进程时,每个用户进程的空间是重叠的.
例如,你可以同时运行 3个 HelloWorld + 2个 InfoNES ,一共 5 个进程,起始运行地址也相同,
但它们却能互不干扰,各自同时独立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这个帖子的 71楼 有启动程序的工作流程说明: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234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网友:
使用新的s3c2440_init.s 编译后的情况:

红框的地方,改成任意值对后面的download没有任何影响。

使用H-JTAG来干活吧,选择对应的选项

初始化脚本。 不使用该脚本,对后面没有任何作用。

nand flash 的配置

烧写。。。。

H-JTAG用到的flash init 文件ourdev_669100AJIOZ2.zip(文件大小:463字节) (原文件名:H-Flasher_mini2440.zip)

micro2440 用的 bootloaderourdev_669101M2BBJP.zip(文件大小:86K) (原文件名:supervivi-128M.zip)

使用DNW下载,在RAM运行的信息。能正确显示界面。

DNW来download后,直接切换到nandflash,热复位启动后,运行的信息

DNW来download后,断电,切换到nandflash,冷启动,没有任何信息。

使用H-JTAG烧写,也没有任何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E:
----------------------------------------------------------------------

最新的代码在 106楼,重新下载一下.

或者,在 s3c2440_init.s 的第 765 行,

将:     mov r6,#1
改为:   mov r6,#0

这个设置 nandflash 地址周期; 0->4个cycle,1-> 5个cycle,
对于K9F1G08U, 应该设置为 0.

网友:
热启动可以;
冷启动没有动静。

会不会是 友善的 bootloader 不支持 ?

不管我设置 DNW的 download address 为任何值,bootlaoder 均为:

Now, Downloading [ADDRESS:30000000h,TOTAL:560786]

30000000h,好象是固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用过 友善的 bootloader ,所以不太清楚.
你只要把 s3c2440_system.bin 烧录到NandFlash 0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只要把 s3c2440_system.bin 烧录到NandFlash 0地址就可以了
==========================================================
整个系统的内存空间为:
用户空间:0x00000000 ~ 0x7FFFFFFF
内核空间:0x80000000 ~ 0xFFFFFFFF
==================================
0地址 是不是 用户空间?

是不是我理解得有问题?

用 H-JTAG 把s3c2440_system.bin 烧到 NandFlash 0地址,也是没有动静。郁闷。。。。。。。。。。

友善的测试代码,就能写到nandflash里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MMU启动之后,通过地址重映射,0x00000000~0x7FFFFFFF 划分为用户空间,
这点和WINCE是类似的.

网友:
wince 需要 Eboot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试最新的启动文件,看是否可以用K9F1G08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 S3C2440 BSP上,我把boot功能集成到一起了,只要烧录到Flash 0地址,开机就能自动加载运行操作系统.
当然,用户也可以用自己的第三方boot,只要能把 S3C2440_System.Bin 复制到 0x30000000 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对比了一下,K9F1G08U那里的部分代码,发现区别:
===================================================================================
                      友善的S3C2440.s                     楼主的 S3C2440_init.s
====================================================================================
NandFlashBoot
nand_boot_beg

                       bl        ReadNandPage               bl        ReadNandPage
                       add        r9, r9, #512               add        r9, r9, #2048
                       .....
                       cmp        r8, #5120                   cmp        r8, #1024
                       bcc        %B2                         bcc        %B2

                    紧跟从nandflash拷贝代码到SDRAM           直接跳到 0x30000000
=====================================================================================
  修改了 r9 和 r8  的值后,依然无效.
  是否少了 将nandflash代码拷贝到SDRAM的过程 ?

  下载到0x30000000后,拨到nandflash启动,只要不断电,CPU可以反复复位,操作系统可以反复启动;
                                       一断电,神马都是浮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要实现 K9F1G08 的 void ReadNandPage(int page_addr,void *buf) 函数就行了

网友:
不断电则可以运行,断电则不行的现象,估计是:
=====================================================================
Download后,SDRAM保留了nandflash的代码,所以可以反复运行;
断电后,SDRAM的内容丢失,而boot又没有copy代码到SDRAM,所以运行不起来。
======================================================================
已经是用H-JTAG直接往Nandflash 的 0 地址写的了,应该不会是写的地址问题。

用H-JTAG烧写完后,系统一点反应都没有,CPU复位,断电上电都是没有动静;

只有用norflash里的boot来download的时候,不断电才有系统的运行。

楼主:
如果实在不行,你暂时先用这个 NorFlash 启动文件,
把 S3C2440_System.bin 烧录到 mrico2440 的 NorFlash 0 地址处就可以了,并把开发板设置成NorFlash启动模式.

网友:
Norflash的,能从串口出来信息,但无法进入系统:
===============================================

********************************************
* RO 80000000H - 80088E70H; Size: 560752
* RW 80088E70H - 80548ADCH; Size: 4979820
* ZI 80088ED4H - 80548ADCH; Szie: 4979720
* [00001234][00005678][00000000][00000000]
********************************************
atoi=805320712,atoi=805320708,strlen=4
abs=-1234,1234

0000_0000:  3F 00 00 EA 12 00 00 EA 17 00 00 EA 22 00 00 EA
0000_0010:  1B 00 00 EA FE FF FF EA 07 00 00 EA 00 00 00 EA
0000_0020:  BD 01 00 EA 04 D0 4D E2 01 00 2D E9 14 06 9F E5
0000_0030:  00 00 90 E5 04 00 8D E5 01 80 BD E8 04 D0 4D E2

******************************
*        System Startup      *
******************************
Version:0.0.1 (2011/07/09)
System Build Date: Jul 27 2011
System Build Time: 17:26:27
System Local Time: 2011-8-6 16:02:59
ProcessorInfo:
-> Family:  ARM920T
-> String:  S3C2440A-40
-> ID:      00002440
-> Clock:   400MHZ
KerelHeapInfo:
-> BaseAddr:  82000000H
-> PageSize:  128Byte
-> TotalSize: 32505855Byte
UserHeapInfo:
-> BaseAddr:  81000000H
-> PageSize:  1048576Byte
-> TotalSize: 16777215Byte
set_intr -> 8 - -7FFF8B8CH
CreateThread -> 82000300H,255
CreateThread -> 82000780H,254
CreateThread -> 82004A00H,16
OS Core Startup
-------------------》停止了
===============================================

BTW,Nandflash的的启动代码要么没有copy代码到SDRAM;要么没有启动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下大侠  不知大侠有博客没   小弟最近也在学习2440   想多向前辈请教   我在21IC也看到了大侠的主题帖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请教下大侠  不知大侠有博客没   小弟最近也在学习2440   想多向前辈请教   我在***也看到了大侠的主题帖

暂时还没有开博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不是每次都停在 OS Core Startup ?

楼主:
推荐各位使用 S3C2416, 和 S3C2440 相比,

无论是价格,性能,功耗都有绝对优势.

S3C2440即将淘汰,芯片价格比 S3C2416 还要贵30%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每次都停在 OS Core Startup ?
=========================================
是的。

----------------------------------------
S3C2416的开发板很少有卖的,更没有卖S3C2416核心板了。
小批量的产品,没有厂家肯给焊接BGA的元件,只能买核心板了。
市面上有哪些核心板? 只有 2440/6410的,没有 2416的。2416再便宜,也无法进入产品。
何况市面上,2416的开发板比2440的贵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明天用2440的板子调试一下 NorFlash 启动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楼主!

能启动,操作系统才可以跑起来。

NorFlash 和 NandFlash 都能启动是应用的第一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我已经测试通过的 NorFlash 版启动代码, 实际测试硬件为: S3C2440 + SST39VF3201.

替换原来的 s3c2440_init.s 文件,重新编译整个BSP后,
将生成的S3C2440_System.Bin 烧录到 NorFlash 中就可以了.
并将 S3C2440 设置成 NorFlash 启动模式,上电后便可自动运行.

楼主:
新的触摸屏驱动,完全解决了之前 触摸屏拖动 响应不流畅的问题,现在可以非常流畅地拖动窗口了.

网友:
不如 叫圣斗士操作系统吧。。。。

网友:
星期一测试我这里的硬件

网友:
楼主,我这里实在不行,不知道是ADS有问题还是别的啥问题.

所有的版本,包括以前能在RAM里运行的版本,现在全是到 OS Core Startup 就停止了

楼主,你那里能否按我这里的硬件编译一个bin文件 ?
============================================
norflash : ST39VF1601
nandfoash: K9F1G08

LCD的参数,按附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是否已将micro2440设置成 NorFlash 启动模式 ?

烧录到NorFlash:

65K色版本:

1600万色版本:

楼主:
我已经在: Mini2440 + SST39VF6410 + 4.3TFT(东华,480x272,24bpp)
          Real2440 + SST39VF3201 + 3.2TFT(ILI9325,240x320,16bpp)
          GEC2440  + AM29LV800   + 8.0TFT(群创,800x480,18bpp)

这几款硬件平台实际测试,可以成功运行.

网友:
测试我这里的Microsoft 2440 , norFlash :SST39VF1610 , nandFlash : K9F1G08

特意另外找了一块一起测试.效果也是一样:

********************************************
* RO 80000000H - 80088E9CH; Size: 560796
* RW 80088E9CH - 80633108H; Size: 5939820
* ZI 80088F00H - 80633108H; Szie: 5939720
* [00001234][00005678][00000000][00000000]
********************************************
atoi=805320604,atoi=805320600,strlen=4
abs=-1234,1234

0000_0000:  3F 00 00 EA 12 00 00 EA 17 00 00 EA 22 00 00 EA
0000_0010:  1B 00 00 EA FE FF FF EA 07 00 00 EA 00 00 00 EA
0000_0020:  B9 01 00 EA 04 D0 4D E2 01 00 2D E9 04 06 9F E5
0000_0030:  00 00 90 E5 04 00 8D E5 01 80 BD E8 04 D0 4D E2

******************************
*        System Startup      *
******************************
Version:0.0.1 (2011/07/09)
System Build Date: Jul 27 2011
System Build Time: 17:26:27
System Local Time: 2000-0-0 00:00:00
ProcessorInfo:
-> Family:  ARM920T
-> String:  S3C2440A-40
-> ID:      00002440
-> Clock:   400MHZ
KerelHeapInfo:
-> BaseAddr:  82000000H
-> PageSize:  128Byte
-> TotalSize: 32505855Byte
UserHeapInfo:
-> BaseAddr:  81000000H
-> PageSize:  1048576Byte
-> TotalSize: 16777215Byte
set_intr -> 8 - -7FFF8C88H
CreateThread -> 82000300H,255
CreateThread -> 82000780H,254
CreateThread -> 82004A00H,16
OS Core Startup                -------->停止了,为什么总是卡在这里?
=================================================

附件的bin可以在我这里的norflash 启动:
因为这就是我这里硬件norflash启动的ootloader。请看看是否能在你的硬件(norflash)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试这个, 使用了默认的 SDRAM 时序参数,性能会低一些,
烧录到 NorFlash.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改善,还是一样,停在那里。

手累了,休息手!  NND,ADS需要鼠标点击的次数是别的软件的3倍!

=============================================================
还有郁闷的: 楼主发数码相框之前的操作系统,是可以运行在RAM中的;
             数码相框之后就发生系统停止的现象,数码相框是毒药?
             是SDK,还是哪里改动了?
             搞不清楚哪个SDK套哪个操作系统了 __@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刚那个只改了Memcfg.inc,忘记改 s3c2440_init.s 了,

试试这个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没有改善,还是一样,停在那里。
手累了,休息手!  nnd,ads需要鼠标点击的次数是别的软件的3倍!
=============================================================
还有郁闷的: 楼主发数码相框之前的操作系统,是可以运行在ram中的;
             数码相框之后就发生系统停止的现象,数码相框是毒药?
             是sdk,还是哪里改动了?
             搞不清楚哪个sdk套哪个操作系统了 __@

跟SDK没关系的.
我也很郁闷,我手上有3套不同的 2440 硬件,
居然都能丛NorFlash正常启动,这让我很难查出问题所在.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刚那个只改了Memcfg.inc,忘记改 s3c2440_init.s 了,

试试这个行不行:
===================================================================================
现象也是一样。

重新装了ADS1.2,也重新找最原始的文件来搞,都是停在那里。
真是烦了 ADS,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同样的SDK和操作系统,竟然编译以后前后有别!
遗憾的是当初没有备份能运行的bin 文件下来。不知道是否PJ不完全的 原因。
MDK从来不干这样的事情,楼主啥时候搞个 MDK版本的?

我再找一个 ADS装转看。

====================
你的3套2440硬件和我的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量一下RTC电源是否正常? 32768晶体是否起振?
如果RTC不能正常工作,内核也会停在 OS Core Startup,

因为在BSP中,以TICK中断作为内核时钟源.

楼主:
将 GEC2440 的 NorFlash(AM29LV800DB) 换成 Micro2440 的 SST39VF1601,
系统依然可以启动.

网友:
确实,电池没有电了(因为在winCE里,时钟并不重要,所以没有留意),手太累了。
明天再继续。

网友:
好了,楼主,Norflash 可以启动了。

测试了一下,触摸拖动的时候,被拖动的窗体总是向屏幕的右方跳动。
出现: 拖动后,一放触摸,窗体停下的位置与触摸停止前的位置有变动,大多数是靠右了;
       在拖拉的时候,突然提起触摸,窗体出现完全停靠在屏幕右边的情况。

=============================================
建议: 时钟那里,是否可以改一下,不用判断时间值的有效性?这样可以先让系统运行起来,进入系统后修正时间。
       备用电池没有电了,系统就进不去了,让使用的人搞不清楚什么回事,最好是给出故障的原因,以便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E:

=============================================
建议: 时钟那里,是否可以改一下,不用判断时间值的有效性?这样可以先让系统运行起来,进入系统后修正时间。
       备用电池没有电了,系统就进不去了,让使用的人搞不清楚什么回事,最好是给出故障的原因,以便修正。

///////////////

造成内核不能启动,并不是因为时间值无效,而是由于TICK没有工作造成的,
在S3C2440上,TICK电源由 VDD_RTC提供,如果这路电源不正常,会造成TICK/RTC
无法正常工作,当然也无法产生TICK中断了,而在这个 2440BSP中,操作系统内核
是由 TICK 中断驱动的.

用户也可以在 OS_Arch_C.c -> arch_KernelTickTimerInit 函数中,修改源码,改用其它
定时器来实现.

arch_KernelTickTimerInit 函数原型和说明:

int arch_KernelTickTimerInit(void (*handler)(void));

这个函数由操作系统调用,用户可以在这个函数中,初始化一个定时器.

该函数的输入参数:handler,是一个回调函数指针,由操作系统内核传入,
在实际的定时器中断中,调用这个回调函数.

函数返回值: 定时器每秒钟中断次数.

/////

例: 在S3C2440 BSP中,内核定时器相关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os_tick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TargetTickHandler(void)  //2440 Tick中断函数
{
    os_tick_handler();                //调用内核的Tick回调函数
    ClearIntrPending(INT_NUM_TICK);
}

/*============================================================================*/

int        arch_KernelTickTimerInit(void        (*handler)(void))
{
    volatile        RTC_REG        *rtc=PA2VA(RTC_REG_PA_BASE);
    volatile        INTC_REG *intc=PA2VA(INTC_REG_PA_BASE);

    os_tick_handler        =handler;                //保存内核TICK回调函数指针

    SetIntrHandler(INT_NUM_TICK,TargetTickHandler); //设置 2440 TICK 中断函数

    rtc->rRTCCON|=(1<<0);
    rtc->rTICINT=1;                                 //设置Tick时间为:(1+1)/128=15.625ms. 64HZ

    ClearIntrPending(INT_NUM_TICK);                  //使用 Tick中断
    EnableIntr(INT_NUM_TICK);
    rtc->rTICINT|=(1<<7);

    return 64;                                       //返回Tick中断频率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测试了一下,触摸拖动的时候,被拖动的窗体总是向屏幕的右方跳动。
出现: 拖动后,一放触摸,窗体停下的位置与触摸停止前的位置有变动,大多数是靠右了;
       在拖拉的时候,突然提起触摸,窗体出现完全停靠在屏幕右边的情况。

////////

这种问题是由于大尺寸触摸屏容易受电磁干扰,如果触摸屏模拟信号线太长,也一样会造成抖动.
可以丛软件和硬件上解决这种问题:

软件方法: 在触摸屏驱动中,增加触摸屏采样滤波,例如,差值限幅 + 平均
硬件方法: 在触摸屏模拟输出端,加适当的滤波电容.

另外一方面,跟PCB布线也有很大关系,在我使用的2440平台上, GEC2440 + 8.0 TFT,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而 Mini2440 + 4.3寸 TFT,也会有轻微抖动.

网友:
1、硬件电路改进了一下,没有电池也可以启动了。
2、触摸屏那里,已经有滤波电容(不过布板的位置不敢苟同),可能需要软件处理。
3、发现: GPB5 -- GPB8 控制的LED灯闪的频率太快,是不是内核对这里操作太频繁了,或者操作的时间间隔太小?

网友:
楼主,有下面几个问题:
1、开机自动运行某个程序,能否实现?
2、能否提供输入法?
3、能否对鼠标、键盘的支持?
4、在应用程序中直接对2440的I/O控制,会不会影响内核的运行?
5、串口1(目前是作为调试信息的输出来使用的)是否能释放出来作为普通的串口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1、硬件电路改进了一下,没有电池也可以启动了。
2、触摸屏那里,已经有滤波电容(不过布板的位置不敢苟同),可能需要软件处理。
3、发现: gpb5 -- gpb8 控制的led灯闪的频率太快,是不是内核对这里操作太频繁了,或者操作的时间间隔太小?

1. ....

2.试试这个触摸屏驱动: 16次采样 + 平均滤波(对CPU占用比相对高一些)

3.在 OS_Arch_C.c  -> TargetTickHandler (Tick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
  把 LED 闪烁的语句去掉就可以了,这部分代码是用来测试Tick中断是否正常工作(每一次Tick中断,对LED取反),
  平时可以去掉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有下面几个问题:
1、开机自动运行某个程序,能否实现?
2、能否提供输入法?
3、能否对鼠标、键盘的支持?
4、在应用程序中直接对2440的i/o控制,会不会影响内核的运行?
5、串口1(目前是作为调试信息的输出来使用的)是否能释放出来作为普通的串口使用?

///////////

1. 目前,在免费版本中,屏蔽掉了 开机自动运行指定应用程序 的功能;
   (在系统盘根目录下,有一个 Startup 目录,这个就是为 开机自动运行指定应用程序而存在的!)
   但用户仍可以用变通的方法来实现,如果有必要,我将介绍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2. 输入法暂时没有集成到内核中,用户可以在应用程序使用第三方输入法,我目前做的一些
   项目就是用这种方式.

3. 可以支持键盘,鼠标部分暂时还没完成,主要光标指示部分还没开始做,
   这些在后续版本会实现,这对应用程序来讲,是透明的...

4. 应用程序操作IO,通过设备驱动程序,不会影响内核运行.

5. 调用串口,不一定要使用串口1, 在 DbgUart_Drv.c 文件中,
   将 arch_DebugPutch, arch_DebugGetch, arch_DebugInit
   按你实际使用的串口来实现就可以了,这些函数也可以为空,
   这样可以省出一个串口作为其它通用功能.

网友:
尝试过往Startup 目录放 “数码相框”,结果不成功,所以问一下。

另外,新版的 S3C2440_System 里的 USB驱动编译出错,无法通过,只能用旧版的,才可以通过编译。(用SDK新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尝试过往startup 目录放 “数码相框”,结果不成功,所以问一下。
另外,新版的 s3c2440_system 里的 usb驱动编译出错,无法通过,只能用旧版的,才可以通过编译。(用sdk新版)

把出错信息发来看看

网友:
这是第一次编译的结果 (原文件名:err_17.JPG)

如果把注释全部解除,又冒出:
rIN_CSR1_REG;
rOUT_CSR1_REG;
没有定义的错误,接着。。。。
最后就是make 过不去了。。。。

=================================
注意:在编译以前,把文件夹 :S3C2440_System_Data 删除了,让ADS自动建立,上面的错误就出来了

楼主:
对于免费版,开机 自动运行指定应用程序 可以变通使用下面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重新上传一个最新版工程,全部可以编译通过.

楼主:
这个是我优化过 SDRAM 参数;
实际测试过,在S3C2440上,SDRAM 性能可以提高 50% 以上.

下载解压后,替换原来的文件,重新编译即可:

网友:
OK,自动运行和USB编译均正常了。

比较纠结的是:只能在RAM或norflash运行,无法在nandflash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ok,自动运行和usb编译均正常了。
比较纠结的是:只能在ram或norflash运行,无法在nandflash运行。

我提供的BSP支持 K9F1208U 这个 NandFlash 启动,
由于我的2440平台不支持 K9F1G08U 启动, 所以不能实际测试这个NandFlash,
你可以参考 s3c2440_init.s 这个文件中的 K9F1208U 的启动代码,自行修改一下,
其实也不会太难,主要是修改 NandFlash 的 ReadNandPage 这个函数.

如果实在不行...把你板子上的 NandFlash 换成 K9F1208U.

网友:
在BSP.C里注_册了 nandflash 驱动,结果只运行到这里,RAM 运行:
=============================================
In idle
In SD ready
End id
RCA=0x8f39
SD Frequency is 25000000Hz
In stand-by
Set SDI 4bit Bus.
SD Card Init OK!
RegisterDrive -> 1 - 'SD Card'
BytesPerSector    ->512
SectorsPerCluster ->32
TotalClusters     ->51136
disk->get_sector_size=512
#### -> fmt=0 -  512,512
f_mount -> 1 - 0                   ---------> 停止了
======================================================

nandflash 那里主要牵涉到 nandflash.c, nandflash.h,S3C2440_init.s ,还有哪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NandFlash启动       -> s3c2440_init.s
NandFlash磁盘设备   -> NandFlash.c

NandFlash 空间可以这样分配: 前8MB用来存放操作系统映像,剩余空间,可作为通用储存设备,挂接到文件系统.
甚至可以将一片 NandFlash 映射成 多个磁盘(最多32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NandFlash磁盘驱动有问题,会造成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
看来问题还比较严重,既不能启动,也造成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Flash 驱动不正常,当然不能运行;
我这里只有 S3C2416/2450 版的 K9F1G08U 驱动,跟S3C2440是不一样的.

楼主:
后续打算移植到 ATMEL / NXP 的 ARM9 ,
不知是否有人对此感兴趣?

网友:
很感兴趣,留个位置,将来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很感兴趣,留个位置,将来来看

有兴趣的可以留下使用的ARM开发板参数,
我统计到一定数量后,按使用人数最多方案的先移植.

网友:
这个目前就只能观望啊,太强了,刚刚开始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目前就只能观望啊,太强了,刚刚开始学习

功能强大,使用和开发都很简单,跟 WIN32 API 非常接近.

网友:
赶紧记下!!

网友:
改得乱78糟,还是搞不掂 nandflash 启动。
把其它系统能启动的代码移植到楼主的启动代码里,结果是失败的。。。。。。。。。。。。

网友:
先记号一下 有时间 移植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也可以用 micro2440 自带的 bootloader 来启动.

网友:
liuweiele 我想请教一下,你的那块4.3的屏RGB是8:8:8 的吗,如果我用2440驱动的话,我有块7寸的日立的屏,但他的RGB是6:6:6的,我要怎么改呢,就是具体线怎么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的,24位色.
如果是18位色,去掉R,G,B最低两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掉最低两位,颜色会不会失真呢,是不是要经过一定的算法,把24位色转为18位?还是直接将3字节的24位色,忽略RGB低两位送到液晶显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直接忽略 R,G,B低两位

网友:
技术储备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我照你的方法做一个转接板试试效果,忽略低两位

楼主(2011-10-12):
回复 网友K:
先记号一下 有时间 移植下试试!

计划移植到哪个硬件平台?
如果使用者愿意公布移植的BSP源码,
可以无偿获得最新版系统内核及技术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先记号一下 有时间 移植下试试!
计划移植到哪个硬件平台?
如果使用者愿意公布移植的bsp源码,
可以无偿获得最新版系统内核及技术支持.

哇,你是指内核源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很感兴趣,留个位置,将来来看
有兴趣的可以留下使用的arm开发板参数,
我统计到一定数量后,按使用人数最多方案的先移植.

我先来一个,Friendly ARM 2440配NEC3.5寸屏。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先记号一下 有时间 移植下试试!
计划移植到哪个硬件平台?
如果使用者愿意公布移植的bsp源码,
可以无偿获得最新版系统内核及技术支持.
我在88楼公布了移植到800x600 LCD的BSP源码   ^_^

网友:
这个很厉害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水平 先记录下 等以后再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很感兴趣,留个位置,将来来看
有兴趣的可以留下使用的arm开发板参数,
我统计到一定数量后,按使用人数最多方案的先移植.
我先来一个,friendly arm 2440配nec3.5寸屏。

只要修改一下GUI_GDev.c 中的 LCD_XSIZE,LCD_YSIZE 后,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07):
楼主最近没来了,我要去认识巴结楼主才行了,这种人才,必须认识!

网友:
楼上的,也来凑热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楼主最近没来了,我要去认识巴结楼主才行了,这种人才,必须认识!

最近在忙一些公司里的新项目,顺便重新规化和完善该操作系统的下一版本,所以很少上论坛;
很幸会能结识goooogleman这种销售+技术全方面的实干人才,我只是普通的纯技术爱好者而已,
很多地方还需向其它各方面的高手们请教请教...

网友:
咱们这种的也只能当灌水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h-jtag烧写还可以,读芯片的信息那真是煎熬,可以说是人间最大的杯具。
去掉检测nand芯片的id选项试试

网友:
来看大牛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牛人回复【181楼】liuweiele Liuwei

看牛人的

网友:
真的不懂耶@!!!!!

网友(2014-01-10):
请问SDK的文档还能再传一次吗,原来的下载失效了

网友(2020-02-03):
楼主  期待你的 最终操作系统源码  和  你开始图片的那些应用的源码  一起发上来   学习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