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呀,谁猜芯片有两把刷子呀,进来看看呀,怀疑是个FPGA,猜出来了悬赏1000块

楼主(2011-07-01):
logo是SHARP,接着是china,

引脚总共是404个,应该是个FPGA,因为芯片外面有个串行flash,但没找到与之对应的FPGA型号,帮我猜一下吧,谢谢
这个是我家的液晶电视里面的一个芯片,拿去修说是这个芯片坏了要4000块,主板要全部换,宰人啊
这个芯片是TCON板那里的,一边接收LVDS数据,一边直接进液晶面板,如果是FPGA的话,应该能买到代换的芯片,如果是ASIC就没辙了

网友:
给你个  SMC 封装 帮我猜个二极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面呢?
正面写着SHARP,应该是个打了磨的FPGA

网友:
正面也上个图片啊,,

这跟给个PP让人猜是谁一样,呵呵,,,

不懂这个。。帮顶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专用芯片. 不是单纯的FPGA
不如循着电视机型号->解决方案的方向去查, 可能同系列的芯片都能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专用芯片. 不是单纯的fpga
不如循着电视机型号->解决方案的方向去查, 可能同系列的芯片都能替换

同意

网友:
可能是个ASIC,啥型号的FLASH?测下拿芯片的电源引脚,时钟输入引脚之类的,估计才有人猜的出来

网友:
如果是FPGA,就没有修好的戏了,即使找到了芯片,也没有程序,如果是ASIC,还有修的机会

网友:
类似这样的帖子 要先把钱打到莫大那里
都猜不出来,莫大返还
猜出来后,莫大把钱给第一个猜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fpga,就没有修好的戏了,即使找到了芯片,也没有程序,如果是asic,还有修的机会

有程序的,程序存在外面的串行flash里面,只要找到了fpga型号,就肯定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类似这样的帖子 要先把钱打到莫大那里
都猜不出来,莫大返还
猜出来后,莫大把钱给第一个猜出来的

这点小钱,有必要麻烦莫大吗?放心吧,型号如果真的对了,钱少不了的

网友:
这种芯片,一般不对外卖的,想买到基本没戏

网友:
从原理上分析,应该是asic
像电视这类大众消费品类的,是靠走量来盈利的,为了降低成本,一般不会用通用件的,
除非你的这台是技术验证机,这个可能性很小。

网友:
还不如给个PP照  让我们猜AV女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类似这样的帖子 要先把钱打到莫大那里
都猜不出来,莫大返还
猜出来后,莫大把钱给第一个猜出来的
这点小钱,有必要麻烦莫大吗?放心吧,型号如果真的对了,钱少不了的
钱不多. 可以表达一下诚信.
很多欠钱的人总是说,"就几十/百/千/万块钱, 你还好意思提/要"....
如果你把钱打到armok那里, 说不定真有人告诉你这个芯片. 例如某个人就是做这种电视的方案或者芯片的供货商,或者山大王...

网友:
肯定是专用芯片,不用幻想直接替代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视呀,说来听听,换个IC要4000块,让它进黑名单

网友:
sharp有一个业务是ASIC

网友:
买个坏了屏的电视,要板子。

网友:
4000还不如换部电视,而且未必是芯片的问题,有可能是想坑钱就说这个芯片坏了,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
建议LZ上淘宝买块主板好了。应该会便宜点,自己修不来的。

网友:
买现场的tcon板,你这个估计价格会贵一点

你这个电视是等离子的?还是普通TFT的,等离子的板普遍很贵

普通的tcon板很便宜

网友:
基本没戏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类似这样的帖子 要先把钱打到莫大那里
都猜不出来,莫大返还
猜出来后,莫大把钱给第一个猜出来的
这点小钱,有必要麻烦莫大吗?放心吧,型号如果真的对了,钱少不了的
钱不多. 可以表达一下诚信.
很多欠钱的人总是说,"就几十/百/千/万块钱, 你还好意思提/要"....
如果你把钱打到armok那里, 说不定真有人告诉你这个芯片. 例如某个人就是做这种电视的方案或者芯片的供货商,或者山大王...

有道理,这样的帖子没点诚意。

网友:
進家電維修網站,看看能否根據電視機品牌找到主板型號,
實在不行就換山寨主板,裝在你的電視機上,也沒有人知道

网友:
大哥,你电视多少钱买的?4000快买个新的了。不过好学的劲头值得学习

网友:
asic 我觉得里面应该不是fpga是dsp才对

网友:
串行flash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不是FPGA,这是个LCD控制器类的ic。
全名叫LR388F8A。
网上搜了下有卖的
http://www.114ic.com/LR388F8A
http://www.dzsc.com/ic/sell_search.html?keyword=LR388F8A&changjia=&fengzhuang=&pihao=&addr=&button=%CE%AC%BF%E2%D2%BB%CF%C2

网友: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接串行flash的不一定是FPGA

sharp LR388F8A
深圳市恒丰源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638939
手机:13570863423
联系人:王少雁

网友:
看看1000块 谁拿到了

或者......

网友:
这居然都能猜出来?强人。BGA自己搞难度比较大吧

网友:
看样子有人会拿到这1000哦~~ (只要这块IC别报价3000)

网友:
回复 网友G:

拿到电子市场几十块钱搞定~~

网友:
很是好奇1000元。
如果没有芯片,修不好的话呢?

网友:
楼主是不是多打了0?

网友:
回复 网友D:
类似这样的帖子 要先把钱打到莫大那里
都猜不出来,莫大返还
猜出来后,莫大把钱给第一个猜出来的

同意。

改一下,1000飞了……过nn年之后,楼主说:电视我早扔了,谁管那是什么芯片啊。
猜测,都是猜测

网友:
连卖芯片的都出来了,楼主1千块何时兑现???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兄弟们踊跃发言,我可能表达的不够清楚,我的本意是,这颗芯片是FPGA,但是夏普把原型号擦掉后,刻上了自己的型号,而我要猜的是,原FPGA型号是什么。这颗芯片本身的型号根本不用猜的,照片上已经很清楚了,在往下吹的时候涂了松香,因此左侧有几个字母被覆盖到了,看不清,但在没拆下来前,型号都是一清二楚的,我肯定不会傻到去猜这个型号的。

板子上的串行flash是32M的,如果是ASIC,应该用一个几K的EEPROM就够了,在我印象中,只有FPGA才会需要这么大的配置芯片,因此怀疑是FPGA了。如果谁能找到对得上的FPGA型号,钱是一定会给的。

如果谁有这个芯片的库存,也可以与我联系,33楼的联系方式已经确认过了,是假信息。

网友:
FPGA的可能性不大

普通液晶显示器的主控芯片内部会有MCU,一般用256KB的串行Flash
如果是档次稍高点的电视的话,软件比较复杂,用32M的串行Flash也不为过

网友:
楼主呀,莫不是外部程序的问题吧,这样的片子貌似不是很容易坏吧。

网友:
不如换板子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