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组件 可不可以作配件卖?

楼主(2011-07-02):
高低端雕刻机都推出后

阿莫的雕刻机组件(如 系统、 工作台、 变压器 等等)

一些零配件 可不可以单独出售?

我想把零配件市场也统一了,对统一雕刻机行业也有帮助吧。

网友:
供应本身生产用的配件都很紧张,估计暂时不会卖配件

就算将来产能不紧张,估计也不会卖配件

网友:
一定等 01和PVC哦, 配件想等 01的铝合金,快没? 不是PVC的哦,更不是钻头那种配件哦,

是需要,铝合金机架,

改装好的主轴,铝合金龙门架,铝合金机箱,铝合金台面,铝合金 Z轴,铝合金主轴夹这些哦

到时供应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定等 01和pvc哦, 配件想等 01的铝合金,快没? 不是pvc的哦,是铝合金
都会有。
不过有一点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的:我们的配件可以用“昂贵”来形容,因为我们使用的,都几乎是市场上找不到的高质量部件。一分钱永远是一分货。

买齐一部01机所有的机械电子配件,不比一部成品机贵就行,毕竟少了组装调试费用

网友:
对,省了装配时间,一定能大幅提高出货量。很多人还是想过一下收瘾的。
PS:前提是,一定要比整机费用要低。

网友:
想起来汽车和配件之间的关系。。。。。。

网友:
深深咽了一下口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次我们想组织一个diy 01机型的培训班,5000元零件费 + 约3000元的机械设备费。
结果没有多少人报名而不能成事。
我想说的是:这种机会,就算你肯花10万元,也再不会找得到了。
没有多少人懂得那个培训班的价值,也没有多少人懂得我的良苦用心。
大家后悔去吧。

其实 想说的是全部散件包括全部配件(阿莫上面说的材料是没加工好的,其实大部分人根本没加工能力,就一个龙门架都难倒很多人),

如果全部配件加工好,配齐所有电子元器件,细到一个螺丝,一个电阻,全部配齐,不用培训,提供接线图 原理图 组装图

购买套件默认 网站不提供调试服务,不保证组装成功,不保证精度, 购买者自负所有购买后的责任

自行组装,精度自己负责,  整套散件低于48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供应本身生产用的配件都很紧张,估计暂时不会卖配件
就算将来产能不紧张,估计也不会卖配件
错了。配件很快开始销售。
什么叫“很快”,你留意一下就知道。

PVC的主板卖不?前两天我收的那台机器。电路部分全要重做的。
另外主轴电机和驱动电路单卖不?因为主轴也不是很好用,怀疑调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我们的原客户,将旧板与旧电机寄回给我们,购买新的价格可以有较......

这样的话,邮寄费用会不会太高不值得。要不就用当初用过的方法——将损坏的部件彻底破坏后拍下照片以确认确实损坏而不是没坏却购买新的。或者容许一台机器一年或者两年以内只可优惠价格购买一次?这样我也可以买一份损耗品(不过没觉得老大的机器哪个部件能是损耗品,除了刀具)备用。

网友:
自己装配肯定没有流水线装配便宜嘛,

另外你不可能一次把所有配件都买齐吧,邮寄费用又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