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充满电后(1.4V左右),放了一个晚上电压掉到1.35V,正常吗?

楼主(2011-07-02):
RT,镍氢电池充满电后(1.4V左右),放了一个晚上电压掉到1.35V,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网友:
镍氢电池的电压不代表他的容量,, 你的现象是正常的,电压降低了,但是电量是没有神马损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晓得了,降低的那点电压就是浮云了

网友:
你直接带负载,他就不用等 就降下来了
镍氢不是锂电,管理极端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
很正常啦  我测试锂电池 冲到4.2 一天就掉到3.4啦!!

网友:
镍氢这样是正常的。7楼的不正常,是自放电,电池老化的表现。

网友:
刚YY完爱老婆就看到这个帖子了,哪位用过爱老婆的兄弟说说爱老婆什么表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正常啦  我测试锂电池 冲到4.2 一天就掉到3.4啦!!
这锂电就该扔了.漏电的绝不可并联,会连累其他电池报废.

锂电上如果是没有保护板在耗电,
就算放上几年,都不会掉电到3.4V.

库存的带保护板的锂电,一不小心放上两年,就可能整批报废.

我这儿还有上世纪99年充的锂电,现在还在3.5V以上. 因为不带保护板.

网友:
你带负载了么?不要看电压,看电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那块锂电寿命够长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正常啦  我测试锂电池 冲到4.2 一天就掉到3.4啦!!

你这个电池报废啦!

网友(2011-10-31):
你的1.4是它的充电终止电压,离开充电器后就会缓慢向标准电压跌落,镍氢的标称电压是1.2v,只要在此之间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