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个最常见的小小的轻触开关搞惨了,利用网络力量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1-07-02):
以前在淘宝买到 如图C的轻触开关,很好用,现在翻遍淘宝都找不到了

因为平时 大量打样,要需要接很多 8*8, 16*16 键盘, 动不动就100几十个轻触开关要焊

A那种在洞洞板上实在太不好用了,几个还可以,要压下去要很大力,还不一定压得平,而且脚间距跟洞洞板不同

需要 慢慢对准慢慢用力压, B就不用说了,  压下去也不平

打样最好用是C(实际量产不用),  脚间距跟洞洞板一样的,而且脚是直的,安装不用要用力,一放下去就平, 100个一下就搞定了

那位朋友知道哪里可以买得到?

楼主:
需要这种4脚的,我知道邮购部有2脚的直插轻触开关,但2脚的在 矩阵键盘焊接时连焊不方便

还是要找像C 那种4脚,直插的

网友:
lz用洞洞板量产?你把再做个a类 的库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用洞洞板量产?你把再做个a类 的库不就行了?

是平时用 洞洞板大量打样,不是量产,但打样一次都接到手抽筋,何况大量打样

求C类按键!!!!!!

网友:
很喜欢A

先是一顿狂按  然后一顿狂焊

到是觉得C 很不厚道  碰见洞洞粗的板子会不会卡不牢啊  总掉下来才烦死了

网友:
同样喜欢a,按下去就卡的很紧,翻过了再焊就不会掉。

网友:
中发 知春应该很多吧

网友:
A 是最好的,是为插放专门做的弯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a 是最好的,是为插放专门做的弯脚。。

这个帖子不是讨论每个人是使用习惯

而是希望寻找 到C的按键, 不过,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
这种你要先确认一下引脚间距,再去找就好找了。貌似电子市场上很多这种开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你要先确认一下引脚间距,再去找就好找了。貌似电子市场上很多这种开关啊。

洞洞板的间距就是 2.54的,3个洞洞板间距,很标准 2.54*3  赛格、惠福西、淘宝 都找遍了,找不到

楼主:
继续找这种轻触开关

网友:
A是比较好的吧......看你的图,那个开关的放错了吧....应该挤一挤...嵌入两个单位的正方形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a是比较好的吧......看你的图,那个开关的放错了吧....应该挤一挤...嵌入两个单位的正方形中吧.

用力慢慢挤可能挤得好,但2个单位是很困难的, 花那么大力气和挤压的那么辛苦(包括用尖嘴钳压平,还不一定压得平)何必呢

为提高工作效率和保护手部健康(公司平时 大量用洞洞板打样,样品大量用到轻触开关,用用手挤不现实的),

继续寻找一直在使用的C类开关(2年前淘宝5W个回来现在用完 ,再找就找不到了。2年前,1000个一包,买了50包)

网友:
A类不是很好吗?一插就紧!还不会跑出来很好焊啊!

网友:
你们公司 也太 厉害了,快赶上小公司量产了,洞洞板都能用掉5w个

网友:
话说阿莫邮购部好像还有2脚的ALPS开关。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a类不是很好吗?一插就紧!还不会跑出来很好焊啊!

接几个还行,如果一个8*8的矩阵键盘足以压到手痛,多了不说,上面问题图片都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话说阿莫邮购部好像还有2脚的alps开关。可以用。

2脚的按键不适合接矩阵键盘,上面也说明的了

网友:
太强啦,去电子市场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太强啦,去电子市场找找

平时工作繁忙,也不能专门到深圳东莞去找,广州的赛格都是找遍了,找不到

楼主(2011-08-12):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G(2012-07-08):
同问,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最近也碰到,请问C的机械消抖好吗?

楼主(2012-09-29):
引用 网友G:
同问,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最近也碰到,请问C的机械消抖好吗?

还没解决

C款机械消抖跟 脚型无关系,主要看弹片质量

原来这个C款是台湾厂做的,质量很好,不过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做个电路板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

C款机械消抖跟 脚型无关系,主要看弹片质量

哈哈  都过去一年多了  还没解决

网友:
历史跨越有点大啊。。。。顶楼主的毅力。。。

网友H:
我也是找那种C型的,不过一直没找到过,现在就一直用着A型的,A型产量这么大一定有原因的。

网友:
一年多了,还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找那种C型的,不过一直没找到过,现在就一直用着A型的,A型产量这么大一定有原因的。 ...

因为在量产 做插件时,A型可以插进去不掉下来

但在平时打demo时,还是C型好用,我们平时大量打样,每个键盘都千奇百怪,走线也不同

每块板都打样是不现实的,速度也太慢

我们一天做n个不同的样品,简单功能的几乎是0day出样

不可能每个都做pcb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在量产 做插件时,A型可以插进去不掉下来

但在平时打demo时,还是C型好用,我们平时大量打样,每个 ...

这么久了还没找到吗?要是找到了我也想要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久了还没找到吗?要是找到了我也想要一些呢。

还没找到呢

网友I:
喜欢A,并且一直用A的飘过,A是最大量应用的,一定有其道理,最大的优点,就是如6楼所说,按下去,翻过来不会掉...

网友J:
同样喜欢a,按下去就卡的很紧,翻过了再焊就不会掉,同感,看你的洞洞板,孔距不好吧。

网友K:
洞洞板就不要穷讲究了,正式产品做好一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喜欢A,并且一直用A的飘过,A是最大量应用的,一定有其道理,最大的优点,就是如6楼所说,按下去,翻过来不会掉... ...

l量产肯定用A,现在说的是用洞洞板打样,我们打样平时 大量………………………………………………大………………量*……………………

而且每块按键板不同,不能做一块统一的PCB,只能手工接

A按键按10个无问题,100个呢? 然后一天按2000个呢…………

C根本不用按,一方就平,  用另外一块板夹住反过来拖焊,瞬间焊好100个

A按到手痛都未按完100只,参考1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样喜欢a,按下去就卡的很紧,翻过了再焊就不会掉,同感,看你的洞洞板,孔距不好吧。 ...

量产肯定用A,现在说的是用洞洞板打样,我们打样平时 大量………………………………………………大………………量……………………

洞洞板是标准的2.54间距,这个不用怀疑……

而且每块按键板不同,不能做一块统一的PCB,只能手工接

A按键按10个无问题,100个呢? 然后一天按2000个呢…………

C根本不用按,一放就平,  用另外一块板夹住反过来(也不会掉……)拖焊,瞬间焊好100个

A按到手痛都未按完100只,参考1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洞洞板就不要穷讲究了,正式产品做好一点就OK了

本来洞洞板焊几个按键是无所谓

但我们每月的样品用到的按键以 10K起算……

10只手指头很快就用完了……

为啥? 因为都按肿了………………

网友L:
做非标的洞洞板。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非标的洞洞板。

这个代价比 开模做开关大啊

正在考虑要不要响工厂定做,不过还没找到品质和性价比高的工程

网友M:
用工具对A进行预处理后,再插入不就行了?

网友N:
为何不用贴片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工具对A进行预处理后,再插入不就行了?

预处理比用手压更低效么

而且如果预处理,也就是用尖嘴钳把脚钳直一点,那跟B款没啥区别

钳直后,脚间距也是跟洞洞板不兼容的,不如买B款,B款很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何不用贴片的呢

为啥不用贴片

主要原因,洞洞板用直插的按键,因为有四只脚,可以起到跳线的作用,方便走线(连锡)
  贴片先不说间距不一定跟洞洞板兼容,就是走线也走不了

我们之所以用这么多按键就是要接很多不同的键盘(按键数量较多,一百几十个是小儿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不用贴片

主要原因,洞洞板用直插的按键,因为有四只脚,可以起到跳线的作用,方便走线(连锡)

既然你这么沉迷于洞洞板,就透露我用的一个方法
你把按键焊在敷铜一侧试试,管脚尖穿过洞洞但不要用力按下(突出部分留在外面不要穿),这个时候按键完全可以放平(无需完全插入),同时也很容易像焊贴片一样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