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5110 显示反转

楼主(2011-07-02):
最近找了个压箱底的5110LCD出来玩,原模块的接线不方便安装,照经验想将模块镜像反转过来安装,并启用镜像模式,但一查数据表发现没有说到有镜像的模式,单片机内存又较小不想使用内存来制作buff。请问有朋友知道这个控制器是否有反转命令

网友:
没听说有反转指令啊,你自己在程序里写数据的时候取反就可以了。

网友:
5110的反转功能指的是从左上角连续写,写到右下角时,又会重新回到左上角,前提地址增一打开

楼主:
我意思是右下角开始写,一直写到左上角,这样将屏反过来也是正像/

网友:
我是把显示时的扫描顺序反向,然后字模读取出来之后把字节按位倒转。

网友:
把要写入的数据顺序倒过来

网友(2011-10-08):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把屏幕反转过来使用,这个我也很想知道啊。最近在弄一个重力感应电子钟,不知道怎么实现翻转显示。

网友(2012-04-20):
这实现不难,把原来的驱动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右下角开始写,一直写到左上角,这样将屏反过来也是正像/

你需要把所显示的字符
做一个代码变换
使其能翻转180度后
再显示出来
这样你把lcd翻转后
得到的就是你所需要的了

网友:
头倒过来看。。。

网友(2012-11-29):
楼主写出来了吗?我现在也急需这样的写法

网友(2013-07-16):
可以是 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