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IBM T43 高分屏四分之一不显示,如何修理?

楼主(2011-07-02):
某天早上我正在用T43笔记本电脑看文档,当时用的是电池。看了一会,就去吃早饭了,顺手将盖合上了。吃完所回来打开盖一看,下面四分之一不亮了,具体见下面的照片。这个贴子我已经在鸿利上发了,所以现在用的图片是直接从那个网页上下过来的,反正是都是自己拍的,不过有鸿利的水印了。

开机logo下面的信息没有显示了 (原文件名:11062810476b2ef2b145f0a15c.jpg)

外接显示器开机时的样子 (原文件名:1106281048ef5a5b97d565c349.jpg)

XP开机画面,进度条有一半显示不了 (原文件名:1106280628ba458f1c42b06741.jpg)

下面四分之一不显示 (原文件名:1106280628cd577afc437acbc2.jpg)

下面四分之一不显示 (原文件名:1106280628669d6c167782d31e.jpg)

笔记本屏幕和外接显示器对比 (原文件名:1106281051de74d262caadad3c.jpg)

我拆了屏,基本上不是屏线的问题,应该就是屏本身的问题。我把屏仔细分解了,后面有个驱动板,板上一颗应该是管理芯片什么的,还挺大。板上输出十条薄膜排线,每条排线上都有一颗邦定在排线上的芯片,那应该就是LCD驱动芯片了。目前情况看来,极可能是:

1  驱动芯片有一两个出问题。也不知道这十颗是如何分配驱动整个屏的。

2  管理芯片输出问题。

估计凭自己的能力是修不好了。我记得坛子时有修笔记本电脑的高人,能否提示一下问题在哪里?个人能否修好??

楼主:
坛里可有人有不用的T4系列的笔记本电脑,把屏卖给我吧,最好是高分屏。

网友:
标屏变宽屏了。

楼主:
没变,下边四分之一看不见了。

网友:
99%是排线问题。
一般只能换屏解决。

网友:
显示屏有问题的那部分线接触不良了,这些线和PCB是靠压合在一起的,进水了或者受潮了,就容易脱离,造成接触不良,有时用手压一压有问题的屏边,能显示出来

网友:
哈哈,前段时间我的T43主板坏了,结果自己修,直接修报废了。有一块T43的屏幕很不错,楼主需要可以联系我。一五九零五一八一三八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前段时间我的t43主板坏了,结果自己修,直接修报废了。有一块t43的屏幕很不错,楼主需要可以联系我。一五九零五一八一三八二

楼上的,我的这个T43也是别人送的,当时也是主板问题,搜了一下网络,按图索骥,飞了一根线好了。用了两个月左右,屏又不行了。若不是看这个本子有个并口,键盘老爽,早就给它拆了散卖了。

其实我中间联系了一个网友,他一个屏要卖600,没有成交。

明天短信你。

回复 网友B:
99%是排线问题。
一般只能换屏解决。

大胡子,为什么屏线坏了,要换屏解决?换线不行吗?

回复 网友C:
显示屏有问题的那部分线接触不良了,这些线和pcb是靠压合在一起的,进水了或者受潮了,就容易脱离,造成接触不良,有时用手压一压有问题的屏边,能显示出来

这位朋友和我的看法很一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