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TEA5767做收音机,如果做印制天线的话应该如何画?

楼主(2011-07-02):
想把天线做在PCB上,但不知道参数怎么确定。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
我见过有人画在板子上的,就是那种波浪线

其实你板子够长  画个10mc左右的直线应该就行了

我试了,一般5mc的导线 和20cm的天线没多大差别,因为那个模块本来就很灵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