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一个变压器,但是不知道接线怎么接的,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1-07-02):
搞到一个变压器,但是不知道接线怎么接的,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用表量下线圈阻值啊,看样子,这个是个多档输出,110V或220V输入的,黑线应该是输入公共端,紫线和红线分别是110V和220V的输入,这个变压器有点像电源箱用的那种多档变压器.

楼主:
黑线 与红线的电阻是21欧左右
黑线与紫线之间是14欧

0~11V 之间是0.14 欧
0~16.5V 之间是0.18 欧
0~19.5V 之间是0.21 欧
0~22V 之间是0.26 欧
0~11V 之间是0.14 欧
第一张图 0~23V 之间是2.7欧

第一张图的0 与第二张图的 0 是断开的。。

这些阻值也有些奇怪,阻值与电压好像又不成比例的。

网友:
我以前是用最笨的办法,从次级输入电压,然后测初级的电压,得出数据后判断这个变压器的电压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线 与红线的电阻是21欧左右   红线和黑线输入 接AC220V
黑线与紫线之间是14欧          红线和紫线输入 接AC110V,两者只能接一

0~11V 之间是0.14 欧
0~16.5V 之间是0.18 欧
0~19.5V 之间是0.21 欧
0~22V 之间是0.26 欧
0~11V 之间是0.14 欧
第一张图 0~23V 之间是2.7欧

第一张图的0 与第二张图的 0 是断开的。。

这些阻值也有些奇怪,阻值与电压好像又不成比例的。

//----------------------------------------------------------
从以上数据来看,输出的线圈全部共地,不同的电压输出只是抽头位置不一样而已
电压和阻值是对应的 ,输出线圈越长电压越大,对应的电阻也越大,
实际使用的时候,先直接接输入,用万用表量输出电压,取想要的电压值做输出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