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如何使用虚拟串口的usb设备?

楼主(2011-07-02):
linux下如何使用虚拟串口的usb设备?

一个usb的虚拟串口的设备,在linux下lsusb可以看到设备信息,在/proc/bus/usb/device中也可以看到这个设备,
按理说它该使用cdc-acm.ko这个驱动,lsmod可以看到这个也加载了,但device文件中显示这个设备的驱动是none,该怎么做在能让它们关联?才能使用这个设备

网友:
例如  STM32制成的Virtual 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VID, PID设置成一个系统有驱动的型号,让内核以为你是那个USB转串口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例如  stm32制成的virtual com

是啊,插到linux上该如何被linux的cdc-acm.ko自动关联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vid, pid设置成一个系统有驱动的型号,让内核以为你是那个usb转串口的设备。

不是usb转串口,是usb虚拟串口。
在linux上usb转串口的使用的节点是ttyUSB*,cdc虚拟串口的用的是ttyACM*这个节点,驱动是cdc-acm.ko这个内核发行版附带的驱动。可是驱动加载了,usb插进去,没有反应,自己建了个ttyACM的节点,其实也没有关联到驱动上,对驱动还是不太了解。

这个虚拟串口的usb设备在windows上使用,自己伪造了一个.inf的文件,调用windows自己的驱动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我明白啊,我好多年前做过,系统初始化USB设备的时候会set address啥的,也会读你的VIP,PID,根据这个来加载不同的驱动,你用windows的话,就是inf里面指定的VIP,PID要和你的这个设备初始化的时候报告上去的匹配,这样windows才会知道你这个设备和这个inf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明白啊,我好多年前做过,系统初始化usb设备的时候会set address啥的,也会读你的vip,pid,根据这个来加载不同的驱动,你用windows的话,就是inf里面指定的vip,pid要和你的这个设备初始化的时候报告上去的匹配,这样windows才会知道你这个设备和这个inf对应。

是啊,关键是linux上该怎么做呢?重新编译cdc-acm.c这个系统自带的驱动,吧vid,pid该成这个usb设备的吗?

网友:
lsusb 看下 VID/PID是否和cdc-acm.c中的一致或者直接用modinfo cdc-acm.ko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lsusb 看下 vid/pid是否和cdc-acm.c中的一致或者直接用modinfo cdc-acm.ko来看

明天上班了看看,刚看了下cdc-acm.c这个文件,应该没有这个设备的vid/pid,

请问,是不是把该设备的vid/pid加进这个文件,重新编译这个驱动文件,再加载就可以使用设备了?

有没有方法,像windows上那样建立一个*.inf文件,把vid/pid写进文件,操作系统可以依据这个文件加载驱动,看到linux内核的
代码里也有个inf的文件。

网友:
modprobe cdc-cam vid???=xxxxx pi????=xxxx

楼主:
回复 网友D:
modprobe cdc-cam vid???=xxxxx pi????=xxxx

谢谢!明天了试试。

楼主:
谢了,所有的朋友,重新编译了cdc-acm这个驱动,把usb的pid和vid加进去,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