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做个小练习 又不会了 走过路过的指点一下

楼主(2011-07-02):
用MFC基本对话框做的
先计算z=x*y
统计计算次数并将每次的计算结果放入一个数组
然后通过两个按钮查询数组里面的数  并显示出来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假如存了两个数在数组里
当我查到数组里第三个储存位置时怎么就出现乱码了
如何修改

网友:
数组是多大的呀?
什么类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float *a= new[10000]
就是这么个数组;

网友:
void CExerciseDlg::OnButton3()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UpdateData(true);    //当n<=m的时候  向上查询
        if(n<m-1)
        {
      n++;
          m_history=a[n];

        }
        else
        {
                n=0;
                m_history=a[n];
        }
        m_n=n;
        UpdateData(false);

}

void CExerciseDlg::OnButton4()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UpdateData(true);                        //当0<=n<=m的时候,向下查询

        if(0<n)
        {
           n--;
           m_history=a[n];
        }
        else
        {
                n=m-1;
                m_history=a[n];
        }
        m_n=n;
    UpdateData(false);
}

网友:
楼主编程没面向对象,易出现内存泻漏. float*a=new float[cnt];  //定义的一个数组 没有删除或我没看见(要养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才自学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都不懂 “没有删除或没有看见” 啥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才自学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都不懂 “没有删除或没有看见” 啥意思?

意思是你new出来一个对象,占用内存空间,在程序结束时候要delete进行回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啊 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