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L2303HX的USB转串口有两种不同的电路?

楼主(2011-07-03):
首选这两种电路摘自: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986169
作者都说他们各自的都能用,但电路图有明显区别,芯片第13、14、22、23脚接法不同,PL2303HX原理图封装也不同。还有一点,网上广为流传的另一种电路,其PL2303HX的第4脚接的是5V而不是下面这两种接的是3.3V。

第一种电路 (原文件名:1111.jpg)

第二种电路 (原文件名:2222.jpg)

PL2303HX和PL2303的区别 (原文件名:diff.jpg)

网上广为流传的另一种电路,第4脚接的是5V (原文件名:PL2303.jpg)

到底哪种电路才是正确可靠的呢?

网友:
不要用这个吧,貌似很容易掉线的,,,

网友:
4脚表示UART这个部分的电平!你接3.3V就是和STM8L152这样的来通信,接5V就是和89C51这样的串口通信,电平不同。电路不同本来就可以,官方也没有提供多么标准的电路给别人用啊!

网友:
楼主去看看datasheet就知道怎么回事了,13、14外接IIC EEPROM的,22、23是通用IO口,这里没有用上,2种不同接法都可以,图2更合理,不用的IO口不悬空。

楼主:
貌似有道理……

楼主:
恢复4楼:
楼主去看看datasheet就知道怎么回事了,13、14外接IIC EEPROM的,22、23是通用IO口,这里没有用上,2种不同接法都可以,图2更合理,不用的IO口不悬空。
---------------------------

刚刚试过,去掉13、14脚的上拉电阻,就下载不了了。

楼主:
搞什么鬼啊,PL-2303H、PL-2303X、PL-2303HX同一型号的芯片,加个后缀区别就这么大,还要改电路和PCB,害死人,要不是它便宜,才懒得用……

网友(2011-08-04):
到底哪种电路才是正确可靠的呢?

网友:
只能说,图2是错的,能用真的颠覆了我的认知。三个图中,唯独第2个不能用。
R3电阻用27Ω,与USB标准要求1.5K相差实在太远了,PC端应该无法枚举设备吧,赶紧换了吧。

除此之外,图1与图2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图2考虑的周全一些。图1、图2的估计不能下载STC单片机,图3貌似可以。

网友(2011-10-21):
没有人能说出准确答案,三个电路都有人在用,这个同芯片有很大的关系,每一批的质量都不一样,我试过了。也就是说,不同的批号用不同的电路图,1元多的东西就这样,找成13元的232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第三种比较可靠,最近搭了几个,用着比较稳定

网友:
哪位大侠,谁有FT232RL的中文资料啊,传我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
我用的是第一种,芯片是PL2303HX。第4脚接的是3.3v,13、14脚悬空。这个电路可以烧写STC的5v及3.3v单片机。
    我认为第4脚接3.3v的通用性更好一些,因为即使是5v的单片机,IO口用3.3v的电平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反过来,如果第4脚接的是5v,那么烧写3.3v的单片机时就会有隐患。

网友:
一直用PL2303HX  很好用的说.......没出过问题撒...

网友(2011-12-14):
回复 网友A:

悬空应该也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2012-04-18):
14楼说的很对,本人已经试过,不同批次芯片用同一个电路。结果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
经过试验,批号为LFC10123A的比LF10203A的好   芯片为PL2303HX的。

网友(2012-05-30):
引用 楼主:
恢复4楼:
楼主去看看datasheet就知道怎么回事了,13、14外接IIC EEPROM的,22、23是通用IO口,这里没有用 ...

不可能吧 这两个脚与下载有什么关系?

楼主:
最终我也用了第一种电路,第四脚接3.3V。

网友(2012-07-18):
我VCC_IO接了 5V,感觉不错。

网友(2012-08-21):
我已经被2303害苦了 搭了5个  失败了 超级郁闷

我得是这个图

网友:
我用的也是第一种,四脚接3。3V
用STC ISP,V4。0或者V4。3使用很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网友(2014-02-07):
学习之,实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