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次脉冲采集问题

楼主(2011-07-03):
向高手请教一个关于单次脉冲采集问题。
我手上有个项目,主要是向电缆中传输一个单次脉冲。该采用什么样的采样电路能采集到单次脉冲和它的反射脉冲。
感谢赐教!

网友:
NORMAL方式,单次触发,调节好触发电平,时基参数保证能完整抓取发射和反射的全部时间,要数字存储示波器,模拟的不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如何设计一个数据采集电路能采集到单次脉冲。该用什么样的运放器,和模数转换器能能把单次脉冲采集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如何设计一个数据采集电路能采集到单次脉冲。该用什么样的运放器,和模数转换器能能把单次脉冲采集到。

你发在示波器板块,还以为你用示波器呢。至少要描述信号上升速度才好评估运放和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