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4007求解答

楼主(2011-07-03):
我的一个板子 高压部分使用到整流,都是用的M7,一个可以使用,一个不可以使用。他们的区别是M7的尺寸不同。

M7 (原文件名:M7.jpg)

请教各位大侠,这种封装的两种尺寸,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
英寸(毫米)

最大 / 最小

网友:
楼上正解

而且这种规格的是最普通的尺寸,到电子市场说要贴片4007,都会拿这种

网友(2011-11-08):
需要看你的 功率大小 决定使用 什么样的封装

网友:
除了功率以外还有频率,高频整流不能用1N4007

网友:
整流一般用M7都是SMA的,东芝的啊。很便宜的东西 3分多钱

网友(2012-02-16):
回复 网友A:
除了功率以外还有频率,高频整流不能用1n4007

5楼正解,高压通常频率也高,4007只能用于低频。楼主要用快恢复的耐压高的管子。

网友(2012-04-06):
顺便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做低频整流(50Hz),用FR107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