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_mkfs格式化用法

楼主(2011-07-03):
移植了FATfs008在stm32上,然后照着坛子里说的补充了disk_ioctl()函数。
void format(void)
{
        f_mount(0, &fs);
        if(f_mkfs(0,0,_MAX_SS)!=FR_OK)
        while(1);
}
拿了一张1G的tf卡,一格,悲剧了,格成1.8M的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请教啊

网友:
说实话,一般我都是在电脑上将SD卡格式化好,然后在直接查系统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f_mkfs(0,0,0)就行了,只要你的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f_mkfs(0,0,0)就行了,只要你的驱动没有问题

可曾测试?第三个参数?

网友:
呵呵,笑喷饭了!

网友(2011-10-17):
楼主解决问题没有?我也遇上了。。我的2G格成64M了。

网友(2013-01-11):
虽然这贴过了很久了,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楼主,我现在又碰到了

网友(2013-12-25):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把1G的卡格式化成30几兆了,还好我备份有镜像,直接恢复。

网友(2014-05-29):
SD/TF格式化工具(可修复内存卡真实容量),这个软件可以恢复回来

网友(2021-06-23):
我也是一不小心32G  被格成13M了
23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