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驱动H桥,滤波所得波形有点怪

楼主(2011-07-03):
小弟调制SPWM(用455K三角波调制音频信号)波驱动H桥,然后滤波得到的正弦波带有如下尖刺,不知怎么去除,望做过的大侠指点一二

下面是H桥驱动8欧负载,我测的是8欧负载两端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MOS管的开启或者关断时候产生的过冲脉冲,可以在MOS管的G极加个电阻100欧左右试下,毛刺应该会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SPWM输入串接一个电阻到栅极吗

网友:
我的波形里的毛刺比你的还严重N倍~还没解决呢·

网友:
455K的三角波,这么高~~~用不着吧,我们用IPM做,也就用个10几K而已啦,太高了根本就运转不来呀,PWM精度肯定也不够~~

建议把频率大幅度降低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455k的三角波,这么高~~~用不着吧,我们用ipm做,也就用个10几k而已啦,太高了根本就运转不来呀,pwm精度肯定也不够~~
建议把频率大幅度降低看看~~

D类功放的话,是要这么高的频率的。

很可能是电容ESR和ESL过高所致,C3、C4、C5、C6用的什么材质的?另外全桥VCC+12网络需要对地加去耦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CBB电容,因为手头的MOS开关速率和导通内阻都不理想,不知道为什么功率上不去,所以就把载波频率降到100K左右,悲剧的是牺牲了通频带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秒格和伏格放大到可以看清一个开关周期,仔细看看

网友:
再增加一级差模跟共模滤波器,肯定会有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这种小凹凸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这种小凹凸槽

这个很可能是ESR纹波

网友:
ESL也有关系。
而且出现这种纹波,电感也可能有饱和

信息太少了,实物照片给来看看

网友:
驱动电路有问题吧,上下管同一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电路么有问题吧,是交叉导通的

网友:
楼主是杭电的吧?你们测试的时候有没有把示波器隔离的。。。?

网友:
有,一般上下桥驱动都要加死区的,你这个没有,而且上下桥在很短的时间内会有"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做这种电路的时候测试时是不是要把示波器和市电隔离开,我听说逆变的时候是要隔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初测的时候时发现有个NPN管子特别热

网友:
【16楼】 IGO_AVR
请问做这种电路的时候测试时是不是要把示波器和市电隔离开,我听说逆变的时候是要隔离的。。。
-------------------------------------------------------------------------------------------
测所有的电路时,示波器的电源最好隔离。看LZ是12V的,如果12V的电源是隔离的,也不太要紧。

【17楼】 xinxin3219
当初测的时候时发现有个NPN管子特别热
-------------------------------------------------------------------------------------------
你这样的驱动估计会热的。呵呵。还有PWM的开关速度445K有点高,有的MOS管开关速度可能根不上.......

网友:
互补驱动的话,如果Vthp + Vthn >= 12V问题不大,共通电流不算严重,但前级驱动边沿一定要很陡。

按楼主后来提供的参数,降频到100KHz,计算出来,电感电流纹波很大的,最大峰峰值5A。不知道电感用的什么形式的,怀疑有饱和,饱和的尖峰电流在电容ESR和ESL形成尖尖的纹波。

另外,请测下一全桥供电12V,是否同样有这样的尖刺。如果有,加大去耦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毛次放大后的局部图,供电到12V,尖刺什么的一直都有,我测得是负载一端得电压波形,我有个波形变换电路,双端变成单端,出来波形还是挺好的,电感是用黄白磁环外绕康铜丝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12V电源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是经过滤波后得到的音频信号上那种毛刺的放大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这样的尖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怎么才算隔离~~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要全面排除是测量的问题(示波器收到共模干扰。短路示波器探头,接到同一个网络,看看有没有这种波形)

前面说过了,电感饱和是可能的,ESR和ESL过大是有可能的,布线导致的寄生电感也是有可能的。没有看到实物,信息量很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基本都是分立元件搭的,明天拍照传给你

网友:
楼主电感饱和也有可能,我们做逆变的,所以以为楼主也做,之前回帖说你的载波高了也是同样原因。我们原来做逆变也有这样的毛刺…电感饱和造成的,我们的经验是不能用磁环,太容易饱和啦,硬要用可以开气隙,建议楼主用开式磁路的电感,把调制波频率降低,不带载的话应该能出波形…再慢慢加载…我们的输出电感就是e字磁芯,用油纸做气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那些电感是拿来做滤波用的,饱和的确是可能的,不知道怎么变能让他不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单电源供电的,所以逆变了后相当于有直流分量造成磁芯饱和,那么开式磁路电感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单电源供电的,所以逆变了后相当于有直流分量造成磁芯饱和,那么开式磁路电感是什么样的

饱和不是直流引起的,是峰值电流太大引起的。
重新设计电感,对照着AT-I曲线,保证最大电流不饱和。

另外,不要用黄白磁环了,用铁硅铝或者铁镍钼的,如果不介意干扰问题,工字电感也可以的。黄白铁粉芯跑这么高频率,损耗叫一个“巨大”。

网友:
楼主你好,我用IR2110驱动H桥,发现MOS管的开关速度小于20KHZ,发现纯阻性负载上波形上升沿要10US左右,就是说MOS管的开通时间要10us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提醒一下楼主,这种小毛刺有可能是测试的时候造成的。
也许电路中本身没有这么严重,但是示波器如果地线的夹子比较长的话,在大功率器件附近会引入很多干扰。
这种毛刺就会出现。
解决的办法是见效地线夹子的长度,最好就把探头旁边那个地方的地接上去测,就是准的。

网友:
楼主和30楼你们好,我想问一下MOS管开关频率达到200Khz,MOS管输出波形有震荡怎么解决啊,我这边震荡波形有2us之久,且开关尖峰脉冲有三倍的D极电压这么大,对于200KHZ的PWM波,我觉得这个震荡是必须得减小或者消除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在线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好也在看这个

网友(2011-08-07):
可能是驱动的方波整形不太好有过冲

网友(2013-02-26):
 第一阶段,MP1-MOSFET导通,有电流流过MOSFET和后级LPF电感;第二阶段,全桥进入Dead-time期间,MP1本身关断,但其体二极管依然导通,保证后级电感继续续流;第三阶段,Deadtime期结束,MN1导通瞬间,若MP1体二极管存储的剩余电荷尚未完全释放,则瞬间释放上一次导通期间未释放的存储电荷,导致反向恢复电流激增,此电流趋向于形成一个尖脉冲,最终体现在输出波形上,如图6(b)所示。因此,输出频谱会在开关频率以及开关频率倍频处包含大量频谱能量,对外形成EMI。

  为抑制EMI,以降低输出方波频率,减缓方波顶部脉冲为目的,将一些内部EMI消除电路新技术应用于新产品中:

  (1)Dither。扩展频谱技术,即在规定范围内,周期性调整三角波采样时钟频率,基波和高次谐波避开敏感频段,使输出频谱能量平坦分散;

  (2)增加主动辐射限制电路,输出瞬变时,主动控制输出MOSFET栅极,以避免后级感性负载续流引起高频辐射。

网友(2013-07-10):
顶一下,lz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G(2013-08-11):
它这个驱动有问题
四个管子要用四个信号驱动
并且四个信号都不同 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它这个驱动有问题
四个管子要用四个信号驱动
并且四个信号都不同 才可以 ...

仔细看了下,他使用的P+N互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