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PLC CPU模块的仿制

楼主(2011-07-03):
本人想做一个三菱Q系列PLC CPU模块的开发。说白了就是山寨。我已经花了些时间,已经可以用自己的CPU与三菱的原装输入输出模块进行通信并控制。目前已经暂时告以段落。最近想写些关于这个的文章(确实以后评职称什么的好用)。但自从我开发之初,在网上就没有什么关于这个的资料。我把三菱的模块拆了看里面的通信协议芯片是什么PC98007,PC98017,在网上也搜不到相关的datasheet,本人很是困惑。我想肯定也有许多人在做这个。我是用STM32加FPGA完成的。那么你们是不是拿的三菱的协议芯片做的,你们又是如何得到这个芯片的。反正网上关于这个的很少。我想应该是我搜索的方法不对。但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可以互相讨论一下。

楼主:
我对PLC确实一点也不懂,但对什么单片机这些还略懂一二。当初做这个的时候就只是测量Q总线基板上的时序然后进行分析,模拟其时序,在开发过程中慢慢了解了总线上的一些协议和一些命令。所以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主能不能仿制和FX2N完全兼容的PLC啊  仿制要仿制一样能用啊

楼主:
我现在只做了Q系列的,目前还只能控制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
Q系列算是较高档的了,02、04都是最新的,三菱使用的都是专用的,你应该买不到他的芯片,应该不会对外出售,如同他的伺服驱动一样,全是自己开发的专用芯片。

网友:
芯片是定做的ASIC 楼主可以多沟通沟通

楼主:
谢谢4楼的。我确实找不到他那些芯片。Q系列的好像听说是比较高档。但我只是想摸清楚它内部的通信协议,所以做这个时好像和会不会PLC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此确实觉得想找这方面的资料太困难了

楼主:
本人QQ:371255635

网友(2012-09-22):
我也正在研究Q系列PLC及模块,并可以拿到各种模块的外壳和专用的接插件。

网友:
只要知道总线时序,可以用FPGA实现接口的。

网友:
都是高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