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可以拆气压杆吗?

楼主(2011-07-03):
我有几只英国造的高压气压杆,是不锈钢的,压力很大,没有用处,想放掉气。但外壳上警告不得拆卸。那么这些东西要回炉是怎样放气的呢,可以用钻打个小眼放气吗?怎样安全放气呢,有知道的朋友请赐教。

网友:
这个很危险,最好不要玩。容易出人命的。

网友:
呵呵,我去年拿一个找摩托车修理店拆,师傅不敢动,说会爆出来,可能伤到人。

网友:
他们应该有设备可以拆的。上液压顶住,或许可以。

楼主(2011-08-21):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听了大侠们的劝,暂时没拆气压杆。可是总不能就扔了吧,心里还是想拆的。也想了保命的办法,譬如:外面再套上一个管子、用木板包上、或者做一个机器人来锯开,我先躲起来。拆的办法想了用小钻钻个眼,或是拿小钢锯锯个口,只要气出来了就行了。千想万想不如忽然胡思乱想,我就想它造的时候是怎么充气进去的,于是我就好好研究了一番,这一研究不得了,发现了一个小孔,于是就有了我今天的英雄举动。
    从小孔看去,仿佛里面应该是个小钢珠,我一下子明白了,气就是从这里灌进去的。如果我用小钢棍压这个钢珠气一定会出来,找了一个1.5毫米的内六角(小孔直径2毫米)用手试了试,根本压不动,于是我测了一下长度,准备截一段用原来的螺丝拧进去,这样不但力量大,也保险。就在我准备毁一个内六角的时候,忽然在一个我买的电脑机箱里发现了一个小的拉铆钉,直径刚好比眼小一点,我舍不得毁内六角了,因为内六角比铆钉贵呀。不是有个网友还要求送个内六角,也没要求送个铆钉不是。
    我用小砂轮很快就做好了小工具,想着再找一个工具,(就是两个小圆铁棍)插到两边用来加力,可是,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我插入铆钉,拧上螺丝,就用手那么轻轻一拧,听到了放气的声音,尽管原来的压力很大,但是也没放出多少气,随着放气还冒出来一点压力油,很快气就放完了,长竿也可以缩回去了,下一步我想用管子割刀隔开,如果不锈钢不好割,我就用小钢锯或砂轮片切开。
    记得山寨国有个椅子的气压杆自己穿过椅子伤了一个MM,要是大家都会放气,只要轻轻的放点气出来,压力就会变小,MM也就保住了。
    我本来也是想的非常危险,结果像玩似的就放了气,既在意料之外,想想也在意料之中。啥都不说了,上图。

两个气压杆 (原文件名:P1040046.JPG)

英国造,有High pressure.Do not open字样 (原文件名:P1040047.JPG)

固定一端有螺纹可以拧开 (原文件名:P1040048.JPG)

屁屁上有眼,直径2毫米。 (原文件名:P1040050.JPG)

加工的小铆钉 (原文件名:P1040051.JPG)

插入铆钉,准备拧上螺帽 (原文件名:P1040052.JPG)

放完气,长杆缩回去了。 (原文件名:P1040054.JPG)

楼主:
我想用这个料做无动力主轴,可能细了点。

网友:
我当时要拆的那个是卡车用的,看样子是国产的,比这大很多,推杆也是不锈钢做的。

网友:
推杆应该不是不锈钢,,,应该是工具钢。。。。楼主可以加工一个气阀在上面,,,搞成气动的哈.,,,

楼主:
我用磁铁试了,无磁性,是奥氏体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