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Modbus在STM32上移植。

楼主(2011-07-03):
FreeModbus在STM32上移植...1.5的,调试使用的是modscan32,可以响应命令,但是没做返回数据。
使用串口1和TIM2

参考前辈的一些移植范烈,没多少解释,编译通过,但是不能正常接受命令。
我仔细分析了下,FreeModbus使用的定时器和协议上的时序要求不是一样的,区别:
RTU模式:协议上是字符间空闲时间大于1.5个字符时间,则认为该帧不完整;帧之间间隔必须大于3.5个字符时间。
FreeModbus在第一次接收到字符时启动定时器,并从空闲状态转入接收状态,每接收一次字符,判断接收字符的长度大于等于4或3(RTU/ASCII模式最小帧长度)&& CRC校验,如接收到完整的帧,则转入执行模式...其中定时器的作用是在一定时间内,若未接收到完整的帧,超时后转入空闲模式,缓存指针指向0位置;该时间长度为 大于最大帧在指定波特率传输一帧所需要的时间,即为定时器溢出中断时间。定时器不涉及RTU传输协议的时间处理(我之前误解了)。

修改定时器时间后,现在可以接收到modscan32发送的标准指令了,不过没有写返回。
里面可能还有一些错误,需要的参考参考,一起讨论学习吧。。。

网友A:
麻烦楼主再介绍一下FreeModbus。百度一下没有什么太详细的介绍。这个的使用环境是什么?哪里用的多一些?

网友:
搜了一下modbus,知道了。

楼主:
资料不多...刚开始学。
MODBUS协议可以参考《从MODBUS到透明协议就绪》这本书,比看英文的容易理解吧,MODBUS常用于工业网络通信,有好几个类型。
FreeModbus 是一个可移植的Modbus软件协议,目前感觉结构还很不错,UC/MODBUS 网上也有,好像源码还不全。

网友:
先mark下,留着备用

网友:
FreeModbus 第一次听说.

网友:
第一次听说。mark

网友:
需要用到,mark一下。

网友:
留记号,后续研究

网友:
系统有2个串口,一个做主,一个做从,freemodbus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B:
freemodbus 只有从. 且只能做一个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哥,前辈啊,我才刚开始接触...
我现在就是打算用FreeModbus做从机实现一个RTU。
如果要实现主机和一机多从,一般都是自己实现的么?
UC/MODDBUS貌似可以,不过找不到完整的。。
安哥,指点下如何做好MODBUS的开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关于MODBUS开发有什么心得...全民教育下...刚开始接触,有点找不着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从都可以,但是只能有1个。

其实RTThread移植了freemodbus的master,不过有问题还需要自己改改。

网友:
最近正在弄这东西。

网友:
这个不错,还可以支持Modbus TCP

网友:
回复 网友D:
资料不多...刚开始学。
modbus协议可以参考《从modbus到透明协议就绪》这本书,比看英文的容易理解吧,modbus常用于工业网络通信,有好几个类型。
freemodbus 是一个可移植的modbus软件协议,目前感觉结构还很不错,uc/modbus 网上也有,好像源码还不全。

请问这本书哪里有?

网友:
freemodbus 官方网站:
http://www.freemodbus.org/index.php?lang=cn

官方公布移植freemodbus的芯片与系统:
- Ports ASCII/RTU
  - FreeRTOS/STR71X
  - AVR ATMega8/16/32/128/168/169
  - Freescale MCF5235
  - TI MSP430
  - LPC214X
  - Z8 Encore!/Z8F6422
  - Win32
  - Linux/Cygwin
  - FreeRTOS/AT91SAM7X
  - HCS08
- Ports TCP
  - Win32
  - lwIP/MCF5235
  - lwIP/STR71X

文件夹结构图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会用到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篇帖子有错误,定时器时间处理那段。。。别看了。。。

网友(2011-08-08):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篇帖子有错误,定时器时间处理那段。。。别看了。。。

啥错误哦?能指明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modbus 通讯接收的3.5字符接收时间,FreeModbus底层接口的定时器配置,我理解错了...够明了了吧。。。一般看一下就知道我说的错在哪里,之前对FreeMOdbus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
谢谢,准备做MODBus,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一直想研究一下这个协议的

网友(2012-03-01):
很好,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2-04-17):
刚开始搞MODBUS, 试了UCMODBUS,发现文件不太完整。freemodbus还不错,自由软件!

网友(2012-12-21):
mark下 正在做pic rtu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modbus 只有从. 且只能做一个从.

只能做一个从。
也有主,不过不Free

网友(2013-02-27):
支持,最近要开始做变频器的Modbus 了,看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此贴不能沉的

网友(2013-06-13):
留记号,后续研究。

网友:
谢谢分享  开始做这方面东西

网友(2013-08-14):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再介绍一下FreeModbus。百度一下没有什么太详细的介绍。这个的使用环境是什么?哪里用的多一些? ...

带有RS485通信接口的设备上基本都是用modbus-rtu,freemodbus是一个modbus协议的协议栈,
让开发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实现modbus,而且稳定可靠。

网友(2013-12-30):
楼主可以介绍下Freemodbus的工作工程么?移植了个例程,也通讯成功了,总感觉云里雾里的,还望多多指点啊

网友(2014-10-09):
freemodbus 很实用还没有lz理解的那么深

网友:
标记,FreeModbus在STM32上移植

网友:
FreeModbus的思路还是不错的,项目上仿照FreeModbus写过,Modbus的主机程序还是要跑个OS好用点

网友(2014-12-12):
非常感谢,参考学习了
最近需要移植
用起来简单
但是把所有执行步骤理清楚
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错

网友(2016-02-28):
非常好,感谢LZ

网友:
可以参考,但介绍的不详细

网友:
FreeModbus移植只要修改好PORT文件就好了,主要是定时器和串口操作,不过FreeModbus是基于事件触发来处理的,带OS移植就非常方便,不带的可以在LOOP里面处理。

网友:
MODBUS工业总线,很常用,关注学习

网友:
我前几天也移植成功了,stm32F103上。接下来想移植到stc15里面去

网友(2016-06-12):
最近也在看MODBUS,不知FreeModbus支持主机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