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的陀螺仪、G-sensor、加速度记是什么接口? 串口、I2C、SPI还是其他?

楼主(2011-07-03):
市面的陀螺仪、G-sensor、加速度记是什么接口? 串口、I2C、SPI还是其他?

网友:
SPI和I2C居多,还有带模拟输出的

网友:
接触过两种G-Genser 一种指南针,都是I2C 外加一至两个中断输出。

楼主:
多谢了,请推荐一些型号

网友:
刚发现上面打错了,

MMA7455L

BMA150

都是G-sensor

网友:
都有,随便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