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帖求助PLC问题

楼主(2011-07-04):
这两天看了一下PLC的编程手册,太多了,没法看完,其实也没必要看那么多。
再次想问大家一个问题,MCU和PLC采用无协议通信,能否通过MCU去控制PLC的运行?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按下X000时,Y000通N秒,然后自动断开。如果要MCU来干预,也就是说MCU发送一个启动命令,才允许此过程执行,那么能否这样做:
LD X000
AND M100
OUT TO
SP D0
LD T0
OUT Y000
然后MCU通过无协议通信发一条写寄存器的指令设置D0,然后发一条接通辅助继电器M100的指令启动?

楼主:
高手们帮帮我啊

楼主:
好吧,没有回答算了,我自己去研究吧

网友:
帮顶一下吧,我看到别人都是梯形图的编程

网友:
哎,你还没从牛角尖里钻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你还没从牛角尖里钻出来啊

你能否提醒我一下?PLC的有一个通信接口,这个接口总有点用吧。如果PLC只能做一些死事,那么我想它早消失了。
我现在是想用MCU来控制它,让它可以转弯,让它变通。
手册我是看了,讲的都是一些固定的程序,很少有解释通信接口的使用方法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MCU去控制PLC的运行?
还不如说说你的具体要求,
一般的功能PLC本身就能完成。
也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如需要可加我QQ:13862122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能否提醒我一下?plc的有一个通信接口,这个接口总有点用吧。如果plc只能做一些死事,那么我想它早消失了。
我现在是想用mcu来控制它,让它可以转弯,让它变通。
手册我是看了,讲的都是一些固定的程序,很少有解释通信接口的使用方法的

机器么都是做死事的呀,人工智能还没发达到那个地步啊!
活的事情,叫人来做啊。
通信口么,连电脑多啊,用PLC的,哪还想到再用个单片机控制它呢。

不过话说回来,你的语言,我理解上很大问题,很多看不懂。
比如第二行,用MCU控制它,这个它应该是PLC吧,后面让它转弯?你指PLC能转弯?我一点都看不懂。

然后,也别好高骛远,先熟悉了PLC,再来考虑你的需求怎么实现。你现在都不懂PLC,你怎么就先急着用PLC规划你的设计呢

网友:
另外,我推荐梯形图,你也别什么LD不LD的了

网友:
整个系统的稳定性都被你的单片机给拉低了,lz你怎么就拐不过弯来呢。貌似你很相信你的通讯。

网友:
我还是不建议用单片机来控制PLC,plc能做的功能很强大,单片机只要你编程很厉害,也能完成PLC的功能,但是在工控领域上,单片机比PLC便宜很多,稳定性谦逊于PLC

网友(2011-08-23):
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MCU去控制PLC???plc可靠性高啊,在工控里都是用的他啊,里面指令不多啊,我学的基本指令才27条啊,功能指令多点,多看看书再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