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CC 挺好用的,为什么被称为无奈的选择呢?

楼主(2011-07-04):
大多数人用 Keil C 都是盗版的吧。而 SDCC 是自由软件,支持的 MCU 不局限于 51。
SDCC 也内置了许多库,应该不比 Keil C 差。

网友:
这个我也用过,但是没深入了解,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优化等级,编译出来的程序比keil稍微大些,去掉debug选项倒是能够减小些

网友:
不知道怎么调试?像C8051F这种有JTAG口的,能够调试吗,而KEIL就不用自己来操心了

网友A:
SDCC作为单纯的编译器可用;优化器基本没有。对大模式+软堆栈支持的还行,别的就比较乱。

和Keil比,主要区别在优化器,另外就是变量内存分配。

网友:
带有配套的调试器吗?是否能够调试硬件?

网友:
SDCC主要就是编译器,调试器的没。

网友:
有个sdcb吧,似乎只能仿真

网友:
倒是可以试试TKStudio,自带SDCC

网友:
芯科的网站上说是支持SDCC,一直没有过。

网友:
我用sdcc. 中的汇编,因为不会有仿真器,做实验的时候都是先搭个实验电路,编码,烧写看效果,然后改代码,再烧写.一直重复到实验成功.
以前用atmel的芯片. 现在刚开始用C8051F.想问有没有一些低成本的烧写方案?

网友(2014-09-29):
引用 网友A:
SDCC作为单纯的编译器可用;优化器基本没有。对大模式+软堆栈支持的还行,别的就比较乱。

和Keil比,主要 ...

sdcc优化不差。开全优化比Keil还快。说慢的是不会用。主要的问题,其实是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