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GRPS模块,如果自己写PPP协议,上传速率能到多少?

楼主(2011-07-04):
1、用GPRS模块,如果使用模块内部的TCP/IP协议栈,正常情况下,由于模块内部接收/发送缓存在1K左右,数据包与数据包间隔至少在1秒,如果这么计算的话,

用GPRS模块,真实的上传速率也就是1K/S左右,和GPRS的理论传输速率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啊,这个应该是模块限制了GPRS的传输速率吧,那么假设我用自己写

PPP协议的话,然后用ATD拨号的那种,速率是不是会快很多,能达到10-20K/S么?

2、GPRS适合小数据量,突发事件的传输,如果我有大量数据需要传送怎么办,3G?按照上面GPRS实验的结果,3G模块也有缓存吧,如果也是1K的话,那么就算

他空中带宽在大,实际应用的时候还是避免不了1K/S的速率啊……(没用过3G,猜测)

网友:
一个GSM数据信道的物理带宽是13.4kbps,GSM网络一般是配备两个上行信道,可惜国内营运商阉割了一个信道,所以理论带宽就只有13.4kbps,扣除误码率,信道编码,协议打包的开销,再除以8,实际上每秒1K字节都不会有的。几百字节而已。

所以这个和用内部或者外部协议栈,内部缓冲多少,完全没有关系。

PPP协议只是一个握手协议,在ISO七层模型里边顶多算第二层,而基于PPP协议的众多网络协议才是真正传输数据的第三层协议,比如TCPIP。所以自己写PPP协议,还需要一个TCPIP协议栈,这里的麻烦,或者说信道开销,都还没计算在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3G模块呢?以前用上网卡的时候,速度显示能到300-400K/S呢,这个速度应该是真的吧?

3G模块没用过,可是看别人做的摄像头监控,比较高清的,那么这个速度应该也很快了吧,至少不是几百字节/秒

不过,好像视频监控的是用了两个模块一起传输

网友:
3G是可以的,但是也要注意上行和下行信道的不对称性。你关注的是上行信道带宽,下行再宽,对于传输数据来说都没有用。

楼主:
嗯回复【4楼】Appcat 苹果猫

嗯 了解 3G的信道带宽不太了解 总觉得如果下行可以到300-400K/S的话 上行取到1/10,30-40K/S也可以啊

不过要是模块的话 在应用层会有这样的速度么? 不敢相信啊 串口波特率也会有限制啊

在应用层真正的传输速率应该怎么看 我觉得所有目前在网上得到的13.4K等等 都是‘链路层’的速率

应用层啊 悲哀的用户 上传数据的话 是不是就算用了3G模块 也就平均几百字节每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