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涌后 笔记本USB 不供电了,不能使用了...

楼主(2011-07-04):
同学插BDM下载器  结果插反了,而且倒灌了到笔记本的USB口, 于是操作系统提升"有一个集线器上电涌...."

    然后这个USB口就用不了...

     其他USB口没有问题,重启,换用64系统也不好用了, 没有给外设供电了,  该如何解决?

网友:
我有几次也是这样,不过USB口没坏。

USB都应该有反向保护的吧!

网友:
我的是稳压器直接烧了,调试的时候板子上接口焊反了短路了,客服那里换主板要3K,自己动刀就失去保修,一直没管等出保修期自己换一个……其实这个口没有真正坏了,你外部搞个供电或者从其他口取电这个U口照样用

楼主:
大二用的那个Acer也被反接过   大一的华硕主板在做USBAsp的时候也被反接过

  那个时候都是提升 USB电涌  但是重启都没用问题,这个Acer本,重启也用不了, 感觉这个做工太差了

  同学故意反接到他的Toshiba笔记本的USB口,重启继续正常使用,哎,都没有时间去维修那边,也不知道是否要收钱

   下次插下载器前,不知道通过一个Hub会不会有保护作用,不过灌电进去,似乎还是会损失到笔记本.

网友:
可能是各家的主板设计不一样,我是07年买的P35,好像是升技的吧,总之是最便宜的一款了。

一出现电涌,复位就可以了,都不用重启,不过那会是P35刚出来没有多长时间,材料用的扎实一点吧。呵呵

网友:
"有一个集线器上电涌...."
提示相当麻人呀。我的也是。

网友:
我的联想笔记本USB口也短路过,重启就可以了。感觉USB设备不合规范的好像特别多,比如最大电流默认是100mA,要枚举申请之后才能提供500mA。有些移动硬盘更本不照这个来。

网友:
我用华硕的 之前忘了是反接还是短路 直接在设备管理器里重新打开就行。。。
看来各家做工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我的X61 USB提示电涌后,重启计算机就好了

网友:
我的ACER本本 提示电涌 之后 设备管理器加叹号  禁用再启用就好了   另一dell的 木有提示直接加感叹号 禁用再启用就OK

网友:
华硕现在的本1.xxA都不提示短路,不过貌似啥事没有...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器?型号呢?

网友:
一般短路浪涌之类的是系统自动切断usb供电,一般不用重启。只需要进设备管理器把出问题的项目重启一下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烧了,一般的usb口附近电源端有个0欧的电阻或保险,有能力的自己弄下,实在找不到要换的元件,用个稍细的铜丝暂时代替下,效果一样的。

网友:
重启一下

网友:
我的USB口都不知道被我短路了多少次, 当时失去响应,去设备管理器刷新一下就好了。

后来还是心疼,担心出事,专门改了一个集线器,加上了自恢复保险,随他怎么短路,拔下重插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机器?型号呢?

Acer  Aspire  4738G

重启换系统了还是不行   以后用Hub了

网友:
我的x200不小心短路的时候提示超过集线器电流,重新插拔不用重启正常使用

网友:
有些品牌的电脑做工比较不错会有防护,一般伤不到硬件,但是有些电脑没有这么安全的保护机制,很容易把usb口烧掉,不过损伤一般不大,直接买个好点的hub吧   注意一定要买个质量好的